理论问题请教老师,LED灯条铝基板接金属灯盘后悬浮...

楼主:
LED灯条铝基板接金属灯盘后悬浮,220V市电的火线,零线和灯盘间的电压都是150V。请教老师了!

网友A(2025-10-16):
没有地线,漏电了吧

网友B:
表述不清,画图明示。包括测试器材也写明或照片。

网友C:
可能是接了安规电容的问题,灯盘没接电的话,就有虚电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表述不清,画图明示。包括测试器材也写明或照片。

如图,恒流电路板仅有5个元件(输出滤波电容为后加)。电路板的铝散热片和金属灯盘连接。220V的火线,零线和灯盘之间都有150V的交流电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接了安规电容的问题,灯盘没接电的话,就有虚电了

电路板极为简单仅有5个元件。这个电压可能是感应电压?内阻极高?如果接地电压会大大降低?

网友E:
浮地,有电压正常, 垃圾厂家追求成本做得就是这个, 整板隐藏在灯具后面,一般也触碰不到, 所以不考虑点击问题, 标准做法是最好通过Y电容接地。  所以很多垃圾LED灯  关闭开关后 还能隐约在发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