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电陶瓷片给什么驱动波形可以发出语音。

楼主:
单片机IO输出2KHZ的方波,蜂鸣片发出单一的声音,  用什么波形,可以发出语音

网友A(2025-10-16):
你想多了。。蜂鸣片仅能生成单频或简单谐波,无法复现人声的丰富频谱和动态变化。

网友B:
以前农村的广播就是一个压电片做的,从广播站拉一根铁丝到每家每户,不知道是怎么实现的

网友C:
可以的,你给语音的波形它就发出语音的波形,把它当做一个高阻喇叭即可。但由于形制材料的特殊性,对高频还原好一些,中频就差了,低频更别想了。90年代拆了家里的一台19吋国产黑白电视机,其音响输出除了一个正常的6吋椭圆形喇叭之外,还并了一个蜂鸣片(串有两个背靠背的铝电解),也就是一个低成本的高频单元。中学时代,学校食堂里的广播也是一个大号的蜂鸣片。

网友D:
改变不同的驱动频率可得到不同的声音。

网友E:
给语音驱动波形可以发出语音。
说人话就是可以当扬声器用,只是通常的频率响应和功率呵呵。
农村有钱广播就是从早期的舌簧式过渡到压电陶瓷式再到动圈外磁再内磁...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以前农村的广播就是一个压电片做的,从广播站拉一根铁丝到每家每户,不知道是怎么实现的

不是的,那是个“舌簧喇叭”,本质上还是喇叭,有线圈,有磁铁,有振动膜,不是压电片。压电片的核心是压电陶瓷片或石英片。压电片的制作工艺相比喇叭简单多了,频响也做不到那么宽。。

网友F:
想要语音 得了解音频的波形, 标准正弦波; 压电陶瓷片是可以当喇叭使用的, 音响中很多高音喇叭就是这个。  但是普通单片机功能有限, 只能通过PWM产生不同的方波频率,那么发出的声音也就是不同频率的模拟类似于音乐贺卡的单音调。  可以通过外加MP3芯片或者语音芯片 达到正常的语音效果; 但是会很难听,受限于器件的振荡频率范围, 所以只能听见高频的语音。 所以此器件不适合语音, 适合音乐贺卡类单音频,声音洪亮清晰。

网友G:
就是音频信号,但是电压要高,通常是搞个升压变压器

网友H:
给声音信号自然能发出声音。

网友I:
参考音乐门铃

网友J:
我以前用过压电陶瓷的喇叭。一片大约 5CM 直径的片子,固定的纸盆, 实际声音还是很不错的。
虽然几乎没有低频, 但高频部分很干净,音质比想像的要好的多。
但你这个驱动电路不行, 你这个是开关模式的, 要换线性驱动。

网友K:
引用 网友J:
我以前用过压电陶瓷的喇叭。一片大约 5CM 直径的片子,固定的纸盆, 实际声音还是很不错的。
虽然几乎没有 ...

驱动波形是方波,用MOS效率高

网友L:
用20-40kHz以上的PWM合成是何以的,但非常复杂。
除非你用专用的语音解码芯片。

网友M:
楼主可以试试超声波高频PWM调制

网友K:
引用 网友K:
驱动波形是方波,用MOS效率高

试过用MOS,输入电流0.3A,用三极管0.2A,更省电,音量都差不多

网友C:
其实我们是不是想多了,楼主提出来的是输出2KHZ的方波,只能发出单一声音——你输出什么信号不就发出什么声音嘛,你想出语音,你倒是给个语音信号 呀!

网友N:
查一查,语音播报芯片或语音合成芯片.

网友O:
参考无源蜂鸣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