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去验证移动电源,充电头DC输出端,输出过压保护功能?具体怎么搭建测试环境,...

楼主(2025-10-16):
怎么去验证移动电源,充电头DC输出端,输出过压保护功能?具体怎么搭建测试环境,怎么接

网友A:
直觉告诉我普通用户几乎无法验证也基本无需验证。

网友B:
输出过流保护还能理解,只需dc负载和快充协议引导器。
输出过压保护功能验证不懂,是在输出端施加高压,看是否损坏?
一般电源设备空载或轻载时输出电压最高。可以直接测量空载时电压,或用示波器观察由重载切换到空载瞬间电压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