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整流滤波电路电流波形分析

楼主:
供电为AC220市电。仿真软件我不会用,还是试了下,但仿真电流波形稳定不下来,折痕时有时无,峰值忽大忽小,正负波形不一致,不知道什么原因。请大神帮我修改下附件。
想知道正确的波形有没有折痕,折痕是如何产生的,

网友A(2025-10-17):
折痕是输入电压仅仅略微比C略高,所以电流上升缓慢,接下来输入电压远高于C,输入电流就类似电压波形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折痕是输入电压仅仅略微比C略高,所以电流上升缓慢,接下来输入电压远高于C,输入电流就类似电压波形了。

输入电压低于电容电压时,电流为0。折痕前段ac电压从220到277V,后段从277到311。前段电压变化率大于后段,按理应该不是图中凹下去的形状,而是凸起形状。
rc时间常数是150ms,相当于7.5倍正弦波周期。将电容改小,能否改善波形?
电容等效电阻是否有关系?
求大神帮仿真分析下。

网友C:
仿真了一下,  仿真电路是没有折痕的.  当然是与你的仿真相似,小电流(Vpp几十安)仿真, 没找到大电流整流二极管.不知你顶楼那图(0.1欧,9.68欧,15000uF), 是不是真实电路? 因为这么大电流很少用0.1欧取样.实际电路应该比较复杂, 前面是不是有EMC处理电路, 也许顶楼示波器那个波形是对的. 大电流整流二极管也有干扰产生,也许真实电路有对此有处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仿真了一下,  仿真电路是没有折痕的.  当然是与你的仿真相似,小电流(Vpp几十安)仿真, 没找到大电流整流二极 ...

(0.1欧,9.68欧,15000uF)是实际电路。我仿真时也是找不到那么大的整流桥模型,才把电阻放大10倍,电容缩小10倍(和实际电路相同的时间常数)。
为啥我的仿真文件波形稳定不下来?请帮我诊断下。
你的仿真文件能否发我?

网友B:
图1就是已设计的负载,并且也是实际的负载。没有其它元件。
这负载可以用于交流电网、ups等输出50Hz交流的电源设备。

网友D:
非线性负载加上电路有感性,而且电流也不小, 仿真电路没法模拟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图1就是已设计的负载,并且也是实际的负载。没有其它元件。
这负载可以用于交流电网、ups等输出50Hz交流的 ...

整流滤波电路可以参考变频空调的LC滤波。

网友B:
终于知道仿真波形稳定不下来的原因了,是整流桥仿真模型电流不够。但我这Multisim示波器的采样率明显不够,明显看到曲线是由几段直线构成。这如何设置?琢磨了好久,没搞定。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整流滤波电路可以参考变频空调的LC滤波。

我是不是还没说清楚。
图1就是一个设备,不能增加其它元件,否则就不符合国标。
只是这设备电流大,可能对制作工艺有要求。
需要找出那些因素造成了波形畸变。

网友B:
引用 网友D:
非线性负载加上电路有感性,而且电流也不小, 仿真电路没法模拟的。

这电路频率才50Hz,仿真应该能还原实际情形。可以加上虚拟电感模拟线路感抗。
主要是我不太会使用Multisim这个软件。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是不是还没说清楚。
图1就是一个设备,不能增加其它元件,否则就不符合国标。
只是这设备电流大,可 ...

不用找,大家的波形都是这样的,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