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备箱电子锁,车头车机可以控制锁打开(有一个接口出来,不走通讯,直接输出模拟...

楼主:
后备箱电子锁,车头车机可以控制锁打开(有一个接口出来,不走通讯,直接输出模拟电平5V到车尾的后备箱控制电磁阀),同时有一个按键在锁上,按下按键可以打开锁。不管是车机人机交互,还是锁上的轻触开关,打开锁都需要保持5S,请问怎么去实现更好?(没有得到好的方案,再发一个贴寻求支持)

网友A(2025-10-18):
参考一下门禁电路

网友B:
5v 的  5s延时, 最便宜单片机+按键+MOS管,可以做到体积比较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5v 的  5s延时, 最便宜单片机+按键+MOS管,可以做到体积比较小。

主要是车机出来那根模拟信号线 经过1-2米的线到车尾的后备箱    这根信号线怎么处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5v 的  5s延时, 最便宜单片机+按键+MOS管,可以做到体积比较小。

单片机和车头的车机怎么通讯?CAN还是485?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参考一下门禁电路

确实和门禁电路有相似的地方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确实和门禁电路有相似的地方

我们公司以前做医疗舱,开启关闭舱门的按键在医疗舱下半部分的头部。从上下舱头部走线走到尾部,通过连接处走到上舱尾部,再从上舱尾部走到上舱头部。控制板和显示屏在上舱头部。医疗舱长度两米多,按键走线长度接近4米多5米多。控制板接到按键信号后给尾部的伸缩杆供电(距离2米多)控制舱门开启关闭(这个方案后来被放弃了,因为不安全,如果出事故,伸缩电机没电会卡死打不开舱门,后来改成手动开关舱门)。你只要控制住给电机供电断电就行了,你管他啥信号线,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单片机和车头的车机怎么通讯?CAN还是485?

你了解自己的需求吗?一个按键给到单片机,单片机检测到按键信号持续5秒,就控制继电器工作,继电器就控制给你的车机供电,你车机就有电,加开了。啥通信啊,通个帽啊?明明你去开下开关风扇就转了,你还在一直纠结要怎么造个遥控,遥控用什么通信,遥控信号受到干扰怎么办?你的车机又不是有什么密码有什么特殊功能会跳舞会唱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