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载后备箱电控锁实现

楼主:
后备箱电子锁,车头车机可以控制锁打开(有一个接口出来,不走通讯,直接输出模拟电平5V到车尾的后备箱控制电磁阀),同时有一个按键在锁上,按下按键可以打开锁。不管是车机人机交互,还是锁上的轻触开关,打开锁都需要保持5S,请问怎么去实现更好?(没有得到好的方案,最后再发一个贴寻求支持)

两个难点

1.就是这个来源于车头的驱动信号是一个模拟电平,车头车机和车尾的后备箱没有做通讯,那从车头比如车机显示屏交互按下打开后备箱锁的触摸动作后,怎么保证车头输出的这个模拟电平5V/3.3V是稳定的传达到车尾后备箱的电磁铁驱动板?比如参考原理图的PB14信号,来源于车头

2.在车尾的轻触开关单击的时候如何保持这个5S给电给电磁铁的时间?这个时间不需要很精准,但是怎么用硬件去实现延时?RC电路?那参考原理图2-4怎么去计算这个时间?

如果车头和车尾做通讯,这种简单的功能没必要做CAN、RS485、LIN通讯吧?毕竟只有一个开锁的指令而已。像这种通讯会采用什么通讯更合适?

网友A(2025-10-18):
选用时基集成电路NE555搭个单稳态电路,车头信号或本地按键触发翻转,延时5秒复位。

网友B:
使用了单片机,要求不算复杂,还不能检测、不能模拟的?

网友C:
楼主就是纯想模仿汽车后尾箱,但是又不能改,或没法改主控电路,然后主控电路又说不明白,所以集思广益找方案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选用时基集成电路NE555搭个单稳态电路,车头信号或本地按键触发翻转,延时5秒复位。

太感谢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选用时基集成电路NE555搭个单稳态电路,车头信号或本地按键触发翻转,延时5秒复位。

5S是怎么计算出来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就是纯想模仿汽车后尾箱,但是又不能改,或没法改主控电路,然后主控电路又说不明白,所以集思广益找方 ...

是的  是那个想法 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D:
5S是怎么计算出来的

RC时间常数,τ=RC。R=470-510KΩ,C=0.00001F。

网友D:
引用 网友A:
RC时间常数,τ=RC。R=470-510KΩ,C=0.00001F。

470K 和10uF那两个吗

网友C:
车头到车尾箱是数据线+电源线,还是只是可控的供电线

网友E:
引用 网友D:
470K 和10uF那两个吗

搞设计的竟然连555都不了解,网上资料多如牛毛,不会自己搜索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