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老师,这个自行车速度表怎么传送信号的?

楼主(2025-10-19):
外壳没有看到信号输入口?也拆不开!

网友A:
只用GPS测速,也不需要传输数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用GPS测速,也不需要传输数据了。

哦,能否告知用法?

网友B:
通过屏幕传送,你不看是不知道结果的

网友C:
这个要设置,依轮胎外径,一圈多少米,再一个磁性开关,从耳机口输入到表内,自动计数

网友D:
你确定你拿到全部设备了?据我了解,不少是蓝牙的,也就是车轮上有个蓝牙计程发射器。

网友E:
无线传输,轮上还有个发射器...

网友F:
和手机跑步GPS计速一样,有的会结合陀螺仪

网友G:
引用 网友D:
你确定你拿到全部设备了?据我了解,不少是蓝牙的,也就是车轮上有个蓝牙计程发射器。

以前看到别人的求助帖子。怎么用加速传感器制作单车测仪。

网友H:
拆开也不一定看得见模块

网友I:
我买过一套,是低频通讯几百KHz的通讯,特点是收发双方都可以低功耗,缺点也非常明显,装到后轮就没信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要设置,依轮胎外径,一圈多少米,再一个磁性开关,从耳机口输入到表内,自动计数

您说的是那种用干簧管和磁铁的传感方式。这个速度表找不到和外接连接的窗口。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确定你拿到全部设备了?据我了解,不少是蓝牙的,也就是车轮上有个蓝牙计程发射器。

您说的有道理,可能设备不全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买过一套,是低频通讯几百KHz的通讯,特点是收发双方都可以低功耗,缺点也非常明显,装到后轮就没信号了

哦。无线发送接收。还有一部分,,,,,,,,,,,,

网友J:
如果轮子上有配件,就是一个绑在轮子上的磁铁,另一个固定在轮子边不动的部分,是个霍尔元件,转一圈霍尔元件就受磁体影响一下,就知道转了一圈了,然后有二种方式,一种直接用线连接到带屏幕的主机上,另一种通过无线信号传至主机,主机接收到信号,处理后显示出来就可以了。
如果轮子上没有配件,可以用GPS或是3D加速度传感器,GPS就是接收多颗GPS信号,然后算出坐标,当然算出了每一时刻的坐标,也能算出速度。另一个是3D加速度传感器,知道了每一时刻的加速度,就能算出现在的速度了,如现在的速度是0,然后开始加速度为2m/s2,那过一秒的速度就是2m/s

网友K:
车轮辐条有磁铁,车叉有干簧管感应,电路驱动线圈发射无线电信号,一般是20~40KHz。
车表收到信号进行解算得到车速。
我1998~2004年给小日、德国佬设计过几款。后来智能手机普及后就没有生意了,没想到还有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车轮辐条有磁铁,车叉有干簧管感应,电路驱动线圈发射无线电信号,一般是20~40KHz。
车表收到信号进行解算 ...

哦,还得有磁铁干簧管发出脉冲信号,只是把导线去掉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J:
如果轮子上有配件,就是一个绑在轮子上的磁铁,另一个固定在轮子边不动的部分,是个霍尔元件,转一圈霍尔元 ...

记的有个软件“行者”可以用手机显示实时位置,也可以测速吧?(忘了),可能不如车轮直接传感器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