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侠,这是什么型号的锂电池充电芯片?

楼主(2025-10-20):
SOP8封装的锂电池充电芯片,其各引脚功能如下:PIN8为VCC,PIN7,PIN6为指示灯;PIN5为电流设置。PIN3为GND,PIN1为VBAT+

网友A:
建议你多多阅读发帖技巧。充电芯片千千万要我们一个个罗列出来给你看吗?你甚至连电路图都不愿意发出来,保密级别这么高就不要来求助了,免得被我们破译了。算了,你要找芯片需要3个条件,第一个条件你给了引脚功能,第二个条件丝印(最重要),第三个条件电路图,三者完全对上才能找到指定的芯片

网友B:
2脚和4脚呢?去网上搜索TP4056的电路图,认真核对一下是否一个样,如果不一样但是能够改动的话就改一下用,或者直接用4056的充电小板今天替换。

网友C:
严重同意2楼意见,要问就上多点资料,获得后共享成果,这才是论坛之道。

网友D:
好多型号的充电芯片都有这些脚呀,这样笼统的信息别人有心帮你找都找不到正确的型号

网友E:
不一定是4056,SOP8的型号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