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20V转5V电源问题

楼主(2025-10-20):
一个控制板,正常供电15V,最高不超过20V,降到5V。单片机加上数码管,总共耗电350mA左右,哪款开关电源芯片可以胜任,要求外围元件尽可能少。

网友A:
直接某一个宝个模块就可以

网友B:
去买个 降压模块就好,好几款可以支持这个电压值的

网友C:
试试常见的迷你360可调 dcdc降压模块,峰值2-3a,长时间1a没有问题。价格便宜1-2元,外围电路简单

网友D:
这种供电方案太多了,如果考虑成本 ,成本最低的方案是34063车充方案,市场上用了10几20年了

网友D:
如果考虑体积和高效率,可以用SW2451这款,带使能

网友E:
直接上某多上买一份模块就可以了

网友F:
对,34063用很多年了好用的很

网友G:
XL4013、LM2596

网友H:
KP521405LGA  同步降压芯片 固定输出5V, 原件少取样电阻, 某一个宝上几毛钱,看量. 工作350mA的话,效率在90%以上.资料PDF, 可以在立创商城上找到. 各元件选择有明确说明,PCB有参照.

网友I:
以我多年的经验,有一款叫7805稳压块的99.9999%的人都不知道(至少以上的回复没有提到,难道都看不上眼???),今天就不藏私了告诉你吧
要是觉得发热大,输入多串联一些二极管就好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I:
以我多年的经验,有一款叫7805稳压块的99.9999%的人都不知道(至少以上的回复没有提到,难道都看不上 ...

前面加7809

网友F:
引用 网友H:
KP521405LGA  同步降压芯片 固定输出5V, 原件少取样电阻, 某一个宝上几毛钱,看量. 工作350mA的话,效率在90% ...

这个不错,工业用可靠性怎样?

网友K:
引用 网友I:
以我多年的经验,有一款叫7805稳压块的99.9999%的人都不知道(至少以上的回复没有提到,难道都看不上 ...

因为,7805是线性降压,就输入的电压为15V来看,理想状态下,利用率只有33%,实际使用中利用率更低。如果耗电量在20mA 以下,7805是个相当不错的选择,350mA 的话,太浪费了。所以,一般在这种情况下,不会有人推荐7805。

网友F:
引用 网友K:
因为,7805是线性降压,就输入的电压为15V来看,理想状态下,利用率只有33%,实际使用中利用率更低。如果 ...

是啊,会非常热,需要很大的散热器

网友L(2025-11-22):
引用 网友F:
是啊,会非常热,需要很大的散热器

7805输入7V左右比较合理吧?

网友M:
XL1509E5

网友N:
XL1509-5.0 SOP8

网友O:
RTQ2942可以看下

网友M:
引用 网友L:
7805输入7V左右比较合理吧?

350ma电流线性稳压芯片从15-20V降到5V效率仅仅只有20-25%!还有近80%的功率由降压芯片承受!不少于3W的功率消耗!所以电流较大的压差比较大的场合尽可能回避线性稳压!78系列最佳压差一般是3V。这个电路即使使用2级或者多级78系列芯片也不可取。

网友P:
引用 网友I:
以我多年的经验,有一款叫7805稳压块的99.9999%的人都不知道(至少以上的回复没有提到,难道都看不上 ...

楼主要的是开关稳压,我确实不知道有个叫7805的开关块。

网友Q:
引用 网友P:
楼主要的是开关稳压,我确实不知道有个叫7805的开关块。

使用 7805 构建开关稳压器
可以将 7805 集成电路作为更复杂的开关稳压器电路的一部分,以提高效率。
这需要在基本的 7805 电路中添加晶体管和电感器等外部元件。
最终的效率提升取决于具体的电路设计。

网友R:
引用 网友I:
以我多年的经验,有一款叫7805稳压块的99.9999%的人都不知道(至少以上的回复没有提到,难道都看不上 ...

(20V-5V)*0.35A=5.25W
TO-220封装的7805不加散热片最大耗散1W功率,就算楼主的电不要钱,你仔细想想需要多大散热片才不会烧毁吧。

网友R:
引用 网友Q:
使用 7805 构建开关稳压器
可以将 7805 集成电路作为更复杂的开关稳压器电路的一部分,以提高效率。
这 ...

你这不对吧?图1靠0.5欧电阻正反馈可以震起来,图2是个标准7805线性扩流电路,无法起振,D1、L1这两个原件根本就没有用!

网友S:
对效率要求一般就有LDO,有要求就用DC-DC,现在很多这样的芯片

网友S:
我们有种微模块DC-DC电源,体积是5X3.2mm,已经是集成了电感的,外面只要接个取样调节电阻,输入输出拉电容就可以了。

网友M:
引用 网友Q:
使用 7805 构建开关稳压器
可以将 7805 集成电路作为更复杂的开关稳压器电路的一部分,以提高效率。
这 ...

有现成的芯片可选何必舍近求远弃简就繁用7805和多个外围元件来完成专用芯片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