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TM1637驱动数码管程序TM1637.c和TM1637.h文件

楼主(2025-10-23):
资料详见:http://www.51hei.com/bbs/dpj-240321-1.html

TM1637.h程序文件:
#ifndef __TM1637_H__
#define __TM1637_H__
#include <STC8H.H>

//定义端口
sbit clk = P1^0;
sbit dio = P3^7;
extern unsigned char xdata smg_hc[4];                                  //数码管缓存
extern  unsigned char shu;

void SmgDisplay(unsigned char *p,char L);                                //指定数组显示。*p:数码管段码 L:0-9亮度
void Smg_ctrl_dot(bit dot);                                                                //控制小数点亮灭。0:小数点熄灭,1:小数点亮起
void Smg_ctrl_bit(unsigned char i,unsigned char dat);        //控制单独数码管。i:要控制的数码管位 dat:要写入的数据:0~9; 10为熄灭该数码管
void Smg_ctrl_lum(unsigned char R);                                                //亮度控制。亮度等级:1~8;0为熄灭
void Smg_ctrl_all(unsigned char a,unsigned char b,unsigned char c,unsigned char d,bit t,char R);
//数码管,a,b,c,d为4位显示数字,t:小数点0|1,R亮度:0~8
void Fnshu(unsigned int a);                                                                //指定4位数拆份并显示
void ZUDisplay(unsigned char *p);

#endif

TM1637.c程序:
#include <TM1637.H>
#include <intrins.h>

static unsigned char data t_display[]={                       //标准字库
//   0    1    2    3    4    5    6    7    8    9   black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00};
unsigned char xdata smg_hc[4];                                  //数码管缓存
unsigned char luminance=0;                                      //亮度存储
unsigned char shu;
bit dot_f=0;                                                    //小数点标志位

void Delay1us()                //@24.000MHz
{
        unsigned long  i;

        _nop_();
        _nop_();
        _nop_();
        i = 4UL;
        while (i) i--;
}

/*******************************************************************************
* 函 数 名: Delay_us
* 函数功能: 延时接口
* 输    入: 微秒延时
* 输    出: 无
*******************************************************************************/
void Delay_us(unsigned int i)
{
        for(;i>0;i--)
        {            //延时接口
        Delay1us();
        }
}
/*******************************************************************************
* 函 数 名: TM1637_Start
* 函数功能: 1637起始信号
* 输    入: 无
* 输    出: 无
*******************************************************************************/
void TM1637_Start(void)
{
        clk = 1;
        dio = 1;
        Delay_us(2);
        dio = 0;
}
/*******************************************************************************
* 函 数 名: TM1637_ask
* 函数功能: 1637 应答信号
* 输    入: 无
* 输    出: 无
*******************************************************************************/
void TM1637_ask(void)
{
  clk = 0;
  Delay_us(5); //在第八个时钟下降沿之后延时 5us,开始判断 ACK 信号
  while(dio);
  clk = 1;
  Delay_us(2);
  clk=0;
}
/*******************************************************************************
* 函 数 名: TM1637_Stop
* 函数功能: 1637 停止信号
* 输    入: 无
* 输    出: 无
*******************************************************************************/
void TM1637_Stop(void)
{
         clk = 0;
         Delay_us(2);
         dio = 0;
         Delay_us(2);
         clk = 1;
         Delay_us(2);
         dio = 1;
}
/*******************************************************************************
* 函 数 名: TM1637_WrByte
* 函数功能: 写一个字节
* 输    入: char数据
* 输    出: 无
*******************************************************************************/
void TM1637_WrByte(unsigned char oneByte)
{
         unsigned char i;
         for(i=0;i<8;i++)
         { clk = 0;
         if(oneByte&0x01) //低位在前
         {
         dio = 1;
         }
         else
         {
         dio = 0;
         }
         Delay_us(3);
         oneByte=oneByte>>1;
         clk=1;
         Delay_us(3);
         }
}
/*******************************************************************************
* 函 数 名: SmgDisplay
* 函数功能: 写显示寄存器
* 输    入: *p:数码管段码 L:0-9亮度
* 输    出: 无
*******************************************************************************/
void SmgDisplay(unsigned char *p,char L)
{
         unsigned char i;
         TM1637_Start();
         TM1637_WrByte(0x40); // 40H 地址自动加 1 模式,44H 固定地址模式,本程序采用自加 1 模式
         TM1637_ask();
         TM1637_Stop();
         TM1637_Start();
         TM1637_WrByte(0xc0); //设置首地址,
         TM1637_ask();

         for(i=0;i<6;i++) //地址自加,不必每次都写地址
         {
           TM1637_WrByte(*p++); //送数据
           TM1637_ask();
         }

         TM1637_Stop();
         TM1637_Start();
         if((L>0)&&(L<9)) TM1637_WrByte((unsigned char)(0x88+(L-1))); //开显示 ,最大亮度
         else TM1637_WrByte(0x80);

         TM1637_ask();
         TM1637_Stop();
}
/*******************************************************************************
* 函 数 名: Smg_ctrl_dot
* 函数功能: 控制小数点亮灭
* 输    入: 0:小数点熄灭1:小数点亮起
* 输    出: 无
*******************************************************************************/
void Smg_ctrl_dot(bit dot)
{
        if(dot) smg_hc[1]-=0x80;
        SmgDisplay(smg_hc,luminance);
}
/*******************************************************************************
* 函 数 名: Smg_ctrl_bit
* 函数功能: 控制单独数码管
* 输    入: i:要控制的数码管位 dat:要写入的数据:0~9; 10为熄灭该数码管
* 输    出: 无
*******************************************************************************/
void Smg_ctrl_bit(unsigned char i,unsigned char dat)
{
        smg_hc[i+1]=t_display[dat];
        SmgDisplay(smg_hc,luminance);
}
/*******************************************************************************
* 函 数 名: Smg_ctrl_lum
* 函数功能: 数码管亮度控制
* 输    入: 亮度等级:1~8;  0为熄灭
* 输    出: 无
*******************************************************************************/
void Smg_ctrl_lum(unsigned char R)
{
        luminance=R;
        SmgDisplay(smg_hc,luminance);
}
/*******************************************************************************
* 函 数 名: Smg_ctrl_all
* 函数功能: 数码管全部资源控制
* 输    入: a:第一位数码管 0~9
                        b:第二位数码管 0~9
                        c:第三位数码管 0~9
            d:第四位数码管 0~9
            t:小数点       0|1
            R:亮度         0~8
* 输    出: 无
*******************************************************************************/
void Smg_ctrl_all(unsigned char a,unsigned char b,unsigned char c,unsigned char d,bit t,char R)
{
        smg_hc[0]=t_display[a];        //将标准字库赋于数码管缓存
        smg_hc[1]=t_display[b];
        dot_f=t;
        if(t) smg_hc[1]-=0x80;
        smg_hc[2]=t_display[c];
        smg_hc[3]=t_display[d];
        luminance=R;
        SmgDisplay(smg_hc,luminance);
}
/*******************************************************************************
* 函 数 名: Fnshu
* 函数功能: 将接收到的自然数拆份并显示
* 输    入: a:值的范围0-65535
                         luminance:亮度  0~8
* 输    出: 无
*******************************************************************************/
void Fnshu(unsigned int a)
{
        smg_hc[3] = t_display[a%10];                                   //个
        smg_hc[2] = t_display[a/10%10];                                   //十
        smg_hc[1] = t_display[a/100%10];                           //百
        smg_hc[0] = t_display[a/1000%10];                           //千
        luminance=1;
        SmgDisplay(smg_hc,luminance);
}
/*******************************************************************************
* 函 数 名: Fnshu
* 函数功能: 显示指定数组
* 输    入: a:值的范围0-65535
                         luminance:亮度  0~8
* 输    出: 无
*******************************************************************************/
void ZUDisplay(unsigned char *p)
{
        unsigned char i;
        for(i=0;i<4;i++)
        {
                smg_hc[i] = t_display[*p];
                p++;                                           //个
        }

        luminance=1;
        SmgDisplay(smg_hc,luminance);
}

网友A:
TM1638还没搞明白,TM1637又来了。

网友B:
貌似还少了读取键值的功能

网友C:
引用 网友A:
TM1638还没搞明白,TM1637又来了。

8高级点还是七高级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