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DHT11温湿度传感器驱动程序

楼主(2025-10-23):
资料详见:http://www.51hei.com/bbs/dpj-240451-1.html

/*
下面是一个基于Arduino的温湿度监测系统的完整代码,它使用DHT11传感器测量环境温湿度,并通过OLED显示屏(SSD1306驱动,I2C接口)
以中文显示这些信息。
这个代码需要以下库的支持:
1. Adafruit SSD1306库 - 用于控制OLED显示屏
2. Adafruit GFX库 - 图形基础库
3. DHT传感器库 - 用于读取DHT11传感器数据
4,硬件连接方面,DHT11的数据引脚连接到Arduino的数字引脚2,OLED显示屏使用I2C接口连接(SDA接A4,SCL接A5)。
5:功能描述:上电显示“温湿度系监测初始化中…………”如检温湿度传感器正常则直接跳到温湿度显示界面,
   如检测到温湿度传感器异常则一直停留在“传感器读取失败!”界面,直到传感器正常后才跳回到温湿度显示界面。
*/
#include <Wire.h>
#include <Adafruit_GFX.h>
#include <Adafruit_SSD1306.h>
#include <DHT.h>
// OLED显示屏定义
#define SCREEN_WIDTH 128
#define SCREEN_HEIGHT 64
#define OLED_RESET    -1
Adafruit_SSD1306 display(SCREEN_WIDTH, SCREEN_HEIGHT, &Wire, OLED_RESET);
// DHT11传感器定义
#define DHTPIN 2
#define DHTTYPE DHT11
DHT dht(DHTPIN, DHTTYPE);
// 中文字符点阵数据(温度、湿度、摄氏度等符号)
const unsigned char wen[] PROGMEM = {
0x00,0x00,0x23,0xF8,0x12,0x08,0x12,0x08,0x83,0xF8,0x42,0x08,0x42,0x08,0x13,0xF8,
0x10,0x00,0x27,0xFC,0xE4,0xA4,0x24,0xA4,0x24,0xA4,0x24,0xA4,0x2F,0xFE,0x00,0x00,
/*"温"*/
};
const unsigned char shi[] PROGMEM = {
0x00,0x00,0x27,0xF8,0x14,0x08,0x14,0x08,0x87,0xF8,0x44,0x08,0x44,0x08,0x17,0xF8,
0x11,0x20,0x21,0x20,0xE9,0x24,0x25,0x28,0x23,0x30,0x21,0x20,0x2F,0xFE,0x00,0x00,
/*"湿"*/
};
const unsigned char du[] PROGMEM = {
0x01,0x00,0x00,0x80,0x3F,0xFE,0x22,0x20,0x22,0x20,0x3F,0xFC,0x22,0x20,0x22,0x20,
0x23,0xE0,0x20,0x00,0x2F,0xF0,0x24,0x10,0x42,0x20,0x41,0xC0,0x86,0x30,0x38,0x0E,
};
/*"度"*/
const unsigned char dian[] PROGMEM =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18,0x18,0x00,0x00,0x00,0x00,0x18,0x18,0x00,0x00,
/*":"*/
};
const unsigned char mei[] PROGMEM = {
0x10,0x00,0x1F,0xFC,0x20,0x00,0x20,0x00,0x5F,0xF0,0x90,0x10,0x12,0x10,0x11,0x10,
0xFF,0xFE,0x20,0x10,0x22,0x10,0x21,0x10,0x3F,0xFC,0x00,0x10,0x00,0xA0,0x00,0x40,
/*"每"*/
};
const unsigned char er[] PROGMEM = {
0x00,0x00,0x00,0x3C,0x42,0x42,0x42,0x02,0x04,0x08,0x10,0x20,0x42,0x7E,0x00,0x00,
/*"2"*/
};
const unsigned char miao[] PROGMEM = {
0x08,0x20,0x1C,0x20,0xF0,0x20,0x10,0xA8,0x10,0xA4,0xFC,0xA2,0x11,0x22,0x31,0x20,
0x3A,0x24,0x54,0x24,0x54,0x28,0x90,0x08,0x10,0x10,0x10,0x20,0x10,0xC0,0x13,0x00,
/*"秒",0*/
};
const unsigned char zhong[] PROGMEM = {
0x10,0x20,0x10,0x20,0x3C,0x20,0x20,0x20,0x41,0xFC,0xBD,0x24,0x11,0x24,0x11,0x24,
0xFD,0x24,0x11,0xFC,0x11,0x24,0x10,0x20,0x14,0x20,0x18,0x20,0x10,0x20,0x00,0x20,
/*"钟"*/
};
const unsigned char geng[] PROGMEM = {
0x00,0x00,0xFF,0xFE,0x01,0x00,0x01,0x00,0x3F,0xF8,0x21,0x08,0x21,0x08,0x3F,0xF8,
0x21,0x08,0x21,0x08,0x3F,0xF8,0x11,0x00,0x0A,0x00,0x06,0x00,0x19,0xC0,0xE0,0x3E,
/*"更"*/
};
const unsigned char xin[] PROGMEM = {
0x10,0x00,0x08,0x04,0x7F,0x78,0x00,0x40,0x22,0x40,0x14,0x40,0xFF,0x7E,0x08,0x48,
0x08,0x48,0x7F,0x48,0x08,0x48,0x2A,0x48,0x49,0x48,0x88,0x88,0x28,0x88,0x11,0x08,
/*"新"*/
};
const unsigned char yi[] PROGMEM =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FF,0xFE,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一"*/
};
const unsigned char ci[] PROGMEM = {
0x00,0x80,0x40,0x80,0x20,0x80,0x20,0xFC,0x01,0x04,0x09,0x08,0x0A,0x40,0x14,0x40,
0x10,0x40,0xE0,0xA0,0x20,0xA0,0x21,0x10,0x21,0x10,0x22,0x08,0x24,0x04,0x08,0x02,
/*"次"*/
};
const unsigned char jian[] PROGMEM = {
0x04,0x40,0x24,0x40,0x24,0x7C,0x24,0x40,0x24,0x90,0x24,0x88,0x25,0x08,0x04,0x00,
0x00,0x00,0x3F,0xF8,0x24,0x48,0x24,0x48,0x24,0x48,0x24,0x48,0xFF,0xFE,0x00,0x00,
/*"监"*/
};
const unsigned char ce[] PROGMEM = {
0x00,0x04,0x27,0xC4,0x14,0x44,0x14,0x54,0x85,0x54,0x45,0x54,0x45,0x54,0x15,0x54,
0x15,0x54,0x25,0x54,0xE5,0x54,0x21,0x04,0x22,0x84,0x22,0x44,0x24,0x14,0x08,0x08,
/*"测"*/
};
const unsigned char xi[] PROGMEM = {
0x00,0xF8,0x3F,0x00,0x04,0x00,0x08,0x20,0x10,0x40,0x3F,0x80,0x01,0x00,0x06,0x10,
0x18,0x08,0x7F,0xFC,0x01,0x04,0x09,0x20,0x11,0x10,0x21,0x08,0x45,0x04,0x02,0x00,
/*"系"*/
};
const unsigned char tong[] PROGMEM = {
0x10,0x40,0x10,0x20,0x20,0x20,0x23,0xFE,0x48,0x40,0xF8,0x88,0x11,0x04,0x23,0xFE,
0x40,0x92,0xF8,0x90,0x40,0x90,0x00,0x90,0x19,0x12,0xE1,0x12,0x42,0x0E,0x04,0x00,
/*"统"*/
};
const unsigned char chu[] PROGMEM = {
0x20,0x00,0x10,0x00,0x01,0xFC,0xFC,0x44,0x08,0x44,0x10,0x44,0x10,0x44,0x34,0x44,
0x58,0x44,0x94,0x44,0x14,0x44,0x10,0x84,0x10,0x84,0x11,0x04,0x12,0x28,0x14,0x10,
/*"初"*/
};
const unsigned char chi[] PROGMEM = {
0x10,0x20,0x10,0x20,0x10,0x20,0x10,0x40,0xFC,0x48,0x24,0x84,0x25,0xFE,0x24,0x82,
0x24,0x00,0x48,0xFC,0x28,0x84,0x10,0x84,0x28,0x84,0x44,0x84,0x80,0xFC,0x00,0x84,
/*"始"*/
};
const unsigned char hua[] PROGMEM = {
0x08,0x80,0x08,0x80,0x08,0x84,0x10,0x88,0x10,0x90,0x30,0xA0,0x30,0xC0,0x50,0x80,
0x91,0x80,0x12,0x80,0x14,0x80,0x10,0x82,0x10,0x82,0x10,0x82,0x10,0x7E,0x10,0x00,
/*"化"*/
};
const unsigned char zhong1[] PROGMEM = {
0x01,0x00,0x01,0x00,0x01,0x00,0x01,0x00,0x3F,0xF8,0x21,0x08,0x21,0x08,0x21,0x08,
0x21,0x08,0x21,0x08,0x3F,0xF8,0x21,0x08,0x01,0x00,0x01,0x00,0x01,0x00,0x01,0x00,
/*"中"*/
};
const unsigned char dian3[] PROGMEM =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63,0x18,0x63,0x18,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
const unsigned char chuan[] PROGMEM = {
0x08,0x40,0x08,0x40,0x08,0x40,0x13,0xF8,0x10,0x40,0x30,0x80,0x37,0xFE,0x50,0x80,
0x91,0x00,0x13,0xF8,0x10,0x08,0x11,0x10,0x10,0xA0,0x10,0x40,0x10,0x20,0x10,0x20,
/*"传"*/
};
const unsigned char gan[] PROGMEM = {
0x00,0x28,0x00,0x24,0x3F,0xFE,0x20,0x20,0x2F,0xA4,0x20,0x24,0x2F,0xA8,0x28,0x98,
0x28,0x92,0x4F,0xAA,0x40,0x46,0x80,0x82,0x01,0x00,0x48,0x84,0x48,0x12,0x87,0xF2,
/*"感"*/
};
const unsigned char qi[] PROGMEM = {
0x00,0x00,0x3E,0x7C,0x22,0x44,0x22,0x44,0x3E,0x7C,0x01,0x20,0x01,0x10,0xFF,0xFE,
0x02,0x80,0x0C,0x60,0x30,0x18,0xC0,0x06,0x3E,0x7C,0x22,0x44,0x22,0x44,0x3E,0x7C,
/*"器"*/
};
const unsigned char du1[] PROGMEM = {
0x00,0x20,0x20,0x20,0x11,0xFC,0x10,0x20,0x00,0x20,0x03,0xFE,0xF0,0x02,0x10,0x94,
0x10,0x50,0x11,0x10,0x10,0x90,0x13,0xFE,0x14,0x28,0x18,0x44,0x10,0x82,0x03,0x02,
/*"读"*/
};
const unsigned char qu[] PROGMEM = {
0x00,0x00,0xFF,0x80,0x22,0xFC,0x22,0x44,0x3E,0x44,0x22,0x44,0x22,0x44,0x3E,0x44,
0x22,0x28,0x22,0x28,0x27,0xA8,0xFA,0x10,0x42,0x10,0x02,0x28,0x02,0x44,0x02,0x82,
/*"取"*/
};
const unsigned char xi1[] PROGMEM = {
0x01,0x00,0x11,0x00,0x11,0x00,0x11,0x00,0x3F,0xF8,0x21,0x00,0x41,0x00,0x01,0x00,
0xFF,0xFE,0x02,0x80,0x04,0x40,0x04,0x40,0x08,0x20,0x10,0x10,0x20,0x08,0xC0,0x06,
/*"失"*/
};
const unsigned char bai[] PROGMEM = {
0x00,0x40,0x7C,0x40,0x44,0x40,0x54,0x80,0x54,0xFE,0x55,0x08,0x56,0x88,0x54,0x88,
0x54,0x88,0x54,0x50,0x54,0x50,0x10,0x20,0x28,0x50,0x24,0x88,0x45,0x04,0x82,0x02,
/*"败"*/
};
const unsigned char tan1[] PROGMEM = {
0x00,0x00,0x10,0x00,0x10,0x00,0x10,0x00,0x10,0x00,0x10,0x00,0x10,0x00,0x10,0x00,
0x10,0x00,0x10,0x00,0x00,0x00,0x00,0x00,0x10,0x00,0x10,0x00,0x00,0x00,0x00,0x00,
/*"!"*/
};
const unsigned char duc[] PROGMEM = {
0x60,0x00,0x91,0xF4,0x96,0x0C,0x6C,0x04,0x08,0x04,0x18,0x00,0x18,0x00,0x18,0x00,
0x18,0x00,0x18,0x00,0x18,0x00,0x08,0x00,0x0C,0x04,0x06,0x08,0x01,0xF0,0x00,0x00,
/*"℃"*/
};

void setup() {
  Serial.begin(9600);
  // 初始化OLED
  if(!display.begin(SSD1306_SWITCHCAPVCC, 0x3C)) {
    Serial.println(F("SSD1306 display allocation failed"));
    for(;;);
  }
  display.clearDisplay();
  // 初始化DHT传感器
  dht.begin();
  // 显示欢迎信息
  display.drawBitmap(0, 0, wen, 16, 16, SSD1306_WHITE);
  display.drawBitmap(16, 0, shi, 16, 16, SSD1306_WHITE);
  display.drawBitmap(32, 0, du, 16, 16, SSD1306_WHITE);
  display.drawBitmap(46, 0, jian, 16, 16, SSD1306_WHITE);
  display.drawBitmap(62, 0, ce, 16, 16, SSD1306_WHITE);
  display.drawBitmap(78, 0, xi, 16, 16, SSD1306_WHITE);
  display.drawBitmap(94, 0, tong, 16, 16, SSD1306_WHITE);
  display.drawBitmap(110, 0, chu, 16, 16, SSD1306_WHITE);
  display.drawBitmap(0, 17, chi, 16, 16, SSD1306_WHITE);
  display.drawBitmap(16, 17, hua, 16, 16, SSD1306_WHITE);
  display.drawBitmap(32, 17, zhong1, 16, 16, SSD1306_WHITE);
  display.drawBitmap(46, 17, dian3, 16, 16, SSD1306_WHITE);
  display.drawBitmap(63, 17, dian3, 16, 16, SSD1306_WHITE);
  display.display();
  delay(2000);
}

void loop() {
  // 等待传感器稳定
  delay(2000);
  // 读取温度和湿度
  float h = dht.readHumidity();
  float t = dht.readTemperature();
  // 检查是否读取成功
  if (isnan(h) || isnan(t))
  {
  Serial.println("Failed to read from DHT sensor!");
  display.clearDisplay();
  display.drawBitmap(0, 0, chuan, 16, 16, SSD1306_WHITE);
  display.drawBitmap(16, 0, gan, 16, 16, SSD1306_WHITE);
  display.drawBitmap(34, 0, qi, 16, 16, SSD1306_WHITE);
  display.drawBitmap(51, 0, du1, 16, 16, SSD1306_WHITE);
  display.drawBitmap(68, 0, qu, 16, 16, SSD1306_WHITE);
  display.drawBitmap(85, 0, xi1, 16, 16, SSD1306_WHITE);
  display.drawBitmap(102, 0, bai, 16, 16, SSD1306_WHITE);
  display.drawBitmap(119, 0, tan1, 16, 16, SSD1306_WHITE);
  display.display();
  return;
  }

  // 显示温湿度信息
  display.clearDisplay();
  // 显示温度
  display.drawBitmap(0, 0, wen, 16, 16, SSD1306_WHITE);
  display.setTextSize(2);
  display.drawBitmap(17, 0, du, 16, 16, SSD1306_WHITE);
  display.setTextSize(2);
  display.drawBitmap(34, 0, dian, 8, 16, SSD1306_WHITE);
  display.setTextSize(2);
  display.drawBitmap(114, 0, duc, 16, 16, SSD1306_WHITE);
  display.setTextColor(SSD1306_WHITE);
  display.setCursor(48, 0);
  display.print(t);
/**display.setTextSize(2);
  display.setCursor(112, 0);
  display.print("C");
  */
  // 显示湿度
  display.drawBitmap(0, 24, shi, 16, 16, SSD1306_WHITE);
  display.setTextSize(2);
  display.drawBitmap(17, 24, du, 16, 16, SSD1306_WHITE);
  display.setTextSize(2);
  display.drawBitmap(34, 24, dian, 8, 16, SSD1306_WHITE);
  display.setTextSize(2);
  display.setTextColor(SSD1306_WHITE);
  display.setCursor(48, 25);
  display.print(h);
  display.setTextSize(2);
  display.setCursor(116, 25);
  display.print("%");

  // 显示更新时间提示
  display.drawBitmap(0, 46, mei, 16, 16, SSD1306_WHITE);
  display.drawBitmap(17, 46, er, 8, 16, SSD1306_WHITE);
  display.drawBitmap(26, 46, miao, 16, 16, SSD1306_WHITE);
  display.drawBitmap(43, 46, zhong, 16, 16, SSD1306_WHITE);
  display.drawBitmap(60, 46, geng, 16, 16, SSD1306_WHITE);
  display.drawBitmap(77, 46, xin, 16, 16, SSD1306_WHITE);
  display.drawBitmap(96, 46, yi, 16, 16, SSD1306_WHITE);
  display.drawBitmap(113, 46, ci, 16, 16, SSD1306_WHITE);
  display.display();
}

网友A:
请问怎样下载呀,谢谢

网友B:
好像比我的程序更清楚、简洁。
赞一个!

网友C:
下载代码运行正确,但里面的中文输入很麻烦,有简便显示中文的代码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