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只是最左边的LED闪烁?附单片机程序

楼主:
各位论坛的大佬,又碰到问题了。电路图如下,就是想实现从左边开始的流水灯。代码也附上了,可是运行的时候就是只有最左边的LED闪烁,运行环境是proteus8.17sp4,麻烦大家看看原因出在哪里?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8 unsigned char

void delay1s( u8 x )
{
    u8 i, j, k;
    i = x;
    j = 120;
    k = 169;
    while( i )
    {
        while( j )
        {
            while( k )
            {
                ;
                k --;
            }
            k = 169;
            j --;
        }
        j = 120;
        i --;
    }
}

void main( void )
{
    u8 i;
    while( 1 )
    {
        P2 = 0xfe;
        for( i = 7; i > 0; i -- )
        {
            delay1s( 1 );
            P2 = _crol_( P2, 1 );
        }
    }
}

网友A(2025-10-24):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8 unsigned char

void delay1s( u8 x )
{
    u8 i, j, k;
    i = x;
    j = 120;
    k = 169;
    while( i )
    {
        while( j )
        {
            while( k )
            {
                ;
                k --;
            }
            k = 169;
            j --;
        }
        j = 120;
        i --;
    }
}

void main( void )
{
//        u8 i;
        P2 = 0xfe;
        while( 1 )
        {
//                for( i = 7; i > 0; i -- )
//                {
                        delay1s( 1 );
//                        P2 = _crol_( P2, 1 );
                        P2 = _cror_( P2, 1 );
//                }
        }
}

网友B:
你在while(1)里面的P2 = _crol_( P2, 1 );已经做成了循环左移了,不用再在外面套一个for循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在while(1)里面的P2 = _crol_( P2, 1 );已经做成了循环左移了,不用再在外面套一个for循环

运行后显示的结果有什么不同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在while(1)里面的P2 = _crol_( P2, 1 );已经做成了循环左移了,不用再在外面套一个for循环

不用for循环,就只会左移一次。

网友D:
引用 网友A:
#include
#include
#define u8 unsigned char

这个运行结果一样。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运行后显示的结果有什么不同么

问题照样没解决。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这个运行结果一样。

如果用的是沙发代码在楼主截图电路仿真,结果不是由左至右反复循环。只能是楼主太自信且不仔细。

网友E:
请检查有没有生成Hex档
Proteus引用的Hex档是不是正确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如果用的是沙发代码在楼主截图电路仿真,结果不是由左至右反复循环。只能是楼主太自信且不仔细。

为啥不是反复循环?
楼主的意思是为啥输出的口没有按照代码改变吧,只有P2.7有变化,其他的脚没有。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如果用的是沙发代码在楼主截图电路仿真,结果不是由左至右反复循环。只能是楼主太自信且不仔细。

你有好的办法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你有好的办法吗?

先给端口直接赋值,看看那些指示灯能不能有对应的变化

网友G:
定义一个变量,这个变量进行移位,然后再把变量赋值给P2口

网友H:
用实验板测试验证以下代码可以实现流水显示,代码如下:

****
void main(void)

P6=0xfe;
    while(1)
    {
            delay_ms(250);
            P6 = _crol_(P6, 1);
    }

加入for循环效果不变,如果只是验证单向流水加for循环显然是没必要的,实现双向流水时各自加for循环就必要了。

网友I:
1.楼主的程序问题不大,跑马灯可以跑起来,只是高位灯不亮,只循环点亮7个灯,原因是程序行for( i = 7; i > 0; i -- )有问题,应改为for( i = 8; i > 0; i -- )。
2.程序可以化简,既然用了_crol_()函数,可以不用for循环,也不用定义循环边界,因为_crol_()函数已经内含循环机制,它跟左移运算符<<的运行结果是有区别的。主程序可简化为:
void main(void)
{
    P2=0xfe;
    while( 1 )
    {
                P2=_crol_(P2,1);
                delay1s(1);
    }
}

网友D:
谢谢网友的回复。
这个代码在proteus 8.17 sp5上运行的时候,一个灯都不亮。

网友D:
引用 网友H:
用实验板测试验证以下代码可以实现流水显示,代码如下:

****

谢谢你的回复。
加入for循环是必要的。但是你这个代码和楼下的是一样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请检查有没有生成Hex档
Proteus引用的Hex档是不是正确的

谢谢你的热心回复。
生成了hex文档的,proteus引用也是正确的。就是没有按预想的仿真结果出现。

网友I:
引用 网友D:
谢谢网友的回复。
这个代码在proteus 8.17 sp5上运行的时候,一个灯都不亮。

想要很快的解决问题,把你高傲的proteus 8.17 sp5工程文件和程序文件打包发上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