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STC单片机发展中各个型号的历史演化,比如STC8A 8C 8G 8H等含义

楼主(2025-10-25):
请教下,STC单片机发展中各个型号的历史演化,比如STC8A 8C 8G 8H等含义.脑子总停留在89S52   89C52不好啊
当然了解下老型号,也知道现在常用的是怎么来的? 比如现在的STC8G1K08A     SOP8

还有什么STC15F   15W  ??

STC12F??

STC16??

STC32?

AI8051

网友A:
查看用户手册中命名规则即可。

网友B:
STC单片机发展并新增的以下寄存器 淘汰了大量外围芯片:
51单片机发明早期需要用AT24Cxx芯片存放数据,但这已被STC内置的EEPROM干掉了
新增高速ADC:外置ADC芯片:ADC0809‌等 用的越来越少了
新增PxMx寄存器 强推挽驱动数码管点阵不需要三极管了 三态门用途更广
新增RTC计时控制寄存器中断:DS1302,DS1307,DS3231等可以不要了
新增比较器中断:首先淘汰了LM393
新增IO口施密特触发器配置寄存器:74HC14非必要不需要加
新增硬件USB功能:PL2303,CH340也可以不要了
只要加几个电阻电容USB公头 D+与D-接上线就能烧录,模拟任何USB设备:键盘鼠标手柄U盘等
STC32,AI8051等最新几年发布的系列都具有以上功能
STC15,STC12系列是十几年前发布的老系列,STC89是STC成立早期发布的系列。
至于STC16,那是16位被8位与32位夹层的半途而废的系列,现很少使用。

网友C:
你可以上STC官网官蜜查,据说厂家对此设了100万元保密费一般人我不告诉他

楼主:
冷不丁在网上下载了STC8A系列  8C,8F 8P系列的手册。
算了,不看它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STC单片机发展并新增的以下寄存器 淘汰了大量外围芯片:
51单片机发明早期需要用AT24Cxx芯片存放数据,但这 ...

功能很强呀,怪不得那么多人用

楼主:
价格还那么便宜,太过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