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LCD1602液晶的转速表程序设计

楼主(2025-10-25):
单片机又称单片微控制器(MCU),它把一个计算机系统集成到一个芯片上。它的体积小、质量轻、价格便宜、为学习、应用和开发提供了便利条件。    本文便是运用AT89C51单片机控制的转速表设计。电机在运行过程中,需要对其进行监控,转速是一个必不可少的参数。数字式转速表就是对电机转速进行测量,并可以和PC机进行通信,显示电机的转速,并观察电机运行的基本情况。本设计主要是运用了AT89C51作为控制核心,由霍尔传感器,LED数码显示管,施密特触发器等构成。充分发挥单片机的性能。 本设计优点是电路较简单、功能完善、测量速度快、精度高、控制系统可靠,性价比较高等特点。

电路原理图如下: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COUNT_IN=P3^2;
// 定义1602 相关管脚
sbit rs=P2^7;
sbit en=P2^6;
// 按键定义
sbit add=P3^3;
sbit dec=P3^4;
sbit BUZZ=P1^0;
uint count,m,n;
unsigned long RPM;
long shangxian=10000;
bit flag;
uchar code tab1[]={" VH: r/min "}; // 一行显示的固定字符
uchar code tab2[]={" RV: r/min "}; // 转速显示的固定字符
void delay(uint x)
{
uint i,j;
for(i=0;i<x;i++)
for(j=0;j<110;j++);
}
void init()
{
IT0=1; //INT0 负跳变触发
TMOD=0x01;// 定时器工作于方式1
TH0=0xfc; //1ms
TL0=0x18;
EA=1; //CPU 开中断总允许
ET0=1;// 开定时中断
EX0=1;// 开外部INTO中断
TR0=1;// 启动定时
}
/******** 液晶写入指令函数与写入数据函数, 以后可调用
**************/
void write_1602com(uchar com)//**** 液晶写入指令函数****
{
rs=0;// 数据/ 指令选择置为指令
P0=com;// 送入数据
delay(1);
en=1;// 拉高使能端,为制造有效的下降沿做准备
delay(1);
en=0;//en 由高变低,产生下降沿,液晶执行命令
}
void write_1602dat(uchar dat)//*** 液晶写入数据函数****
{
rs=1;// 数据/ 指令选择置为数据
P0=dat;// 送入数据
delay(1);
en=1; //en 置高电平,为制造下降沿做准备
delay(1);
en=0; //en 由高变低,产生下降沿,液晶执行命令
}
void lcd_init()//*** 液晶初始化函数****
{
uchar a;
write_1602com(0x38);// 设置液晶工作模式,意思: 16*2 行显示,5*7 点阵, 8 位数据
write_1602com(0x0c);// 开显示不显示光标
write_1602com(0x06);// 整屏不移动,光标自动右移
write_1602com(0x01);// 清显示
write_1602com(0x80);// 显示固定符号从第一行第1 个位置之后开始显示
for(a=0;a<16;a++)
{
write_1602dat(tab1[a]);// 向液晶屏写固定符号部分
}
write_1602com(0x80+0x40);// 显示固定符号写入位置,从第2 个位置后开始显示
for(a=0;a<16;a++)
{
write_1602dat(tab2[a]);// 写显示固定符号
}
}
void display()
{
uchar gw,sw,bw,qw,ww;
if(RPM<=99999) // 范围内时
{
ww=RPM/10000;
qw=RPM%10000/1000;
bw=RPM%1000/100;//取得百位
sw=RPM%100/10;//取得十位数字
gw=RPM%10;// 取得个位数字
write_1602com(0x80+0x40+5);
if(ww==0)
write_1602dat(' ');
else
write_1602dat(0x30+ww);
if((ww+qw)==0)
write_1602dat(' ');
else
write_1602dat(0x30+qw);
if((ww+qw+bw)==0)
write_1602dat(' ');
else
write_1602dat(0x30+bw);
if((ww+qw+bw+sw)==0)
write_1602dat(' ');
else
write_1602dat(0x30+sw);
write_1602dat(0x30+gw);// 数字+30 得到该数字的LCD1602显示码
}
else // 超过范围时显示-----
{
write_1602com(0x80+0x40+2);
write_1602dat('-');
write_1602dat('-');
write_1602dat('-');
write_1602dat('-');
write_1602dat('-');
}
}
void display_shangxian()
{
write_1602com(0x80+5);
if(shangxian/10000==0)
write_1602dat(' ');
else
write_1602dat(0x30+shangxian/10000);
if((shangxian/1000)==0)
write_1602dat(' ');
else
write_1602dat(0x30+shangxian%10000/1000);
if((shangxian/100)==0)
write_1602dat(' ');
else
write_1602dat(0x30+shangxian%10000%1000/100);
if((shangxian/10)==0)
write_1602dat(' ');
else
write_1602dat(0x30+shangxian%10000%1000%100%10);// 数字+30得到该数字的LCD1602显示码
}
void key()
{
uint key_press_num;
uchar p;
if(add==0)
{
delay(20);
if(add==0)
{
while(!add)
{
key_press_num++;
if(key_press_num>=20)
{
key_press_num=0;
while(!add)
{
shangxian=shangxian+10;
if(shangxian>20000)
shangxian=0;
// for(p=0;p<20;p++)
display_shangxian();
}
}
display();
delay(10);
}
if(key_press_num!=0)
{
key_press_num=0;
shangxian++;
if(shangxia
{
key_press_num=0;
while(!dec)
{
shangxian=shangxian-10;
if(shangxian<0)
shangxian=20000;
// for(p=0;p<20;p++)
display_shangxian();
}
}
display();
delay(10);
}
if(key_press_num!=0)
{
key_press_num=0;
shangxian--;
if(shangxian<0)
shangxian=20000;
}
}
}
}
void alarm()
{
if(RPM>=shangxian)
BUZZ=0;
else
BUZZ=1;
}
void main()
{
init();
lcd_init();
while(1)
{
display();
display_shangxian();
key();
alarm();
}
}
void EXINT0() interrupt 0
{
count++;
flag=1;
n=0;
if(count>=10)
下载附件编辑查看

Keil源程序下载:

网友A:
很好的学习资料,受益匪浅

网友B:
能编写出这么一段程序,楼主还是下了功夫的:但是程序的编写格式:如果能按规范点来编写,就更完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