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助手发什么都收不到回复 通讯接线是没问题的,因为我程序都烧进去了

楼主:
#include "STC8G.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FOSC        11059200UL
#define BRT         (256 - FOSC / 115200 / 32)
#define LED_ON      '1'    // 字符命令
#define LED_OFF     '2'    // 字符命令

char received_cmd = 0;
bit cmd_processed = 1;
bit flag = 0;
sbit LED = P1^0;

// 串口发送函数
void UART_Send_Byte(unsigned char dat)
{
    SBUF = dat;
    while(!TI);
    TI = 0;
}

void UART_ISR() interrupt 4
{
    if(RI)
    {
        RI = 0;
        received_cmd = SBUF;
        cmd_processed = 0;

        // 回显接收到的数据
        UART_Send_Byte(received_cmd);
    }
}

void UART_Init()
{
    SCON = 0x50;
    TMOD = 0x20;
    TL1 = BRT;
    TH1 = BRT;
    TR1 = 1;
    AUXR = 0x40;
    ES = 1;
    EA = 1;
}

void Process_Received_Data(char cmd)
{
    switch(cmd)
    {
        case LED_ON:
            flag = 1;
            UART_Send_Byte('O'); // 发送确认
            break;

        case LED_OFF:
            flag = 0;
            UART_Send_Byte('F'); // 发送确认
            break;

        default:
            UART_Send_Byte('?'); // 发送未知命令
            break;
    }
}

void main(void)
{
    P1M0 = 0x01; P1M1 = 0x00;
    P3M0 = 0x00; P3M1 = 0x00;
    P1 = 0x00;
    P3 = 0x00;
    UART_Init();

    // 发送启动标志
    UART_Send_Byte('S'); // Start

    while(1)
    {
        if(!cmd_processed)
        {
            Process_Received_Data(received_cmd);
            cmd_processed = 1;
        }

        LED = flag;
    }
}

网友A(2025-10-25):
求大家帮忙看一下是哪出问题了。串口助手发什么都收不到回复。通讯接线是没问题的,因为我程序都烧进去了

网友B:
把单片机收发两端接通,看看能不能收到?有用信息太少,没办法具体分析。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求大家帮忙看一下是哪出问题了。串口助手发什么都收不到回复。通讯接线是没问题的,因为我程序都烧进去了

先用官方示例调通,再按自己意图修改。

网友D:
为什么对女朋友发出的邀请得不到回复 ?邀请信已经顺风送出多日,我心依旧,盼回复

网友E:
用表看看晶振两端有电压吗,示波器看看有波形吗

网友F:
先单片机发送数据,看接收情况,看波特率

网友G:
直接用AIapp-ISP和usb转串口接P30/P31
越过蓝牙模块,可以通信吗?

网友A:
兄弟们,我知道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A:
    P1M0 = 0x01; P1M1 = 0x00;
    P3M0 = 0x00; P3M1 = 0x00;
    P5M0 = 0x10; P5M1 = 0x00;
    P1 = 0x00;
    P3 = 0x03;      //P3.0和3.1一定要是高电平!!!!高电平!!!!高电平!!!!高电平!!!!高电平!!!!高电平!!!!高电平!!!!

这样就正常了

网友H:
bit  T1busy;
// 串口发送函数
void UART_Send_Byte(unsigned char dat)
{
    while(T1busy);
    T1busy  = 1;
    SBUF = dat;
}

void UART_ISR() interrupt 4
{
    if(RI)
    {
        RI = 0;
        received_cmd = SBUF;
        cmd_processed = 0;

        // 回显接收到的数据
        UART_Send_Byte(received_cmd);
    }
    if(TI)
    {
           TI  = 0;
           T1busy  = 0;
     }
}

网友A:
就是这里!还是大佬眼神好

网友I(2025-12-13):
引用 网友G:
直接用AIapp-ISP和usb转串口接P30/P31
越过蓝牙模块,可以通信吗?

大神好!可否发一份oled i2c 4脚的proteus的仿真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