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自学单片机是找几本书看的好,还是下载视频看好?侧重是什么呢?特别是自学环境

楼主(2025-10-28):
自学环境,基本上没有老师
所以自由度大,没有约束,实验板,书也能买了,或者借来。
所谓B站,网盘内容真是相当的,网上老师太多,资料太多,看的人眼花缭乱。。

但看视频,比如江协的普中A2,

但是他没有配套的书。有ppt
////

总的说来,看一些书,然后边敲代码的好,

视频这个东西,不能代替当面上老师的课,总让人分神,视频看了3-5个,还是没有感觉,没有记忆。

所以,视频网课这东西,无论是C语言,还是51单片机,都很多,是一种所谓先进的东西,但有明显的糊涂账。

网友A:
看郭天祥的视频,买他的书就能入门

网友B:
多实践才能学到东西

网友C:
是面向哪方面,如工作?

其实,按目标,把相关的技术,都解决,入门、提高都解决了。

网友D:
看视频多动手实践

网友E:
我从金沙滩的51入门的,可以看看他的视频,如果遇到短时不理解的就跳过,过段时间再回来看看就理解了。

网友F:
看书看视频现在还有AI这个宜师良友,入门不难.

网友G:
侧重是动手,看再多的视频都不如自己动手写一个程序,然后硬件验证

楼主:
是的,要实践各个小代码

网友H:
不管是看书看视频还是请教老师,最最关键还是动手实践。

网友I:
书和课都是教你基础和应用,看肯定是要看的,但看完之后比如说学了个OLED显示,那就琢磨一下OLED显示点其他的东西,比如说改一下字体大小、做出文字滚动的效果、反相显示达到高亮标识的目的等等。把学的基础去扩展开来。扩展过程中遇到不会的就去找找资料或者问ai是怎么实现的,这样学习的更多更快。全部课程学完之后就可以去尝试复刻别人的开源项目,然后看看能不能复刻出来。不能的话就去看开源的人家是怎么做的。

网友J:
还是那句话, 啥基础都没有,那就直接学郭天祥的 {10天学会单片机}  最适合什么基础都没有的新手小白,全程手敲代码,而且他代码经常还敲错,然后老师带着一起找原因,这些都是新手很容易犯的错误和踩坑点。。 所以极具教学意义。学完这个再学其他的 很容易就上手了; 起码不会像学无字天书。边学变犯困。

网友K:
大哥,你从8月就开始问C语言的问题了,有这时间,我都把C语言学两轮了
自学单片机,基础一定要扎实,模电至少要会用MOS管,三极管,和LED
数字电路至少要知道与或非,施密特,位移,ADC,DAC之类的
C语言书: C语言程序设计现代方法
这本书很好,对于初学者或者是专业人员都有用
单片机的书:手把手教你学51单片机——C语言版(第2版)
这书很好,虽然里面也有C语言,但还是推荐有一本专业的C语言方面的书
然后就是开发板,马云家的,100块以下的就可以了,不需要那大几百的开发板,没必要,当然,你不缺钱就另说了
再然后就是对着开发板和书上的内容从头开始,一个一个章节的学下去,不要跳过某个章节去看下一章节
单片机虽说是有点难度,但也不是什么前无古人的技术,用点就可以了
发100个帖子,还不如动手写一个代码

网友L:
个人建议,有基础的看视频效果好,没基础的看书扫盲后再看视频效果好。

网友M:
下载视频看好

网友N:
deep seek:
非常棒的问题!这是一个自学单片机的新手非常经典和重要的困惑。我来为你详细分析一下,并给出一个高效的自学路径。

核心结论:书和视频不是“二选一”,而是“相辅相成”
书籍是“地图”和“词典”,视频是“导游”和“演示”。

书籍(系统、严谨、参考性强)

优点:知识体系完整、逻辑严密、讲解深入。当你需要理解一个概念(如中断、定时器、通信协议)的原理时,书籍能给你最准确和系统的解释。它也是你日后遇到问题时最好的参考资料。

缺点:入门门槛稍高,比较枯燥,对于环境搭建、软件操作等动态过程不直观。

视频(直观、上手快、趣味性强)

优点:非常直观,能看到软件如何配置、代码如何编写、硬件如何连接、现象如何呈现。对于初学者建立感性认识和快速获得成就感非常有帮助。

缺点:知识体系可能比较零散,讲解深度可能不够,容易陷入“跟着做但不知其所以然”的境地。查找特定知识点也不如书籍方便。

推荐的自学策略:视频入门,书籍筑基,项目驱动
第一阶段:快速入门与建立信心(视频主导)

目标:让第一个LED灯闪烁起来。

方法:

在B站、慕课网等平台找一个完整的、高播放量的单片机入门系列教程(例如基于STM32或51单片机的)。选择一个主讲老师,从头跟到尾,避免东看一点西看一点。

跟着视频,一字不差地完成开发环境搭建(Keil、STM32CubeMX等)、创建工程、编写代码、编译下载、硬件连接的全过程。

侧重:这个阶段的重点是 “模仿”和“验证” 。不要纠结于每行代码的深层含义,先让程序跑起来,看到现象,建立“我能行”的信心。

第二阶段:理解原理与夯实基础(书视频结合,书籍比重增加)

目标:理解你之前用到的那些功能和代码到底是怎么回事。

方法:

当你成功点亮LED后,回头去看代码中的GPIO_Init、HAL_GPIO_WritePin等函数。这时,打开你的书籍(或芯片参考手册),去查找“GPIO”相关的章节。

视频告诉你“这里要这么配置”,书籍告诉你“为什么要这么配置,还有其他哪些配置方式”。

逐个攻克核心概念:GPIO、中断、定时器、串口通信。对于每个概念,都采用“视频看操作 -> 书籍学原理 -> 自己动手验证”的循环。

侧重:这个阶段的重点是 “理解”和“提问” 。从“是什么”转向“为什么”。

第三阶段:项目实践与知识整合(项目主导,书和视频作为工具书)

目标:独立完成一个小项目。

方法:

想一个有趣的小项目,比如:温湿度计、电子时钟、智能小车避障模块、遥控风扇等。

此时,你的学习方式变为 “基于项目的学习” 。为了实现项目功能,你需要去学习新的知识(如I2C驱动OLED屏幕、ADC读取光敏电阻、PWM控制舵机等)。

这时,视频和书籍都变成了你的 “工具书”和“求助站” 。你需要哪个模块,就去搜哪个模块的教程或文档。CSDN、博客园等技术社区也是极好的补充。

侧重:这个阶段的重点是 “应用”和“创造” ,将零散的知识点串联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特别重要的部分:自学环境搭建
这是自学成败的关键,远比选择书还是视频更重要。

1. 硬件环境(动手实践是核心)

必备:

一款主流单片机开发板:强烈推荐 STM32系列(如STM32F103C8T6核心板),资源丰富,生态强大,工作后也用得上。如果想从最简单的开始,51单片机(如STC89C52)也可以,但之后必然要过渡到STM32。

USB数据线(用于供电和程序下载)。

一台电脑。

强烈推荐:

面包板和杜邦线:用于无需焊接地连接外设,非常灵活。

基础传感器和模块包:通常可以网购一套“STM32入门套件”,包含LED、按键、数码管、LCD1602/OLED屏幕、温湿度传感器、舵机等。这是你做项目的“乐高积木”。

可选:

万用表、烙铁等工具,随着项目深入会变得有必要。

2. 软件环境

集成开发环境(IDE):Keil MDK (ARM) 或 Arduino IDE。

Keil是专业选择,需要学习,但是一切的基础。

Arduino库函数封装程度高,上手极快,但不利于理解底层。建议:直接学习Keil,长远受益。

程序下载/调试工具:ST-Link/V2(用于STM32,推荐)、J-Link、USB-TTL串口模块(用于51单片机或STM32的串口下载)。

辅助工具:

STM32CubeMX:ST官方出的图形化配置工具,可以自动生成初始化代码,极大降低入门难度,必学。

串口调试助手:用于和单片机进行串口通信,调试神器。

3. 信息资源环境(“渔”比“鱼”更重要)

官方文档:学会查阅 芯片数据手册 和 参考手册,这是最权威的资料。

技术社区:ST社区、电子工程世界、GitHub。当你遇到问题时,在这里提问或搜索,大概率已经有人解决过同样的问题。

示例代码库:开发板卖家通常会提供丰富的例程,这是最好的学习素材。

总结与最终建议
不要偏废:视频带你上路,书籍帮你走远。两者结合,事半功倍。

动手为王:千万不要只看不练。单片机是工科,实践出真知。哪怕只是照着视频敲一遍代码,也能加深理解。

环境先行:立刻去购买一块STM32开发板和基础套件。投几百元,你的学习之路就成功了一半。

由浅入深:遵循“LED闪烁 -> 按键控制 -> 串口打印 -> 定时器中断 -> PWM -> I2C/SPI驱动传感器 -> 综合项目”的经典路径。

拥抱问题:遇到Bug和问题是最好的学习机会。学会利用错误信息、调试工具和网络搜索来独立解决问题,这是工程师的核心能力。

祝你自学顺利,早日成为一名优秀的嵌入式工程师!

楼主:
写的好

因为我开始一直用普中的实验板,以及它网上配套的视频,但我发现这这样效果并不好,因为它没有配套的书,它配套的电子书,实际上干瘪,

大概大家都以为这就很好了,但恰恰相反,越学越糊涂 。

所以又买了几本书,现在觉得书的意义比视频要重要。

网友O:
首先先把例程搞懂,再在原本例程上更改成自己想要的,然后在是自己写

楼主:
还是应该以书为主,讲视频的人,也是在重复自己书上的内容。人家还是要卖书的,不能把什么都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K:
大哥,你从8月就开始问C语言的问题了,有这时间,我都把C语言学两轮了
自学单片机,基础一定要扎实,模电至少要 ...

你这个手把手的书不错。在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