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大家稳压后怎么放大电流?

楼主(2025-10-28):
比如我用7809把电压稳在了9V,但是它只有1A电流,用什么方法把电流提高到20A,但是电压还要稳定在9V?

楼主:
可不可以用电压比较器监控MOS管给电容充电来实现?

网友A:
7809不是开关型稳压,如果负载电流达到20A,压降5V,消耗的功率就达100W,发热很大,在要求不高的情况下,还是直接用开关电源比较好,铁壳的就是价格比较高,要90元左右,而且220V输入有些露,看起来不太安全。

网友B:
7809再接个大功率PNP管扩流。

网友C:
用大功率三极管扩流,使用大电流的降压模块

网友D:
直接搜一下用7812系统稳压管的大电流稳压电源电路参考一下。

网友E:
不合理,20A,如果你输入12V,(12-9)*20=60W,可以烧一杯开水了

网友F:
此方案不可取,实验测试可以用三极管扩流 ,这么大的电流实际使用不可取,体积庞大,功耗大

网友G:
扩流参考

网友B:
用大功率PNP管扩流

网友H:
20A这么大电流用线性稳压器总体来说不合适,要用开关电源。如输入12V,稳压器最大功耗约60W,要用多大的散热器?

网友I:
引用 网友C:
用大功率三极管扩流,使用大电流的降压模块

20A电流不建议使用串联稳压电路        17809按最小3V压差计算消耗功率最小得60W!效率太低!另外,这么大的功耗扩流功率管必须有很大的散热器或者强制风冷  !建议使用DC-DC

网友J:
引用 网友A:
7809不是开关型稳压,如果负载电流达到20A,压降5V,消耗的功率就达100W,发热很大,在要求不高的情况下, ...

可以用导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7809不是开关型稳压,如果负载电流达到20A,压降5V,消耗的功率就达100W,发热很大,在要求不高的情况下, ...

没有220的电,只有DC24V的电!!!

网友K:
78xx的datasheet里面有扩流电路的,照着做就行。

网友:
没有220的电,只有DC24V的电!!!

那就买24V转9V的DC/DC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买24V转9V的DC/DC模块。

还有个问题不能有射频干扰!!!

网友L:
增加多一个7809,并联试试看。

网友M:
板凳的建议最好!
7楼的话最重要!
11楼最接近你自己提出的问题的答案。
学生是也,考虑问题太直观,只看一点。

网友N:
你这个是开关电源才能实现。用LDO/三端 是实现不了那么大电流,如果不考虑成本和体积,用火牛也可以

网友O:
如果不能用开关电源,只能使用线性稳压器的话,可以采用10楼的方案。不过要20A输出电流的话,扩流管要多只并联工作(并联需要解决均流问题)。

网友G:
引用 网友H:
20A这么大电流用线性稳压器总体来说不合适,要用开关电源。如输入12V,稳压器最大功耗约60W,要用多大的散 ...

电路不存在不合理说法,只能说在方案中用不合适。60W才多大发热量?85W的CPU,不用的好好的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E:
不合理,20A,如果你输入12V,(12-9)*20=60W,可以烧一杯开水了

那你玩一小时游戏,烧了几杯开水?

网友I:
引用 网友G:
电路不存在不合理说法,只能说在方案中用不合适。60W才多大发热量?85W的CPU,不用的好好的吗?

你家CPU用线性稳压供电吗?

网友P:
短答案先给结论(很重要):用 24V→9V、20A 的需求用 78xx + 并联三极管做线性“扩流”在实践上几乎不可行——因为功率耗散太大(见下面计算)、体积/散热极不友好。更安全、经济且常用的做法是用大电流的 开关降压(buck)转换器 把 24V 降到 9V(效率 90%+),如果又需要超低噪声再在线性 LDO/线性串联器件做“后端滤波/微调”。下面把原因、可行方案、并联扩流的实现细节(若你仍坚持)、以及如何尽量避免射频干扰(EMI)都给得很清楚,并带上参考资料。

1) 先做个量化计算(必须看的原因)
输入 24V,输出 9V,输出电流 20A:
  • 输出功率:Pout=9V×20A=180W
  • 线性串联稳压(例如 7809 做基准,外接功放三极管以 24→9 降压)时,掉压约 24−9=15V24-9=15\text{V}
    • 线性耗散功率:Pdiss=15V×20A=300WP_{diss}=15\text{V}\times20\text{A}=300\text{W}

300 W 的热量意味着巨大的散热器、风扇、昂贵的三极管/壳体、并且长期运行非常不现实(温升、效率、安全和成本都很糟)。这也是为什么专业设计会用开关降压来减掉大部分耗能,再用小的线性后级做低噪声处理。参考资料也指出线性稳压器的巨大耗散与热管理是关键限制。

2) 推荐方案(按优先级)最推荐(1):大功率开关降压模块(synchronous buck)→ 9V输出,额定 ≥ 25A
  • 原因:效率高(常在 85–95%),把 300 W 的线性发热降到大约 Ploss≈Pout×(1/η−1)P_{loss}\approx P_{out}\times(1/\eta-1)Ploss≈Pout×(1/η−1)。例如 90% 效率时:损耗约 180∗(1/0.9−1)=20180*(1/0.9-1)=20180∗(1/0.9−1)=20 W(可散热,现实可行)。
  • 如何避免射频干扰(EMI):选用 同步整流的低噪开关器件 + 良好输入/输出 LC 滤波 + 共模扼流器 + 屏蔽/接地。若对噪声极敏感,可以在开关降压后再并联一个小线性后级 LDO 做低噪声“清洁”源(线性只需处理小压差,耗散小)。关于滤波和低噪声设计的资料可参考模拟厂商应用笔记。

备选(2,若一定要线性)使用大功率 MOSFET 作线性通道(并联)而非 BJT
  • MOSFET 在线性工作时比 BJTs 有时更好(低 Rds(on) 在接近饱和时),但把 MOSFET 作为线性通道仍会产生大量耗散,器件应选大封装、并加流均衡(源阻)并强制风冷/水冷。仍然不推荐用于 300 W 级耗散场合,除非你能承担冷却系统。
  • 若你坚持用线性扩流,关键点在于保证并联器件的均流(见下节实现细节与参考)。网上以 78xx + 多个 PNP/PNP 功率管 并联作法有示意,但都被用于较小电流扩展(几十安培时也有示例,但配套散热/均流/安全电路复杂)。

3) 如果你仍想“用 7809 + 并联大功率 PNP 三极管扩流”——实现细节与注意
强烈建议先读:并联晶体管必须加小电阻在每个发射/源端以保证均流(没有它一个管会抢流并过热)。主流经验与讨论都指出:发射(或源)旁路电阻、器件热耦合与足够的散热是并联成功的关键。

  • 典型拓扑
    • 78xx(或 7809)驱动若干个大功率 PNP(或 P-Channel MOSFET)作为外部串联“通流元件”。
    • 每个功率管的发射(或源)串上小电阻 Re(通常几十到几百毫欧,具体按预计电流算),用于均流与热稳定性。参考常见做法是给每管 0.05–0.1 Ω(视电流与允许压降而定)。讨论与论坛/教学资料多次提到 emitter/source 串阻能有效均流。

  • 如何选 Re 的大致计算(示例思路)
    • 假设 5 个并联管,共 20 A → 每管约 4 A。若你用 0.05 Ω,单管上电压降 V=I×R=4×0.05=0.2V=I\times R=4 \times 0.05=0.2 V,功耗 P=I2R=0.8P=I^2 R = 0.8P=I2R=0.8 W/管(额外损耗),但这个电阻帮助限制差异产生的电流放大。
    • 但请注意:器件本身在串联稳压中还要承受较高的 Vce(约 15V),每管还需承担相应的热功耗(高达几十到百来瓦),因此单靠并联并不能解决散热问题。

  • 并联时的基础规则
    • 给每管做 小值发射/源电阻(均流)。不要试图只在基极并联没有限流的做法。
    • 采用 同一型号、同一批次器件并且在同一散热片上安装(热耦合一致能帮助均流)。
    • 增加 电流/热保护:每个器件独立的温度检测或全局过流/过温保护,避免失控热失配导致连锁故障。
    • 注意器件 Vbe / Id 特性差异,BJT 更容易热失控 → MOSFET 在低 RdsOn 区更好,但做线性时也会发热。论坛/资料建议优先用 MOSFET 或成对的互补结构以降低 Vdrop。

  • 关于射频干扰(EMI)

    • 线性方案本身不会像开关电源那样产生大量高频开关噪声,但“扩流管+长导线+快速负载变化”仍可能产生瞬态干扰。避免 RF 问题的做法:把输出做好去耦(大电解 + 低 ESR 陶瓷),布局短回路,良好接地。若使用开关电源,必须做好输入输出 LC 滤波、共模扼流器和屏蔽。模拟厂商的 LDO/滤波应用文档讲了很多低噪声设计技巧。

最后一句(务实建议)
如果你要 24V→9V、20A、而且不能接受大体积散热/不能接受把 300W 的热量处理掉,请务必改用 高效率开关降压模块(再加线性后级或滤波),这是工程上最现实且安全的方案。

网友Q:
“稳压后怎么放大电流”应该是稳压电路怎样扩流吧?

网友R:
引用 楼主:
没有220的电,只有DC24V的电!!!

24V转9V用7809,再扩流?
24-9=15V!
电流还要有20A?!!
任何扩流方案都不好用,扩流只是减轻7809的功耗,300W(15V*20A)的耗散并没有消失,只是转移到扩流管上了,想想300W的散热器要多大?
不清楚吧?
换个场景:300W的家用电炖罐,马力全开时,把它的温度稳到50度~~散热器要多大?
冬天了,再换个场景:150W的浴霸2个全开,那热度你能感受到吧?
散热器不够大,就要风扇辅助吹风散热,普通的静音风扇怕是不够,得用上大功率的暴力风扇,那噪声也是杠杠的。
最安全的方案就是定制一个工频变压器,200W的,输入AC220V,输出AC6.5V@20A的交流,全波整流(6.5V*1.414~=9V2),然后再大容量(10000uF以上,可采用多个1000~2000并联)滤波。全程不降压。。
不要线性降压*3!
如果非要用降压,只能采用DCDC,选高效能的电路,效率95以上单路24V-9V,或多路并联,比如5A*4路。。。这个貌似是最接近低成本的方案了。
如果是单路,还要考虑PCB的载流量,铜皮要加厚,并用粗铜线过流,不然PCB也会爽歪歪~~

网友S:
TL431加IRF3080大散热片

网友S:
更正为TL431加IRF3808

网友T:
没有放大,没有扩流,
而是帮流,亦就是增设管道引进大电流,
这新增的大电流管道,须受控于原电路。

网友U:
你看电脑主板CPU供电的解决方案就知道了,多个DCDC并联并且要平衡负载很麻烦。那些教你用三极管扩流的我连骂他的心情都没有了。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买个AC220的开关电源,直接DC24转DC9且电流20A的成品模块没有。
再一个7809输入24V的情况下想输出1A电流需要巨大的散热片,20个7809并联你也别想了,用线性电源无论用三极管还是MOS管都一个鸟样300W的耗散功率是跑不了的。
你担心用开关电源会带来干扰其实大可不必,24V电源八成也是开关电源出来的,要是工频变压器出来的那能输出20A电流的变压器老大了。
所以说如果你一定要想DC24转DC9只能用开关电源,如果不用开关电源只能定制一个工频变压器直接出AC9V然后整流滤波了

网友U:
引用 网友R:
24V转9V用7809,再扩流?
24-9=15V!
电流还要有20A?!!

靠谱的回答

网友U:
引用 网友S:
TL431加IRF3080大散热片

你的散热片要和暖气片一样大吗

网友V:
引用 网友R:
24V转9V用7809,再扩流?
24-9=15V!
电流还要有20A?!!

浴霸不都800w 1000w一个灯的么,四个灯得两三千w吧

网友R:
引用 网友V:
浴霸不都800w 1000w一个灯的么,四个灯得两三千w吧

举个荔枝而已,别较真。
浴霸灯泡常见是的275W单个。家用的一般都是2个一组(550W)或4个一组(1100W)

网友T:
方法是方法,概念是概念,两码事,
放大器的「增益」哪来,就是利用流量不同的渠道组合出来的,
这些渠道的核心是有源器件,有源器件的输出是直接从电源取得,讯号是过不去的,
当这些渠道按照载流能力从小到大的级联起来时,前级输出作为后级的讯号,这就可实现 以小控大 的操作。

网友G:
引用 网友I:
你家CPU用线性稳压供电吗?

不用线性供电,85W的功率就不变成热量通过散热器散出来了?不管什么供电,影响的只是效率,并不影响发热的功率选多大的散热器。九年制义务教育就已经普及的知识,很难理解吗?

网友T:
引用 楼主:
可不可以用电压比较器监控MOS管给电容充电来实现?

电容的作用是,贮能平波,不是「扩」流,
MOS是受控者,搭载的就是那增补的19A,
为了控制通过MOS的电流,须监测负载压降。

网友W(2025-11-29):
“稳压后放大电流”不能直接放大,需要增加外围电路。核心方法是利用大电流元件进行电流扩展。  最常见且高效的方案是使用功率三极管或MOS管进行扩流。将稳压芯片作为控制核心,其输出驱动功率管的基极或栅极,由功率管承担主回路的大电流输出。同时,需为功率管加装足够的散热片以防过热。  另一种简单但效率较低的方法是在稳压芯片输出端直接并联大功率电阻进行分流,但效果有限且不推荐用于大电流场合。

网友X:
它需要一个晶体管电流升压器来提高其电流处理能力,例如在输入电压和输出之间连接一个 PNP 晶体管,并将 7809 的输出连接到该晶体管的基极以控制其工作。这样,PNP 晶体管负责处理大电流,而 7809 则负责电压调节和小电流控制。

网友Y:
25、27、31楼的靠谱。
回看楼主的问题一个比一个清奇,这个也不例外。
“请教一下大家稳压后怎么放大电流?比如我用7809把电压稳在了9V,但是它只有1A电流,用什么方法把电流提高到20A,但是电压还要稳定在9V?”“还有个问题不能有射频干扰!!!”......
比如可以假设楼主的9V1A电源7809上端是怎么来的 ?
1、如果是开关电源就没有射频干扰 ? 也不可以定制()电压输出 ?
2、如果是工频变压器就没有射频干扰 ? 也不可以定制电压输出 ?
3、如果是各种电池集成的,180W衡定9V的持续输出你确定需要 ?

网友Y:
真心问一句:你知道过20A的电线要多粗么 ?

网友Z:
9W升到 180W ?  额,可以啊,只要输入能量够损耗能量有去处就行。

网友K:
引用 网友Y:
25、27、31楼的靠谱。
回看楼主的问题一个比一个清奇,这个也不例外。
“请教一下大家稳压后怎么放大电 ...

那么你是用什么电源给你的“电流放大电路”供电的呢?这个问题不解决直接回答你是毫无意义的。

网友AA:
用运放做误差放大,驱动功率管(三极管或MOSFET)调整输出,实现可调稳压与大电流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