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导 设计智能家居控制模块

楼主(2025-10-31):
设计灯光与窗帘控制电路,通过光敏电阻和按键实现自动/手动模式切换,仿真环境光照变化响应。那位大神指导。

网友A:
光敏控制灯和窗帘开关,各种温湿度检测传感器控制空调,各种二氧化碳、煤气传感器控制报警

网友B:
你可以先选控制器,一般来说用低功耗的MSP430就行,配置引脚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