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的电磁炉维修

楼主:
此款美的电磁炉主板:美的电磁炉TM-S1-01A-B上电测试,300V高压正常,查低压7805没有5V 输出,输入也没有18V,断电检查5V供电外围元器件都正常,二极管、稳压管都正常,就只有一个8脚IC无法测试好坏,而且也是高压转低压电源模块,最大的怀疑就是他了,果断上某一个宝淘一个,二天后到货换上正常工作,一块多钱解决问题

网友A(2026-03-22):
美的电磁炉TM-S1-01A-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