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控制个人的理解

楼主(2025-11-02):
1、设定目标电压或速度或温度。2、当前传感器的电压或速度或温度。
3、本次误差=当前传感器的电压或速度或温度-设定目标电压或速度或温度。
4、上一次误差
5、上上一次误差
比例=误差*经验倍数

积分=(本次误差+上一次误差+上上一次误差+......上上上的误差)*经验倍数

微分=(本次误差 -上一次误差)/1次*经验倍数

PID=比例+积分+微分

网友A:
举例说明

网友B:
从编程理解PID实现,给不会PID运算的一个框架。
但需要注意,以上针对的是每秒采样一次的系统,
否则没有“实时性”的运算意义。也就是积分时间和实际的“秒”之间失去了量化关系。
准确。
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