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作一个煤气表用稳压电源

楼主:
家里的煤气表是用4节5#电池供电的。

考虑到电池消耗也不大,可能几年才会换一次电池,担心时间长了电池漏液造成麻烦;或者正要做饭时,才发现电池无电,再去购买也麻烦。
决定做一个6V的稳压电源来给煤气表供电,长期短期都行。
自己用C#写的LM317计算程序,R2的理论值是2.58K。

稳压电源的原理图到处都找得到,这里就省略了。
在立创打样的PCB:

拆机的小变压器够用了:

用一个10K的电位器暂时代替R2,调整电位器使输出电压为6V,实测电位器的值为2.5K,找一个2.5K的电阻焊到R2位置,6V电源调整完毕。
安装到煤气表附近的墙:

用一个装月饼的塑料盒盖在上面,防尘。

在电池盒焊出两根电源引线,接一个5.5/2.1的DC插座:

要使用稳压电源时,这样连接:

使用电池时,断开稳压电源插头:

有了这个稳压电源,电池没有电了也不怕了,至少可以应下急。
只不过重新换电后,要重启燃气表一次。

网友A(2025-11-03):
你这有一点画蛇添足,燃气表跟燃气灶,热水器不用锂电池,因为安全问题。

网友B:
我们这里的燃气公司说是私自改装,是不会让你这样做的

网友C:
别做没意义危险的事了!

网友D:
是个好主意!换一次电池也就用一年左右,突然电池没电,难免手忙脚乱!不过这样用市电变成6V电源共给燃气表燃气部门是什么态度?

网友:
我们这里的燃气公司说是

很有可能的,不过燃气公司提供的计量器具叫用户提供电源有点说不过去?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是个好主意!换一次电池也就用一年左右,突然电池没电,难免手忙脚乱!不过这样用市电变成6V电源共给燃气表 ...

一年中停电的几率要远大于电池没电的几率吧!

网友E:
在你电源输出再接个二极管,这个换上电池后不但不用重启燃气表,也可以换完电池后拔掉电源就可以了

网友F:
你可以做个 欠压提示电路 用来提醒更换电池

网友G:
燃气表的权限是属于燃气公司的,用户不能随意改动。

网友H:
既不安全 又没必要,做项目之前先考虑好再动手

网友:
燃气表的权限是属于燃气公司的,用户不能随意改动。

燃气表的电池需要用户自备。似乎好像有点说不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