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10系统突然出现启动后黑屏

楼主(2025-11-03):
win10系统,昂达H81M,I5-4590,昂达D3-8G-1600,突然就黑屏,重启后发现,只在出现win10 LOGO那个画面显示了几秒钟,然后就黑屏,啥问题?

网友A:
重装系统呗

网友B:
英特尔酷睿i5-4590是2014年发布的第四代Haswell架构四核处理器,当前仍能胜任基础办公和主流网游,但已难以应对专业级和高负载场景。

网友C:
这种情况,个人一般没有专业的测试仪器确定故障原因,基本是凭经验和替换电路板,比如楼上说的重装系统,再就是橡皮擦内存的金手指,有条件的话,替换电源、主板、硬盘等,CPU一般不会坏。

网友D:
Windows10有很多子版本 有22H2 21H2等 黑屏问题极其复杂 可能与显卡或主板、驱动问题导致的。

网友E:
重装系统。不成功就一个硬件换一个硬件地再试。
想要远程算命,可自行百度。

网友F:
是不是换装了火绒杀毒软件了?如果原来没有装这个,突然装了,有些版本就会出现这样,我就被坑过,最终只能重装系统

网友G:
系统问题可能性最大,软件问题可能性其次,但小白都搞不定,建议重装系统。用pe能进系统几本上说明问题。 或者按照网上说强制关机三次会进入安全模式

网友H:
重启电脑,连续按 F8 或 电源键强制关机 3 次,触发 “自动修复” 界面

网友I:
大概率是硬件接触松动或系统 / 电源出了小问题,常见情况有这几种: 内存没插稳,把内存拔下来擦下金手指再插紧试试; 核显或主板接口接触有问题,重启时留意下屏幕线有没有松动; 系统关键文件坏了,LOGO 后加载失败就黑屏,可能得修复系统。

网友J:
esc强制刷新多次一般就好了

楼主:
网上找了一大圈,好象WIN10的这个问题比较常见,而且原因也很多,实在搞不了,现在装WIN7了。谢谢楼上各位。

网友K:
进安全模式看看

网友L:
重装系统吧

网友M:
强制进入安全模式:

在电脑启动到Logo界面后,强制关机(长按电源键),重复这个操作 2-3次。Windows 10会自动进入“自动修复”模式。

在“自动修复”界面,选择 “高级选项” -> “疑难解答” -> “高级选项” -> “启动设置” -> “重启”。

重启后,按键盘上的 4 或 F4 键进入安全模式。

如果成功进入安全模式:

卸载最近的更新/软件/驱动:回想一下黑屏前是否安装了新的软件、驱动(特别是显卡驱动)或Windows更新。如果有,在安全模式下卸载它们。

按 Win + X,选择“设备管理器”,找到“显示适配器”,右键卸载显卡驱动。

在“应用和功能”中卸载最近安装的可疑软件。

执行系统还原:如果你之前创建过系统还原点,这是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

在高级选项中,选择“系统还原”,选择一个黑屏问题出现之前的还原点进行还原

网友N:
先铲掉干干净净装一下系统,如果还是这样那就是硬件的问题了。

网友O(2025-12-05):
重装一下驱动试一试. 或者在 安全模式下运行杀毒软件查一下.

网友P:
微软已停止对 Windows 10 的支持。您遇到的这个漏洞可能是新发现的漏洞。重启后可能不会再遇到此问题。如果问题再次出现,请思考触发该问题的条件。您也可以将系统还原到未出现该问题的状态。

网友Q:
XP系统考虑一下,流畅的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