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c-06蓝牙+stc15w204s串口控制灯

楼主(2025-11-04):
使用hc-06蓝牙+stc15w204s串口控制p3.3口上的灯。蓝牙串口连接电脑串口助手和单片机连接电脑串口都能正常发送接收。蓝牙连接单片机就不行,没有接收反馈。求大师帮我看看程序哪里有问题。附程序。
#include <STC15W204S.h>

// 定义引脚
sbit LED = P3^3;  // P3.3连接LED

// 串口初始化函数,波特率9600(11.0592MHz晶振)
void UART_Init() {
    SCON = 0x50;  // 8位数据,允许接收
    TMOD &= 0x0F; // 清除定时器1配置
    TMOD |= 0x20; // 定时器1工作在方式2
    TH1 = 0xFD;   // 9600波特率初值
    TL1 = 0xFD;
    TR1 = 1;      // 启动定时器1
    ES = 1;       // 允许串口中断
    EA = 1;       // 允许总中断
}

// 串口发送一个字节
void UART_SendByte(unsigned char dat) {
    SBUF = dat;
    while (!TI);  // 等待发送完成
    TI = 0;       // 清除发送标志
}

// 主函数
void main() {
    UART_Init();  // 初始化串口
    LED = 0;      // 初始LED灭
    while (1) {
        // 主循环空转,等待中断处理
    }
}

// 串口中断服务函数
void UART_ISR() interrupt 4 {
    unsigned char rec_dat;
    if (RI) {         // 接收中断标志
        RI = 0;       // 清除接收标志
        rec_dat = SBUF; // 读取接收数据

        // 根据接收数据控制LED
        if (rec_dat == '1') {
            LED = 1;  // 灯亮
        } else if (rec_dat == '0') {
            LED = 0;  // 灯灭
        }

        // 将接收的控制指令回传(发送到蓝牙)
        UART_SendByte(rec_dat);
    }
}

网友A:
你这个蓝牙怎么发送数据到单片机

网友:
你这个蓝牙怎么发送数据到单片机

通过串口

网友B:
这个好像需要蓝牙主动给单片机发数据才会有返回值,试试把
if (rec_dat == '1') {
            LED = 1;  // 灯亮
        } else if (rec_dat == '0') {
            LED = 0;  // 灯灭
        }
改成
if (rec_dat) {
            LED = 1;  // 灯亮
        }
看看有没有接收到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