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热壶还有救吗?

楼主(2025-11-04):
电热丝接头靠根底烧断的!锡焊是不行的!(1500W的)

网友A:
为了安全,不建议维修!

网友B:
小火-修空调用的银焊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火-修空调用的银焊条。

是个办法,但不具备这条件。低压大电流压接可以吗?

网友C:
别折腾了,这玩意又不贵.

网友D:
找个这样的压上,看行不行

网友:
找个这样的压上,看行不行

露出的部分太短接不上

网友E:
将剖面处理平整并去除氧化后,然后用无铅焊锡焊接,太短可能需要在放大镜或显微镜下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将剖面处理平整并去除氧化后,然后用无铅焊锡焊接,太短可能需要在放大镜或显微镜下操作。

1500W的电热丝用锡铅焊接恐怕不行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1500W的电热丝用锡铅焊接恐怕不行吧

焊接难度与电热丝直径有关,与功率无关,必须用99%以上的无铅焊锡,有铅的熔点低。

楼主:
引用 网友E:
焊接难度与电热丝直径有关,与功率无关,必须用99%以上的无铅焊锡,有铅的熔点低。

您说的“99%以上的无铅焊锡”是纯锡吗?铅的熔点比纯锡还高、恐怕直接焊大功率电热丝也不行吧?用铜焊应该可以?大电流压接熔焊也可以,但需要设备,电热丝引线烧蚀的露出太短了,不太好办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您说的“99%以上的无铅焊锡”是纯锡吗?铅的熔点比纯锡还高、恐怕直接焊大功率电热丝也不行吧?用铜焊应 ...

导线断裂必须查明原因才能重新接,否则接上可能会很快烧断,电热丝一般是金属钨,但我不确定这个接头的线是金属钨还是铜。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导线断裂必须查明原因才能重新接,否则接上可能会很快烧断,电热丝一般是金属钨,但我不确定这个接头的线 ...

金属钨?可能性不大吧?金属钨的价格比较贵 !常见的电阻丝大多数应该是镍铬铁合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导线断裂必须查明原因才能重新接,否则接上可能会很快烧断,电热丝一般是金属钨,但我不确定这个接头的线 ...

电热壶里电热丝不可能用钨丝(价高),应该就是廉价的一般电炉丝(铁磁性的)用焊锡的可焊性不好,这个部位是高温的锡焊很容易熔化脱落

网友E:
引用 楼主:
电热壶里电热丝不可能用钨丝(价高),应该就是廉价的一般电炉丝(铁磁性的)用焊锡的可焊性不好,这个部 ...

可焊性不好可以尝试加不锈钢专用助焊剂,但不保证100%牢固

网友F:
从维修或安全角度考虑换新件,从玩的方面看还是可以折腾一下下的。

楼主(2025-12-05):
引用 网友F:
从维修或安全角度考虑换新件,从玩的方面看还是可以折腾一下下的。

清理后用铜焊或压焊是个办法,碳阻焊行不行?就是露出部分太短,不好弄

网友G:
拆出电热丝,重新焊接接头先拆开壶底,取出电热丝,把烧断的接头部分剪掉,用耐高温的银焊 / 铜焊(不能用普通锡焊,熔点不够)重新焊接接头,再装回壶内。
外接耐高温导线 + 端子如果接头烧断的位置较长,可剪去烧坏部分,用耐高温的硅胶导线(能承受 1500W 发热温度) 连接断口,再用耐高温接线端子 / 压接端子固定(避免用胶带,高温会融化)。

网友H:
引用 楼主:
清理后用铜焊或压焊是个办法,碳阻焊行不行?就是露出部分太短,不好弄

有条件就试试,没条件说了也没用!!

网友I:
感觉有救就是一定要做好绝缘和隔热

网友J:
我以前接过一个类似的壶,我用的是点焊机,就是点锂电池那种,点了一段镍片上去再接的电线。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以前接过一个类似的壶,我用的是点焊机,就是点锂电池那种,点了一段镍片上去再接的电线。

这个办法可以!能够点焊上镍片就好办了,,,,,,,,锡焊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