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H8K64 PWM互补输出3路信号

楼主(2025-11-05):
#include "STC8H.h"

// 定义 PWM 引脚(主通道和互补通道)
sbit PWM1_OUT = P3^0;   // 主 PWM1
sbit PWM1B_OUT = P3^1;  // 互补 PWM1
sbit PWM2_OUT = P3^2;   // 主 PWM2
sbit PWM2B_OUT = P3^3;  // 互补 PWM2
sbit PWM3_OUT = P3^4;   // 主 PWM3
sbit PWM3B_OUT = P3^5;  // 互补 PWM3

// PWM 占空比(0~255,8位PWM)
unsigned char PWM1_Duty = 128;  // 50% 占空比
unsigned char PWM2_Duty = 128;
unsigned char PWM3_Duty = 128;

// 死区时间(单位:us,需根据实际需求调整)
#define DEAD_TIME 2   // 2us 死区

// 延时函数(微秒级,根据系统时钟调整)
void DelayUs(unsigned int us) {
    while(us--);
}

// 初始化 PCA 模块为 8 位 PWM 模式
void PCA_Init() {
    PCA_PWM0 = 0x00;  // 通道0:8位PWM,无相位反转
    PCA_PWM1 = 0x00;  // 通道1:8位PWM,无相位反转
    PCA_PWM2 = 0x00;  // 通道2:8位PWM,无相位反转

    // 设置 PCA 时钟源:系统时钟/12(假设系统时钟11.0592MHz,PWM频率≈11.0592MHz/(12*256)≈3.58kHz)
    PCA_CLK = 0x02;   // 时钟源选择:SYSclk/12

    // 设置初始占空比
    PCA0 = 255 - PWM1_Duty;  // 8位PWM:占空比 = (255 - PCAx)/256
    PCA1 = 255 - PWM2_Duty;
    PCA2 = 255 - PWM3_Duty;

    // 使能 PCA 中断和模块
    EA = 1;         // 总中断使能
    EPCA = 1;       // PCA 中断使能
    PCA_RUN = 1;    // 启动 PCA 计数器
}

// PCA 中断服务函数(处理互补输出和死区)
void PCA_ISR() interrupt 7 {
    // 清除中断标志
    if (CCF0) CCF0 = 0;  // 通道0中断标志
    if (CCF1) CCF1 = 0;  // 通道1中断标志
    if (CCF2) CCF2 = 0;  // 通道2中断标志

    // 读取当前主 PWM 状态(高/低电平)
    bit pwm1_state = PWM1_OUT;
    bit pwm2_state = PWM2_OUT;
    bit pwm3_state = PWM3_OUT;

    // 生成互补 PWM(带死区)
    // 1. 主 PWM 为高电平时,互补 PWM 先关断,延时死区后再开低电平
    // 2. 主 PWM 为低电平时,互补 PWM 先关断,延时死区后再开高电平

    // 处理 PWM1 互补
    PWM1B_OUT = 0;          // 先关断互补通道
    DelayUs(DEAD_TIME);     // 死区延时
    PWM1B_OUT = !pwm1_state;// 互补输出

    // 处理 PWM2 互补
    PWM2B_OUT = 0;
    DelayUs(DEAD_TIME);
    PWM2B_OUT = !pwm2_state;

    // 处理 PWM3 互补
    PWM3B_OUT = 0;
    DelayUs(DEAD_TIME);
    PWM3B_OUT = !pwm3_state;
}

void main() {
    PCA_Init();
    while(1) {
        // 可在此动态调整占空比(示例:固定占空比)
        // PWM1_Duty = ...;
        // PCA0 = 255 - PWM1_Duty;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