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控制LED灯闪烁导致程序卡死

楼主(2025-11-05):
最近使用普冉得002B芯片,实现ADC采集电压值,根据电压值实现不同LED灯效果,在
                if(TIM_Count._1_s > TIM_1MIN)
                {
                        TIM_Count._1_s = 0;
                        adc_value = AdcGetValOneTime();
//                        LOGI("VDD:%d",adc_value);

                }

                if(adc_value > High_bat)
                {
                        HAL_TIM_PWM_Stop(&Tim1Handle, TIM_CHANNEL_2);                        //红灯
                        HAL_TIM_PWM_Start(&Tim1Handle, TIM_CHANNEL_1);                        //绿灯

                }
                else if(adc_value > low_bat)
                {
                        HAL_TIM_PWM_Stop(&Tim1Handle, TIM_CHANNEL_1);
                        if(TIM_Count._500_ms < TIM_1S)
                        {
                                HAL_TIM_PWM_Start(&Tim1Handle, TIM_CHANNEL_2);
                        }else if(TIM_Count._500_ms <TIM_1MIN)
                        {
                                HAL_TIM_PWM_Stop(&Tim1Handle, TIM_CHANNEL_2);
                        }else if(TIM_Count._500_ms > TIM_1MIN)
                        {
                                TIM_Count._500_ms = 0;
                        }
                }
                else if(adc_value < 3300)
                {
                        shutdown();
                }
在进入adc_value > low_bat判断里面后,红灯会亮如何灭掉,当红灯灭掉后程序就卡死了,后续发现注释掉HAL_TIM_PWM_Stop(&Tim1Handle, TIM_CHANNEL_2);后正常,请问是什么原因导致得,百思不得其解

网友A:
可以debug看看HAL_TIM_PWM_Stop(&Tim1Handle, TIM_CHANNEL_2);执行过后的调用栈,是不是发生了HardFault

网友B:
HAL_TIM_PWM_Stop(&Tim1Handle, TIM_CHANNEL_2);里面可能有问题,可以调试一下看看哪里卡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