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这是什么晶振,哪里能买到?

楼主:
前几天拿到一张电路板,发现它的晶振比较少见

正面是这样的,很明显它是一个30M晶振

反面是这样的,只有两个脚,应该是无源晶振。另外,晶振周围没有匹配电容。

这是侧面,很薄,只有1.3mm。

它的长宽是7.30*4.85mm,接近常见的7050封装,但又有差别,某一个宝上找不到这样的尺寸(某一个宝上甚至都找不到30M的无源7050),
立创的库里同样没有。我想请教大家谁见过这样的晶振,在哪里能买到它。谢谢!

网友A(2025-11-06):
无源,用同频、且size、引脚距离最接近的焊上去试试吧

网友B:
你在宝上搜索一下30M无源晶振 7050就可以搜到

网友B:
7050封装应该可以直接使用

网友B:
某一个宝搜索  7050陶瓷无源晶振比较快的搜到

网友C:
      谢谢楼上的各位,非常感谢你们的指导,大家可以尝试在某宝上搜索一下,看能否找到30M,贴片,2脚,7050,无源的晶振。我在发这个求助贴之前在某宝上已经搜索过,可能是我水平有限,实在是没有,连立创的库里都没有。

网友:
谢谢楼上的各位,非常感谢你们的指导,大家可以尝试在某一个宝上搜索一下,看能否找到30M,贴片,2脚,70 ...

读书读傻了?
没了补胎片,就不知道废旧轮胎剪一片下来能也补胎?

你要的是 30MHz 晶振!你是手工修复! 你非要一模一样的???
没有这个封装,你用无源 5032 斜着贴, 用 2x6 圆柱晶振 两个脚掰开了焊上去不行?

网友:
谢谢楼上的各位,非常感谢你们的指导,大家可以尝试在某一个宝上搜索一下,看能否找到30M,贴片,2脚,70 ...

我搜索7050陶瓷无源晶振可以搜索到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读书读傻了?
没了补胎片,就不知道废旧轮胎剪一片下来能也补胎?

我好像也没说过是要维修用吧,只是受人所托找找,最好有同款,实在找不到再换封装呗。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我搜索7050陶瓷无源晶振可以搜索到

您说的那个我之前也搜索到了,它是最接近要求的,但遗憾的是没有30M的

网友:
您说的那个我之前也搜索到了,它是最接近要求的,但遗憾的是没有30M的

昨天可以搜到!刚才再搜索确实找不到2脚封装的了,但可以找到4P的,无源晶振的2,4脚是空脚。可以考虑直接代换或者磨掉2,4脚后代换

网友:
我好像也没说过是要维修用吧,只是受人所托找找,最好有同款,实在找不到再换封装呗。

不是维修用的话,那就是批量采购罗? 那太简单了,直接上阿里巴巴,你说要 这个晶振直接给你报价了。

说真的,拿一个这么旧原件找同等品,还不知道原供货商的,居然不是维修替换,还真少见。

网友F:
为什么要选晶振 不能用内部定时吗

网友G:
库里没有的封装,应该也可以自己建一个吧?

网友H:
1、可以搜索到;
2、可以替代。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不是维修用的话,那就是批量采购罗? 那太简单了,直接上阿里巴巴,你说要 这个晶振直接给你报价了。

...

     看起来不少朋友不太理解为什么尽量需要找同款,那我就试着举个例子解释一下。
     某国内事业单位10年前举行了招标,里面有ABCDE五种仪器,分别属于不同的厂家。10年后,由于保修到期,而仪器还要继续使用,所以就实行了第二次招标。第二次招标,仅仅针对5种仪器的维保,可以由社会上所有有资质的公司参与。但是,无论是谁中标,都意味着中标公司必须对5种不是自己公司的仪器(而且不是常见的通用仪器)提供技术服务(即使是5家中的一家中标,情况也没有好到哪去)。
    那么问题就来了:不管是谁中标,都笃定无法得到5家公司的技术支持,原因很简单:这是我的仪器,凭什么帮你,谁叫你非得去参加投标的。
    至于中标的公司最后是怎么做到的,就不多讨论了,总之是各种手段都用上。
    那么,中标后需要为甲方提供什么技术服务呢?包括但不限于:
1,备用机数台,这个没办法,只能硬买,二手的最合适。
2,维修,保养。
3,备品备件耗材,比如电路板,能抄就抄,不能抄就买二手,买不到二手才硬着头皮买原装的。
4,提供技术咨询。
    其中的2,3项,就涉及到我们这次讨论的问题了。首先说第二项,维修,这个比较好办,比如晶振坏了,想办法换上差不多的,甲方一般不会管太多,只要保证仪器正常运行。
    而第三项,提供备品备件,这个就相对麻烦多了。备品备件是提供给谁呢,提供给甲方自己的技术人员,是的,甲方自己也有技术人员,他们用了这些仪器十年,也是懂一些技术的。那么,提供给他们备品备件清单里,可能就会有这种晶振,也可能会有带这种晶振的电路板(要命的是,量又不是很大)。
    某事业单位,是那种及其及其正规的企业。当然,说正规是好事,但也意味着很多的事情,只能按章程来,几乎无法变通。所以,技术人员在验收的时候,发现不是同款,就有可能拒收。而且,根据章程,你提供的器件和原先的有一丝丝不同,都必须主动打报告审批。
    举个例子:这次的板子不是我的,但几年前我这边也有一个维保,是另一个城市的某事业单位。有一次,甲方技术人员来电话,说我们的电源适配器和原先的不同,领导说不行,必须全部更换。我们给配的电源适配器,比原装的用了十年的旧款好多了,但是还是不行,好说歹说还是不行,最后只能去买老款换上。
    很多时候不是我们不会变通,不知道换个差不多参数的零件,而是很多时候我们不得不屈从于一些无法变通人,无法变通的规则。
    我也觉得这样很不合理,但究竟为什么这样?该怎么去改变才合理?就不是我这样的小人物该去考虑的事情了。
    大致情况就是如此,条件苛刻,但也无可奈何。和国内很多行业一样,我们这个行业,也已经卷得一塌糊涂。你不干,大把人排着队等呢。
    当然,最后终归是有解决的办法,但是,和别的解决办法相比,我觉得多上网找找,托人问问,似乎倒显得简单一点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C:
看起来不少朋友不太理解为什么尽量需要找同款,那我就试着举个例子解释一下。
     某国内事业单位 ...

单位大了,很多事情只能按内控流程走,如果很容易申请例外,那就每人肯遵守规则了,也就是牺牲个体效率,保证集体。
但内控手册,本来就要定期调整,我发现很少单位定期审它,导致越来越讲话。

网友C:
引用 网友I:
单位大了,很多事情只能按内控流程走,如果很容易申请例外,那就每人肯遵守规则了,也就是牺牲个体效率, ...

      这种事情的背后,其实就是没人愿意承担责任,潜台词是------“虽然好像你说的很有道理,但本来这是你的事,我若同意你更换,那出了事我就也有责任了”。
      对于这种自保式的守规则,我是见识过无数次了。以前每次公司中标,设计院就会派同一个人来,拿着标书逐条念,然后一条条问“能满足否......”。(让我想起少林寺里,住持一条条问觉远和尚“汝今能持否?”,虽然住持也知道,觉远和尚永远不会回答“不能”。)每次我都会告诉她,你们这个设计里的第N条,是错的,参数居然都写反了。但是每次她都是尴尬地笑笑,然后继续问,“参数能满足否”。她回去后有没有和领导说起我不得而知,但事实是几年后我离开那个公司的时候,第N条参数要求还是没有改。是的,根据规则,她可以不管,她只用完成自己的任务,一切顺利,然后她也希望我也不要成为那个影响“顺利”的人。
      多吐槽了几句,实际是希望大家能理解,一根筋式找原装备件背后的苦衷,很多事情,要是有想的那么简单,那就真简单了。

网友J:
封装都不需要一模一样,参数对上能焊上都可以用

网友K:
你是只要些样品?还是要批量用?这两种找货方式不同,可以细聊。

网友K:
你要多少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