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da5780收音机模块调试分享

楼主(2025-11-06):
今天调式rda5807模块,感觉比TEA5767简单多了,没有网上写的杂七杂八的。其实简单的很,用不着什么模块初始化,模块重启。自动搜台,也不用考虑是否到了边界,会自动循环搜。
写模式:只需写入二位,就可以自动搜了。
I2C_Start();
I2C_Write(0x20);    //送器件地址,写模式
I2C_Write(0xF3);    //单声道模式,向上自动寻台  02h
I2C_Write(0x01);    //开启模块。                        02h
I2C_Stop();

读模式:如仅读频率,只需读二位就行。
I2C_Start(); //读模式
I2C_Write(0x21); //送器件地址  ,读模式
I2C_Read();   //高位舍去 0AH
Ch=I2C_Read();  //         0AH
I2C_Stop();
FM=Ch+870;  //转频率,中国制无需考虑高二位。

网友A:
RDA5807N提供了I2C作为控制接口,控制模式如下描述:
I2C接口与I2C-Bus Specification 2.1兼容,包含2个信号:SCLK和SDIO。
I2C接口是由START,命令字节,数据字节,及每个字节后的ACK或NACK比特,和STOP组成,命令字节包括一个7比特的chip地址(0010000b)和一个读写r/w命令比特。ACK(或NACK)由接收器发出。 在该接口下,有两中读写方式,分别是连续读写方式和带寄存器地址的标准I2C方式,两种方式通过I2C的器件地址来区分实现,读写方式和器件地址详细描述如下:
1、连续读写方式:在该模式下,寄存器的地址是不可见的,即有一个固定的起始寄存器地址(写操作时为02H,读操作时为0AH),并有一个内部递增计数器,I2C器件地址为0010000B,加上读写标志,即I2C器件地址为0x20(写操作)和0x21(读操作)
(1)、写操作:写操作默认起始寄存器为02H,即所有写操作都是默认从02H开始,即使只写如03H或者05H,都必须从02H写起,MCU写入寄存器的顺序如下:02H的高字节,02H的低字节,03H的高字节,……,直到结束。芯片在MCU写入每个字节后都会返回一个ACK。MCU会给出STOP来结束操作。

(2)、读操作:读操作默认起始寄存器为0AH,即所有写操作都是默认从0AH开始。在对芯片进行读操作时,MCU给出命令字节后,RDA5807N会送出数据字节,顺序如下:0AH高字节,0AH低字节,0BH高字节,……,直到芯片接收到从MCU发出的STOP,结束整个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