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把金沙滩开发板上的实验程序搬到普中A2板上?同样的89C52,但电路有不同。

楼主(2025-11-06):
把金沙滩开发板上的实验程序怎么搬到普中A2开发板上?同样的89C52,但电路有不同。

比如把STC打狗棍的程序,怎么搬到普中A2上。

比如一个动态数码管

比如一个点阵按键?

比如一个LCD1602

等等各种实验程序。

我可以上传几个看看..

网友A:
记得以前上课时,把《X瓶梅》套上《资本论》的封皮,老师以为我在读书,其实我在看小红书。。。

网友B:
同样的 89C52 但电路不同。
但凡认真看2节 51 基础课程视频。
认真学一下 基本的代码。
了解了 sbit 就不会有这问题了吧?

网友C:
单片机和晶振一样的情况下很简单,比如金沙滩开发板的闪烁程序的LED接的是P3.4,而普中的接的是P3.6,只需要在程序里把P3.4改成P3.6就可以了;如果普中的是用杜邦线进行接插的话就更简单了,不需要改程序,只要把LED用杜邦线插到P3.4就可以了。

网友D:
不要误导初学者,已经入门的可以任性

网友E:
重新定义引脚功能啊

网友F:
其实说白了就是硬件接法不一样,相关程序不涉及外部芯片或涉及外部芯片相同的,直接在程序中把相应的引脚改成一样就可以。外部芯片不一样的就只有自己外加搭接电路了。

网友G:
定义引脚功能

楼主:
哈哈,这个问题是很多人想了解的,应该有普遍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哈哈,这个问题是很多人想了解的,应该有普遍性

错了,这么简单的问题,只要稍微看一遍教材,就会了解的。

网友H:
据说同型号的单片机,只要改一下傻(sbit)逼的就可以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哈哈,这个问题是很多人想了解的,应该有普遍性

恰恰相反,这个问题,根本就不该是个问题!
这是码农的本能,如同新生儿出娘胎就会呼吸空气一样的本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恰恰相反,这个问题,根本就不该是个问题!
这是码农的本能,如同新生儿出娘胎就会呼吸空气一样的本能。

是的,本来是挺简单的事

网友I:
去问问大聪明DEEPCEE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