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化器电路问题请教

楼主:
关于雾化器有几个问题没想明白,网上也查不到,想请教下各位大神:1、看雾化器原理图都说三端电感是用来升压的如图1,那图2那个是关断瞬间电感上感应电压和电源叠加通过雾化片释放?
2、图2雾化片前面的那个电容是隔直用的吧
3、两图电感前面的电容是起什么作用?过滤电源这边电压波动吗?
4、顺便问下雾化片能施加电压是多少

图1

图1

图2

图2

网友A(2025-11-07):
1.图1、图2的电感都是用来升压的,电路有所不同。
2.图2中Q1导通,电感蓄能,电容放电。Q1截止电感上感应电压和电源电压叠加向电容充电。电容充放电过程交流电压施加到雾化片。
3.电感前面的电容是去耦电容。
4.微孔雾化片工作电压3-12V,陶瓷雾化片工作电压24-48V,最大工作电压不超过60V。

网友B:
请熟悉振荡电路的老师讲解下

网友C:
1.对,类似BOOST升压
2.大概不是隔直吧,这么放置肯定有被动隔直作用,我认为可以起到平滑电感输出波形的作用
3.没错,电源滤波,两个不同大小的电容滤不同频段的
4我也不清楚,要看具体型号吧
我之前没接触这电路,可能说的不对,不过你图二电感确定不并联一个吸收电路吗,不然电压尖峰可能会击穿MOS管

网友D:
引用 网友A:
1.图1、图2的电感都是用来升压的,电路有所不同。
2.图2中Q1导通,电感蓄能,电容放电。Q1截止电感上感应 ...

通过你说的突然明白图2的工作原理了,要不然还一直卡在那里,这个用电路仿真能直观体现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1.对,类似BOOST升压
2.大概不是隔直吧,这么放置肯定有被动隔直作用,我认为可以起到平滑电感输出波形的 ...

选个耐压高的就可以了吧

网友E:
108K雾化器芯片有专用的XKT-202.外围电路很简单

网友E:
XKT-202电路原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