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F47表电流档分流电阻烧毁请教维修经验

楼主:
不慎18650电池接到电流档的50毫安档还是500毫安档记不清了,如图电阻烧毁!测量值显示4.2欧姆左右(精确值不好测量),麻烦的事各档分流电阻是串联的互相影响,分流电阻增大测量值显示正误差,这个电阻作为分压时阻值增大测量值显示偏低(负误差),太难调节了,不知各位有什么好经验,特此请教!谢谢。电流档部分电路图电阻值仅供参考,各厂 不尽相同。  最后把这个电阻用5Ω和0.47Ω串联,0.52Ω(500毫安分流电阻,黑绿红银棕色环)并联10Ω后0.5毫安-500毫安各档误差不大于5%不再调节了(太费事“标准电阻”也不标准,电压表也没根,差不多就算了)
即便是是96系列的色环电阻,要找一个合适的分流电阻也很困难。但是用串并联的方法找到较合适的阻值并不困难。

网友A(2025-11-09):
MF47指针表都老掉牙了

网友B:
谁告诉你分压电阻是“标准电阻”的?你看看早期的多少万用表都是用线绕电阻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谁告诉你分压电阻是“标准电阻”的?你看看早期的多少万用表都是用线绕电阻的。

早期的生产工艺标准电阻的阻值可能难以满足要求吧。而线绕电阻可以调节线长得到合适的阻值吧,现在技术进步了,完全可以用96系列标准电阻取代大部分线绕电阻。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早期的生产工艺标准电阻的阻值可能难以满足要求吧。而线绕电阻可以调节线长得到合适的阻值吧,现在技术进 ...

分压电阻很多都是难以用标准阻值的,就你说的96系列标准电阻,不要说上图中的0.06Ω,就54Ω等也不可能直接用,这和技术无关。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谁告诉你分压电阻是“标准电阻”的?你看看早期的多少万用表都是用线绕电阻的。

我没说“”分压电阻“”是标准电阻呀,我的意思是我用做标准的电阻阻值也不标准。要调准确很困难。指针万用表MF47用得较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