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老师,这是个什么元件?

楼主:
电热壶底盘上,用导热硅脂连接电热盘。但两端呈开路状态?进一步测试室温时电阻约130K,电加热温度开关断开时电阻约10K,进一步降低到大约3K。原来是个热敏电阻!可以根据阻值设定断电温度作为第一道保险,串联在220V回路里的2个双金属片温控开关作为第二道保险。

网友A(2025-11-10):
电热水壶、电茶壶连接器,找一下某一个宝 "适用美的小熊养生壶电茶壶温控耦合器干烧保护KSD568-5M带传感器",看起来跟你这很像

网友B:
2 4加热丝  1 3温度探头 阻值越50-100K

网友C:
电热丝,保险和温度探头

网友D:
引用 网友B:
2 4加热丝  1 3温度探头 阻值越50-100K

对!谢谢。5是接金属外壳的。1-3是热敏电阻,我这个常温130KΩ电热盘发热可到3KΩ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