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HCF32460 timera pwm占空比不可调问题

楼主(2025-11-11):
/*
* Author: ClingYang
* Date: 2025-11-11
* Version: 1.0
*/
#ifndef __TIMERA_PWM_H__
#define __TIMERA_PWM_H__

#ifdef __cplusplus
extern "C" {
#endif
#include "main.h"
#define TMRA_UNIT         (CM_TMRA_6)
#define TMRA_PERIPH_CLK   (FCG2_PERIPH_TMRA_6)
#define TMRA_PWM_CH       (TMRA_CH4)

#define TMRA_PWM_PORT     (GPIO_PORT_A)
#define TMRA_PWM_PIN      (GPIO_PIN_15)
#define TMRA_PWM_PIN_FUNC (GPIO_FUNC_5)

#define TMRA_MD           (TMRA_MD_SAWTOOTH)
#define TMRA_DIR          (TMRA_DIR_UP)
#define TMRA_PERIOD_VAL   (500U - 1U) // 200kHz @ 100MHz PCLK1
#define TMRA_PWM_CMP_VAL  (149U) // 30%占空比

void TimeraPwmInit(void);
void TimeraPwmStart(void);
void TimeraPwmStop(void);
int32_t TimeraPwmSetDuty(uint8_t u8Duty);
#ifdef __cplusplus
}
#endif

#endif /*__TIMERA_PWM_H__*/

#include "timera_pwm.h"
extern uint16_t test_var;
/**
* @brief  TimerA configuration.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static void TmrAConfig(void)
{
    stc_tmra_init_t stcTmraInit;
    stc_tmra_pwm_init_t stcPwmInit;

    /* 1. Enable TimerA peripheral clock. */
    FCG_Fcg2PeriphClockCmd(TMRA_PERIPH_CLK, ENABLE);

    /* 2. Set a default initialization value for stcTmraInit. */
    (void)TMRA_StructInit(&stcTmraInit);

    /* 3. Modifies the initialization values depends on the application. */
    stcTmraInit.sw_count.u8CountMode = TMRA_MD;
    stcTmraInit.sw_count.u8CountDir  = TMRA_DIR;
    stcTmraInit.u32PeriodValue = TMRA_PERIOD_VAL;
    (void)TMRA_Init(TMRA_UNIT, &stcTmraInit);

    /* 4. Set the comparison reference value. */

    (void)TMRA_PWM_StructInit(&stcPwmInit);
    stcPwmInit.u32CompareValue = TMRA_PWM_CMP_VAL;
    GPIO_SetFunc(TMRA_PWM_PORT, TMRA_PWM_PIN, TMRA_PWM_PIN_FUNC);
    (void)TMRA_PWM_Init(TMRA_UNIT, TMRA_PWM_CH, &stcPwmInit);
    TMRA_PWM_OutputCmd(TMRA_UNIT, TMRA_PWM_CH, ENABLE);

}
void TimeraPwmInit(void)
{
    TmrAConfig();
    test_var = 2;
}
void TimeraPwmStart(void)
{
    TMRA_Start(TMRA_UNIT);
}
/**
* Stop PWM output:
*   TMRA_Stop(TMRA_UNIT);
*   or
*   TMRA_PWM_OutputCmd(TMRA_UNIT, TMRA_PWM_x_CH, DISABLE);
*/
void TimeraPwmStop(void)
{
    TMRA_Stop(TMRA_UNIT);
}
int32_t TimeraPwmSetDuty(uint8_t u8Duty)
{
    uint32_t u32CompareValue;

    // 限制占空比范围(0~100)
    if (u8Duty > 100)
    {
        return LL_ERR_INVD_PARAM;
    }
    u32CompareValue = (TMRA_PWM_CMP_VAL * u8Duty) / 100;
    TMRA_SetCompareValue(TMRA_UNIT, TMRA_PWM_CH, u32CompareValue);

    return LL_OK;
}

/****************************************************END OF FILE****************************************************/

上面是.c.h
/**
*******************************************************************************
* @file  main.c
* @brief Main program.
@verbatim
Change Logs:
Date             Author          Notes
2025-11-11       CDT             First version
@endverbatim
*******************************************************************************
* Copyright (C) 2022-2025, Xiaohua Semiconductor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
* This software component is licensed by XHSC under BSD 3-Clause license
* (the "License"); You may not use this file except in compliance with the
* License. You may obtain a copy of the License at:
*                    opensource.org/licenses/BSD-3-Clause
*
*******************************************************************************
*/

/*******************************************************************************
* Include files
******************************************************************************/
#include "main.h"
#include "My_button.h"
#include "timer.h"
#include "timera_pwm.h"
/*******************************************************************************
* Local type definitions ('typedef')
******************************************************************************/
uint16_t test_var = 0;
en_pin_state_t pc13;
/*******************************************************************************
* Local pre-processor symbols/macros ('#define')
******************************************************************************/
/*******************************************************************************
* Global variable definitions (declared in header file with 'extern')
******************************************************************************/

/*******************************************************************************
* Local function prototypes ('static')
******************************************************************************/
/*******************************************************************************
* Local variable definitions ('static')
******************************************************************************/

/*******************************************************************************
* Function implementation - global ('extern') and local ('static')
******************************************************************************/
// Clock Config
static void App_ClkCfg(void)
{
    /* Set bus clock div. */
    CLK_SetClockDiv(CLK_BUS_CLK_ALL, (CLK_HCLK_DIV1 | CLK_EXCLK_DIV2 | CLK_PCLK0_DIV1 | CLK_PCLK1_DIV2 |
                                      CLK_PCLK2_DIV4 | CLK_PCLK3_DIV4 | CLK_PCLK4_DIV2));
    /* sram init include read/write wait cycle setting */
    SRAM_SetWaitCycle(SRAM_SRAM_ALL, SRAM_WAIT_CYCLE1, SRAM_WAIT_CYCLE1);
    SRAM_SetWaitCycle(SRAM_SRAMH, SRAM_WAIT_CYCLE0, SRAM_WAIT_CYCLE0);
    /* flash read wait cycle setting */
    EFM_SetWaitCycle(EFM_WAIT_CYCLE5);
    /* XTAL config */
    stc_clock_xtal_init_t stcXtalInit;
    (void)CLK_XtalStructInit(&stcXtalInit);
    stcXtalInit.u8State = CLK_XTAL_ON;
    stcXtalInit.u8Drv = CLK_XTAL_DRV_HIGH;
    stcXtalInit.u8Mode = CLK_XTAL_MD_OSC;
    stcXtalInit.u8StableTime = CLK_XTAL_STB_2MS;
    (void)CLK_XtalInit(&stcXtalInit);
    /* MPLL config */
    stc_clock_pll_init_t stcMPLLInit;
    (void)CLK_PLLStructInit(&stcMPLLInit);
    stcMPLLInit.PLLCFGR = 0UL;
    stcMPLLInit.PLLCFGR_f.PLLM = (1UL - 1UL);
    stcMPLLInit.PLLCFGR_f.PLLN = (50UL - 1UL);
    stcMPLLInit.PLLCFGR_f.PLLP = (2UL - 1UL);
    stcMPLLInit.PLLCFGR_f.PLLQ = (2UL - 1UL);
    stcMPLLInit.PLLCFGR_f.PLLR = (2UL - 1UL);
    stcMPLLInit.u8PLLState = CLK_PLL_ON;
    stcMPLLInit.PLLCFGR_f.PLLSRC = CLK_PLL_SRC_XTAL;
    (void)CLK_PLLInit(&stcMPLLInit);
    /* 3 cycles for 126MHz ~ 200MHz */
    GPIO_SetReadWaitCycle(GPIO_RD_WAIT3);
    /* Switch driver ability */
    PWC_HighSpeedToHighPerformance();
    /* Set the system clock source */
    CLK_SetSysClockSrc(CLK_SYSCLK_SRC_PLL);
}

// Port Config
static void App_PortCfg(void)
{
    GPIO_SetDebugPort(GPIO_PIN_TDI, DISABLE);
}

/**
* @brief  Main function of the project
* @param  None
* @retval int32_t return value, if needed
*/
int32_t main(void)
{
    /* Register write unprotected for some required peripherals. */
    LL_PERIPH_WE(LL_PERIPH_ALL);
    // Clock Config
    App_ClkCfg();
    // Port Config
    App_PortCfg();
    /* Register write protected for some required peripherals. */

    // Timer Init
    timer0_init();
    // GPIO Init
    gpio_init();
    // LCD_Init();
    My_button_init_attach_start();
    // Timera PWM Init
    TimeraPwmInit();
    DDL_DelayMS(1U);
    TimeraPwmStart();
    DDL_DelayMS(1U);
    // LL_PERIPH_WP(LL_PERIPH_ALL);
    for (;;)
    {
        //             test_var++;
             TimeraPwmSetDuty(test_var);
        //        pc13 = gpio_read_pc13();
    }
}

/**
* @brief  TMR0 compare interrupt callback function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TMR0_CompareIrqCallback(void)
{
    TMR0_ClearStatus(TMR0_UNIT, TMR0_CH_FLAG);
    static uint32_t _t0 = 0U;
    static uint32_t tik5ms = 0U;
    _t0++;
    tik5ms++;

    if (tik5ms >= 5U) // 50ms扫描一次按键
    {
        button_ticks();
        tik5ms = 0U;
    }
    if (_t0 >= 1000U)
    {
        gpio_toggle();
//        test_var++; TimeraPwmSetDuty((uint8_t)test_var);  // 修正这一行
        _t0 = 0U;
    }
}
/*******************************************************************************
* EOF (not truncated)
******************************************************************************/

我在debug的时候 无论怎么修改test_var pwm的占空比都无法修改 使用的芯片是 HC32F460JEUA

楼主:
示波器就是这个样子我不知道是不是哪里出问题了 有使用过的大佬指点两句么

楼主:
#include "timera_pwm.h"
extern uint32_t test_var;
/**
* @brief  TimerA configuration.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static void TmrAConfig(void)
{
    stc_tmra_init_t stcTmraInit;
    stc_tmra_pwm_init_t stcPwmInit;

    /* 1. Enable TimerA peripheral clock. */
    FCG_Fcg2PeriphClockCmd(TMRA_PERIPH_CLK, ENABLE);

    /* 2. Set a default initialization value for stcTmraInit. */
    (void)TMRA_StructInit(&stcTmraInit);

    /* 3. Modifies the initialization values depends on the application. */
    stcTmraInit.sw_count.u8CountMode = TMRA_MD_SAWTOOTH; // 锯齿波
    stcTmraInit.sw_count.u8CountDir = TMRA_DIR_UP; // 向上计数模式
    stcTmraInit.u32PeriodValue = (500UL-1UL);
    (void)TMRA_Init(TMRA_UNIT, &stcTmraInit);

    (void)TMRA_PWM_StructInit(&stcPwmInit);
    stcPwmInit.u32CompareValue = 1UL; // 占空比50%
    GPIO_SetFunc(TMRA_PWM_PORT, TMRA_PWM_PIN, TMRA_PWM_PIN_FUNC);
    (void)TMRA_PWM_Init(TMRA_UNIT, TMRA_PWM_CH, &stcPwmInit);
    TMRA_PWM_OutputCmd(TMRA_UNIT, TMRA_PWM_CH, ENABLE);
}
void TimeraPwmInit(void)
{
    TmrAConfig();
    TMRA_Start(TMRA_UNIT);
}
void TimeraPwmStart(void)
{
    TMRA_Start(TMRA_UNIT);
}
/**
* Stop PWM output:
*   TMRA_Stop(TMRA_UNIT);
*   or
*   TMRA_PWM_OutputCmd(TMRA_UNIT, TMRA_PWM_x_CH, DISABLE);
*/
void TimeraPwmStop(void)
{
    TMRA_Stop(TMRA_UNIT);
}
int32_t TimeraPwmSetDuty(uint8_t u8Duty)
{
    uint32_t u32CompareValue;
    // 限制占空比范围(0~100)
    if (u8Duty > 100)
    {
        return LL_ERR_INVD_PARAM;
    }
    // 将0-100的占空比映射到0-(TMRA_PERIOD_VAL-1)的比较值范围
    u32CompareValue = ((499 - 1) * u8Duty) / 100;
    TMRA_SetCompareValue(TMRA_UNIT, TMRA_PWM_CH, u32CompareValue);

    return LL_OK;
}

/****************************************************END OF FILE****************************************************/

/*
* Author: ClingYang
* Date: 2025-11-11
* Version: 1.0
*/
#ifndef __TIMERA_PWM_H__
#define __TIMERA_PWM_H__

#ifdef __cplusplus
extern "C" {
#endif
#include "main.h"
#define TMRA_UNIT         (CM_TMRA_6)
#define TMRA_PERIPH_CLK   (FCG2_PERIPH_TMRA_6)
#define TMRA_PWM_CH       (TMRA_CH4)

#define TMRA_PWM_PORT     (GPIO_PORT_A)
#define TMRA_PWM_PIN      (GPIO_PIN_15)
#define TMRA_PWM_PIN_FUNC (GPIO_FUNC_5)

#define TMRA_MD           (TMRA_MD_SAWTOOTH)
#define TMRA_DIR          (TMRA_DIR_UP)
#define TMRA_PERIOD_VAL   (500U - 1U) // 200kHz @ 100MHz PCLK1
#define TMRA_PWM_CMP_VAL  (149U) // 30%占空比

void TimeraPwmInit(void);
void TimeraPwmStart(void);
void TimeraPwmStop(void);
int32_t TimeraPwmSetDuty(uint8_t u8Duty);
#ifdef __cplusplus
}
#endif

#endif /*__TIMERA_PWM_H__*/

可以了
stcTmraInit.sw_count.u8CountDir = TMRA_DIR_UP; // 向上计数模式

楼主:
https://blog.csdn.net/xiaodududao/article/details/155071638  华大HC32F460踩坑定时器A 输出pwm
这个还有一个坑 希望对遇到同样问题有点小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