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 RGB色彩问题

楼主(2025-11-11):
使用STC8H的3路pwm驱动5050 缺口为负极的RGBLED,想实现白色-七彩之间的循环色彩平滑过度效果,我是通过pwm来调节
pwm_init(PWM2P_P12, 5000, 0); pwm_init(PWM3P_P14, 5000, 0); pwm_init(PWM4P_P16, 5000, 0);
5000是频率 0这个地方是占空比,就是调配每个通道的占空比。
实际上大小颜色过多并不平滑,存在颜色有的快有的慢,一致性不好。
求实现思路,或算法,谢谢各位大佬!

楼主:
希望帖子不要沉 虽然过了24h

网友A:
你有没有实际测量占空比呢?LED的亮度变化不一定是线性的,你可以先把每个颜色由弱到强测试一下看看规律,然后可以把占空比写入数组,然后在进行调用

网友B:
用STC15系列调光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