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32G12K128屠龙刀+FT24C256A+MAX7219

楼主(2025-11-11):
最近开始折腾STC32G12K128
买了块屠龙刀回来,手头有IIC的存储芯片FT24C256A

今天我们目的是使用STC的USB-CDC功能,在存储芯片上写入8个数值后读取出来,在数码管上显示,同时

要打印到PC机的串口(不用普通串口,用STC-USB-CDC串口)

先看器件:

楼主:
先看主程序:
//<<AICUBE_USER_HEADER_REMARK_BEGIN>>
////////////////////////////////////////
// 在此添加用户文件头说明信息
// 文件名称: main.c
// 文件描述:
// 文件版本: V1.0
// 修改记录:
//   1. (2025-11-06) 创建文件
////////////////////////////////////////
//<<AICUBE_USER_HEADER_REMARK_END>>

#include "config.h"                     //默认已包含stdio.h、intrins.h等头文件

//<<AICUBE_USER_INCLUDE_BEGIN>>
// 在此添加用户头文件包含
#include "i2c.h"
#include "MAX7219.h"
//        8位Max7219数码管模块显示, CLK = P6^4;CS = P6^5; DIN = P6^6;
//选择I2C数据口: SCL(P2.5), SDA(P2.4),IIC分频系数n=60
//<<AICUBE_USER_INCLUDE_END>>

//<<AICUBE_USER_GLOBAL_DEFINE_BEGIN>>
// 在此添加用户全局变量定义、用户宏定义以及函数声明
void PlaySMG(u8  tmp_1[8]);

char code LEDcode[]=
{0x7e,0x30,0x6d,0x79,0x33,0x5b,0x5f,0x70,0x7f,0x7b,0x00     /*0,1,2,3,4,5,6,7,8,9,全灭*/
,0x77,0x1f,0x4e,0x3d,0x4f,0x47,0x67,0x3e,0xff};    /*A,B,C,D,E,F,P,U,全亮*/

char code table[]={
0x7e, //0
0x18, //1
0x37, //2
0x3d, //3
0x59, //4
0x6d, //5
0x6f, //6
0x38, //7
0x7f, //8
0x7d, //9
0x7b, //A
0x4F, //b
0x66, //C
0x1F, //d
0x67, //E
0x63,  //F
};     //共阴
//<<AICUBE_USER_GLOBAL_DEFINE_END>>

////////////////////////////////////////
// 项目主函数
// 入口参数: 无
// 函数返回: 无
////////////////////////////////////////
void main(void)
{
    //<<AICUBE_USER_MAIN_INITIAL_BEGIN>>
    // 在此添加用户主函数初始化代码
                u8 i=0;
                u8  tmp[8];
    //<<AICUBE_USER_MAIN_INITIAL_END>>

    SYS_Init();

    //<<AICUBE_USER_MAIN_CODE_BEGIN>>
    // 在此添加主函数中运行一次的用户代码
        Initial();               //MAX7219初始化
                P40 = 0;        //三极管引脚输出低电平
                P60 = 0;        //输出低电平   //这2颗灯亮了
                P61 = 0;        //输出低电平   //说明这段程序是执行了
                delay_ms(2000);//经STC论坛版主erci***指导“print_usb并非阻
        //塞函数,所以在打开串口前可能已经打印完成了。 所以延时应放在打印前,或者在循环里
        //每隔1s反复打印这样每次打开串口都能看到。”
//                printf_usb( " A 首先从24C02读取8个数\xfd:            \r\n");
//                printf_usb( " B 把从24C02读取8个数\xfd加1后写入24C02:\r\n");
//                printf_usb( " C 把从24C02读取8个数\xfd减1后写入24C02:\r\n");
//                printf_usb( " D 把24C02地址0x0000的8个数\xfd清零:    \r\n");
                //printf_usb( " 发字符给printf_usb,引发bUsbInBusy检测    \r\n");
                //可以先printf再while(bUsbInBusy == 1);,但是这样依然看不到第一条printf的
                //while(bUsbInBusy==1) //cdc串口发数据之前可以判断一下当前的usb状态,等他空闲了再发,
                                                         //实测这样一点问题没有,但是我们这里不行啊
                //{
                printf_usb( " A 首先从24C256读取8个数:            \r\n");
                printf_usb( " B 把从24C256读取8个数加1后写入24C256:\r\n");
                printf_usb( " C 把从24C256读取8个数减1后写入24C256:\r\n");
                printf_usb( " D 把24C256地址0x0000k开始的8个数清零:    \r\n");
                //};
                IIC_Read_NGByte(0x00,0x08,tmp,8);        // 从地址 0x0008 开始,读取8个字节,存入tmp[8]中

                for( i=0;i<8;i++ )
                {
                printf_usb( "%u\t ",tmp[i] );
                }                                                        //为什么串口助手看不到以上打印结果?
                                                                        //可能是USB查询方式,只有在回答查询的时候才输出?

                PlaySMG(tmp); //数码管打印8个字节

    //<<AICUBE_USER_MAIN_CODE_END>>

    while (1)
    {
       // USBLIB_OUT_Done();              //查询方式处理USB接收的数据

        //<<AICUBE_USER_MAIN_LOOP_BEGIN>>
        // 在此添加主函数中用户主循环代码
                                        if( bUsbOutReady )
                {
                        //USB_SendData(UsbOutBuffer,OutNumber);

                        switch( UsbOutBuffer[0] )
                        {
                                case 'A':                        //
                                            //printf("从24C02读出8个数\xfd据: \r\n");
                                                printf("从24C256读出8个数据: \r\n");

                                                //-----------------------读取数据-----------------------
                                                IIC_Read_NGByte(0x00,0x08,tmp,8);        // 从地址 0x0008 开始,读取8个字节,存入tmp[8]中

                                                for( i=0;i<8;i++ )
                                                {
                                                printf( "%u\t",tmp[i] );
                                                /*  以十进制打印
                                                "%u\t" 是格式化字符串,其中:%u 是一个格式控制符,用于指定输出一个无符号整数。
                                                \t 是一个转义字符,表示输出一个水平制表符。dat[i] 是要输出的数据,它应该是一个无符号整数类型的数组元素。
                                                %u格式控制符用于将数字转换为无符号整数格式。无符号整数是指不带符号的整数,即只能表示零和正数的整数类型
                                                */

                                                }
                                                printf( "读取结束\r\n");

                                                PlaySMG(tmp); //数码管打印8个字节
                                                delay_ms(200);

                                        break;
                                case 'B':

                                                printf( " B 把从24C256读取8个数加1后写入24C02:\r\n");

                                                //-----------------------写入修改后的数据-----------------------
                                                IIC_Read_NGByte(0x00,0x08,tmp,8);        // 从地址 0x0008 开始,读取8个字节,存入tmp[8]中
                                                for( i=0;i<8;i++ )
                                                {
                                                        tmp[i] = (tmp[i] +1);
                                                }
                                                IIC_Write_NByte(0x00,0x08,tmp,8); //从地址 0x0008 开始,读取8个字节,都加1后,原位置写回去

                                                delay_ms(200);
                                                printf("加1后存储完成再从24C256读出8个数据: \r\n");
                                                IIC_Read_NGByte(0x00,0x08,tmp,8);        // 从地址 0x0008 开始,读取8个字节,存入tmp[8]中

                                                for( i=0;i<8;i++ )
                                                {
                                                printf( "%u\t",tmp[i] );
                                                }

                                                PlaySMG(tmp); //数码管打印8个字节
                                                delay_ms(200);

                                                printf("请比较差别,证实加1写入成功\r\n");
                                                break;
                                case 'C':

                                                printf( " C 把从24C256读取8个数减1后写入24C256:\r\n");
                                                IIC_Read_NGByte(0x00,0x08,tmp,8);        // 从地址 0x0008 开始,读取8个字节,存入tmp[8]中
                                                for( i=0;i<8;i++ )
                                                {
                                                        tmp[i] = (tmp[i] -1);
                                                }
                                                IIC_Write_NByte(0x00,0x08,tmp,8); //从地址 0x0008 开始,读取8个字节,都减1后,原位置写回去

                                                delay_ms(200);

                                                printf("减1后存储完成再从24C256读出8个数据: \r\n");
                                                IIC_Read_NGByte(0x00,0x08,tmp,8);        // 从地址 0x0008 开始,读取8个字节,存入tmp[8]中

                                                for( i=0;i<8;i++ )
                                                {
                                                printf( "%u\t",tmp[i] );
                                                }
                                                delay_ms(200);

                                                printf("请再次比较差别,证实减1写入成功\r\n");
                                                PlaySMG(tmp); //数码管打印8个字节
                                                break;
                                case 'D':
                                                printf( " D 把24C256地址0x0000开始的8个数清零::\r\n");

                                                for( i=0;i<8;i++ )
                                                {
                                                        tmp[i] = 0x00;
                                                }
                                                IIC_Write_NByte(0x00,0x08,tmp,8); //从地址 0x0008 开始,数组成员都变0后,原位置写回去

                                                delay_ms(200);

                                                printf( " D 24C256地址0x0000开始的8个数已经变成::\r\n");
                                                IIC_Read_NGByte(0x00,0x08,tmp,8);        // 从地址 0x0008 开始,读取8个字节,存入tmp[8]中

                                                for( i=0;i<8;i++ )
                                                {
                                                printf( "%u\t",tmp[i] );
                                                }
                                                delay_ms(200);

                                                printf("请再次比较差别,证实清零成功\r\n");
                                                PlaySMG(tmp); //数码管打印8个字节
                                                break;

                                default:

                                                break;
                        }
                        usb_OUT_done();

                }

        //<<AICUBE_USER_MAIN_LOOP_END>>
    }
}

////////////////////////////////////////
// 系统初始化函数
// 入口参数: 无
// 函数返回: 无
////////////////////////////////////////
void SYS_Init(void)
{
    EnableAccessXFR();                  //使能访问扩展XFR
    AccessCodeFastest();                //设置最快速度访问程序代码
    AccessIXramFastest();               //设置最快速度访问内部XDATA
    IAP_SetTimeBase();                  //设置IAP等待参数,产生1us时基

    //<<AICUBE_USER_PREINITIAL_CODE_BEGIN>>
    // 在此添加用户预初始化代码
    //<<AICUBE_USER_PREINITIAL_CODE_END>>

    P0M0 = 0x00; P0M1 = 0x00;           //初始化P0口为准双向口模式
    P1M0 = 0x00; P1M1 = 0x00;           //初始化P1口为准双向口模式
    P2M0 = 0x00; P2M1 = 0x00;           //初始化P2口为准双向口模式
    P3M0 = 0x00; P3M1 = 0x00;           //初始化P3口为准双向口模式
    P4M0 = 0x00; P4M1 = 0x00;           //初始化P4口为准双向口模式
    P5M0 = 0x00; P5M1 = 0x00;           //初始化P5口为准双向口模式
    P6M0 = 0x00; P6M1 = 0x00;           //初始化P6口为准双向口模式
    P7M0 = 0x00; P7M1 = 0x00;           //初始化P7口为准双向口模式

    I2C_Init();                         //I2C初始化
    delay_ms(1);
    USBLIB_Init();                      //USB库初始化
    delay_ms(1);

    //<<AICUBE_USER_INITIAL_CODE_BEGIN>>
    // 在此添加用户初始化代码
    //<<AICUBE_USER_INITIAL_CODE_END>>

    EnableGlobalInt();                  //使能全局中断
    USBLIB_WaitConfiged();              //等待USB完成配置
}

////////////////////////////////////////
// 微秒延时函数
// 入口参数: us (设置延时的微秒值)
// 函数返回: 无
////////////////////////////////////////
void delay_us(uint16_t us)
{
    do
    {
        NOP(18);                        //(MAIN_Fosc + 500000) / 1000000 - 6
    } while (--us);
}

////////////////////////////////////////
// 毫秒延时函数
// 入口参数: ms (设置延时的毫秒值)
// 函数返回: 无
////////////////////////////////////////
void delay_ms(uint16_t ms)
{
    uint16_t i;

    do
    {
        i = MAIN_Fosc / 6000;
        while (--i);
    } while (--ms);
}

//<<AICUBE_USER_FUNCTION_IMPLEMENT_BEGIN>>
// 在此添加用户函数实现代码
////////////////////////////////////////
// MAX7219显示函数
// 入口参数: tmp_1[8]数组 (要显示的8个数的数组)
// 函数返回: 无
////////////////////////////////////////
void PlaySMG(u8  tmp_1[8])
{

                Write7219(8,tmp_1[0]);                //数码管左边第1位,如果给15就是熄灭
                Write7219(7,tmp_1[1]);                //数码管左边第2位
                Write7219(6,tmp_1[2]);                //数码管左边第3位
                Write7219(5,tmp_1[3]);                 //数码管左边第4位
                Write7219(4,tmp_1[4]);                //数码管左边第5位,如果给15就是熄灭
                Write7219(3,tmp_1[5]);                //数码管左边第6位
                Write7219(2,tmp_1[6]);                //数码管左边第7位
                Write7219(1,tmp_1[7]);                 //数码管左边第8位 99--3 100--4 101--5 102--6 103--7  104--8 105--9
                //Write7219(1,LEDcode[14]|0x80);                 //数码管左边第8位  106--"-" 107--E  108--H 109--L 91--E 92--H

}

//<<AICUBE_USER_FUNCTION_IMPLEMENT_END>>

楼主:
接着看IIC.C
//<<AICUBE_USER_HEADER_REMARK_BEGIN>>
////////////////////////////////////////
// 在此添加用户文件头说明信息
// 文件名称: i2c.c
// 文件描述:
// 文件版本: V1.0
// 修改记录:
//   1. (2025-11-06) 创建文件
////////////////////////////////////////
//<<AICUBE_USER_HEADER_REMARK_END>>

#include "config.h"

//<<AICUBE_USER_INCLUDE_BEGIN>>
// 在此添加用户头文件包含
#include "i2c.h"
//<<AICUBE_USER_INCLUDE_END>>

//<<AICUBE_USER_GLOBAL_DEFINE_BEGIN>>
// 在此添加用户全局变量定义、用户宏定义以及函数声明
bit zjyd_ASK;   //zjyd_ASK=0 就是ASK zjyd_ASK=1 就是NASK
u8 dat;
//<<AICUBE_USER_GLOBAL_DEFINE_END>>

////////////////////////////////////////
// I2C初始化函数
// 入口参数: 无
// 函数返回: 无
////////////////////////////////////////
void I2C_Init(void)
{
    I2C_SwitchP2425();                  //选择I2C数据口: SCL(P2.5), SDA(P2.4)

    I2C_MasterMode();                   //设置I2C为主机模式
    I2C_SetClockDivider(60);            //设置I2C为主机模式时钟

    I2C_Enable();                       //使能I2C功能

    //<<AICUBE_USER_I2C_INITIAL_BEGIN>>
    // 在此添加用户初始化代码
    //<<AICUBE_USER_I2C_INITIAL_END>>
}

////////////////////////////////////////
// 主机模式等待命令完成
// 入口参数: 无
// 函数返回: 无
////////////////////////////////////////
void I2C_MasterWait(void)
{
    while (!I2C_CheckMasterFlag());     //等待完成标志
    I2C_ClearMasterFlag();              //清除完成标志
    I2C_Idle();                         //恢复IDLE状态
}

////////////////////////////////////////
// 主机模式发送起始信号
// 入口参数: 无
// 函数返回: 无
////////////////////////////////////////
void I2C_MasterStart(void)
{
    I2C_Start();                        //触发主机模式起始命令
    I2C_MasterWait();                   //等待命令完成
}

////////////////////////////////////////
// 主机模式发送停止信号
// 入口参数: 无
// 函数返回: 无
////////////////////////////////////////
void I2C_MasterStop(void)
{
    I2C_Stop();                         //触发主机模式停止命令
    I2C_MasterWait();                   //等待命令完成
}

////////////////////////////////////////
// 主机模式发送1字节数据
// 入口参数: dat (待发送的字节数据)
// 函数返回: 0   (接收的应答信号为ACK)
//           1   (接收的应答信号为NAK)
////////////////////////////////////////
BOOL I2C_MasterSendByte(uint8_t dat)
{
    I2C_WriteData(dat);                 //将数据写入I2C数据寄存器
    I2C_SendData();                     //触发主机模式写数据命令
    I2C_MasterWait();                   //等待命令完成
    I2C_RecvACK();                      //触发主机模式接收应答命令
    I2C_MasterWait();                   //等待命令完成

    return I2C_MasterReadACK();         //读取并返回应答信号
}

////////////////////////////////////////
// 主机模式接收1字节数据
// 入口参数: ack (待发送的应答信号)
// 函数返回:     (接收的字节数据)
////////////////////////////////////////
uint8_t I2C_MasterReadByte(BOOL ack)
{
    uint8_t dat;

    I2C_RecvData();                     //触发主机模式读数据命令
    I2C_MasterWait();                   //等待命令完成
    dat = I2C_ReadData();               //读取接收的数据
    if (!ack)
        I2C_MasterSetACK();             //将ACK数据写入寄存器
    else
        I2C_MasterSetNAK();             //将NAK数据写入寄存器
    I2C_SendACK();                      //触发主机模式发送应答命令
    I2C_MasterWait();                   //等待命令完成

    return dat;                         //返回接收的数据
}

//<<AICUBE_USER_FUNCTION_IMPLEMENT_BEGIN>>
// 在此添加用户函数实现代码

//存储地址超过2K的,要用16位地址
////////////////////////////////////////
// 主机模式向IIC_24c256写入1字节数据
// 入口参数: addrH(地址高8位),addrL(地址低8位),dat (待发送的1字节数据)
// 函数返回:无
//
////////////////////////////////////////
void IIC_Write1Gbyte(u8 addrH,u8 addrL, u8 dat)   //写入一个字节
{
        I2C_MasterStart();                         // START
        zjyd_ASK = I2C_MasterSendByte(SLAW);       //发送从设备地址+写

        if(!zjyd_ASK)                              // 收到ASK就发送AT24C256地址高8位
        {
                zjyd_ASK = I2C_MasterSendByte(addrH);  //写存储地址高8位

                if(!zjyd_ASK)                           // 收到ASK就发送AT24C256地址低8位
                {
                zjyd_ASK = I2C_MasterSendByte(addrL);   //写存储地址低8位
                        if(!zjyd_ASK)                              // 收到ASK就向AT24C256写1字节数据
                        {
                        zjyd_ASK = I2C_MasterSendByte(dat);   //写1字节数据
                        }
                        if(zjyd_ASK)                        //应答是NASK,就中止
                        return;
                        I2C_MasterStop();                                 //发送停止命令
                }
        }

}

////////////////////////////////////////
// 主机模式读取1字节数据
// 入口参数: addrH(地址高8位),addrL(地址低8位),ack (待发送的应答信号)
// 函数返回:     (接收的字节数据)
////////////////////////////////////////
void I2C_MasterRead1GByte(u8 addrH,u8 addrL)
{

        I2C_MasterStart();                         // START
        zjyd_ASK = I2C_MasterSendByte(SLAW);       //发送从设备地址+写

        if(!zjyd_ASK)                              // 收到ASK就发送AT24C256地址高8位
        {
                zjyd_ASK = I2C_MasterSendByte(addrH);  //写存储地址高8位

                if(!zjyd_ASK)                           // 收到ASK就发送AT24C256地址低8位
                {
                zjyd_ASK = I2C_MasterSendByte(addrL);   //写存储地址低8位
                                if(zjyd_ASK)                        //应答是NASK,就中止
                                return ;
                                else
                                {
                                        I2C_MasterStart();                         // START
                                        zjyd_ASK = I2C_MasterSendByte(SLAW);       //发送从设备地址+读
                                                if(!zjyd_ASK)                          // 收到ASK就向AT24C256读1字节数据
                                                {
                                                dat = I2C_MasterReadByte(zjyd_ASK);   //就读1个字节,入口参数是非应答
                                                I2C_MasterStop();                                 //发送停止命令
                                                }

                                }

                }
        }

}

//--------------------------------功能函数--------------------------------
// (器件24C256的应答ASK或者NASK)
//存储地址超过2K的,要用16位地址,连续读取iic几个字节的函数
void IIC_Write_NByte(u8 addrH,u8 addrL, u8 *p, u8 number) /*  WordAddress,1st Data Address,2nd Data
Address,Byte lenth 在芯片addrH+addrL开始的地址里写入p的内容,长度是number个字节,F0=0,right, F0=1,error */

{                                               //
        // 1. 发送起始信号+设备地址(写模式)
        I2C_MasterStart();                          // START
        zjyd_ASK = I2C_MasterSendByte(SLAW);       //主机模式发送1字节数据,函数返回: 接收的应答信号0为ACK),1为NAK
                                                                                       // 设备地址 + 写命令(最后一位是0)
        if(!zjyd_ASK)                              // 2. 收到ASK就发送AT24C02地址
        {
                zjyd_ASK = I2C_MasterSendByte(addrH);  //写存储器地址高8位
                if(!zjyd_ASK)                           // 收到ASK就发送AT24C256地址低8位
                {
                zjyd_ASK = I2C_MasterSendByte(addrL);   //写存储地址低8位
                                if(zjyd_ASK)                        //应答是NASK,就中止
                                return;
                                else
                                {
                                        do                                                   //开始连续写number个字节
                                        {
                                                zjyd_ASK = I2C_MasterSendByte(*p);    //写入数组p的内容去IIC
                                                p++;                                   //指针+1,主机模式写1字节数据,函数返回0为ACK, 1为NAK

                                                if(zjyd_ASK)  break;                   //出错了就终止

                                        }
                                        while(--number);
                                        I2C_MasterStop();                 //发送停止命令,结束IIC通信
                                }
            }
        }

}

//连续读取iic几个字节的函数
void IIC_Read_NGByte(u8 addrH, u8 addrL, u8 *p, u8 number)  //WordAddress,1st Data Address,2nd Data Address,Byte lenth

{
        // 1. 发送起始信号+设备地址(写模式)
        I2C_MasterStart();                   // START
        zjyd_ASK = I2C_MasterSendByte(SLAW); //主机模式发送1字节,函数返回: 0(应答信号为ACK), 1(接收的应答信号为NAK)
                                                                                 // 设备地址 + 写命令(最后一位是0)

        if(!zjyd_ASK)  // 2. 收到ASK就发送AT24C256高位地址
                zjyd_ASK = I2C_MasterSendByte(addrH);  //发送存储芯片AT24C256高位地址

        if(!zjyd_ASK) // 3. 还能收到ASK就发送低位地址

                zjyd_ASK = I2C_MasterSendByte(addrL);  //发送存储芯片AT24C256低位地址

        if(!zjyd_ASK) // 3. 还能收到ASK就发送起始信号
        {
        I2C_MasterStart();                     // START
        zjyd_ASK = I2C_MasterSendByte(SLAR);   //发送设备地址+读命令
        }
        if(!zjyd_ASK) //4. 还能收到ASK连续读取number字节(最后1字节发送NACK)
        {
                        do
                        {
                         *p = I2C_MasterReadByte(zjyd_ASK); //主机模式接收1字节数据,入口参数: ack (待发送的应答信号)函数返回: (接收的字节数据)
                                                                                                //读取1字节数据函数
                         p++;                                                                //指针+1

                        if(number!= 1)

                        zjyd_ASK=0;                     //发送ASK函数
                        else
                        zjyd_ASK=1;                     //发送NASK函数

                        }while(--number);

                        I2C_MasterStop();

        }

}

//<<AICUBE_USER_FUNCTION_IMPLEMENT_END>>

楼主:
接着是IIC.h
//<<AICUBE_USER_HEADER_REMARK_BEGIN>>
////////////////////////////////////////
// 在此添加用户文件头说明信息
// 文件名称: i2c.h
////////////////////////////////////////
//<<AICUBE_USER_HEADER_REMARK_END>>

#ifndef __I2C_H__
#define __I2C_H__

//<<AICUBE_USER_DEFINE_BEGIN>>
// 在此添加用户宏定义
#define SLAW    0xA0                                        // IIC地址+写 1010 0000          0xA0   (A2=0,A1=0,A0=0)
#define SLAR    0xA1                                        // IIC地址+读 1010 0001             0xA1        (A2=0,A1=0,A0=0)
//<<AICUBE_USER_DEFINE_END>>

void I2C_Init(void);
void I2C_MasterWait(void);
void I2C_MasterStart(void);
void I2C_MasterStop(void);
BOOL I2C_MasterSendByte(uint8_t dat);
uint8_t I2C_MasterReadByte(BOOL ack);

//<<AICUBE_USER_EXTERNAL_DECLARE_BEGIN>>
// 在此添加用户外部函数和外部变量声明
extern  u8 dat;
void IIC_Write1Gbyte(u8 addrH,u8 addrL, u8 dat);   //写入一个字节
void I2C_MasterRead1GByte(u8 addrH,u8 addrL);
void IIC_Write_NByte(u8 addrH,u8 addrL, u8 *p, u8 number); /*  WordAddress,1st Data Address,2nd Data
Address,Byte lenth 在芯片addrH+addrL开始的地址里写入p的内容,长度是number个字节,F0=0,right, F0=1,error */
void IIC_Read_NGByte(u8 addrH, u8 addrL, u8 *p, u8 number);  //WordAddress,1st Data Address,2nd Data Address,Byte lenth

//<<AICUBE_USER_EXTERNAL_DECLARE_END>>

#endif

楼主:
再看MAX7219.c

#include "MAX7219.h"
#include "config.h"

//地址、数据发送子程序
void Write7219(unsigned char address,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i;
    CS=0;                       //拉低片选线,选中器件
    //发送地址
    for (i=0;i<8;i++)           //移位循环8次
    {
       CLK=0;                   //清零时钟总线
       DIN=(bit)(address&0x80); //每次取高字节
       address<<=1;             //左移一位
       CLK=1;                   //时钟上升沿,发送地址
    }
    //发送数据
    for (i=0;i<8;i++)
    {
       CLK=0;
       DIN=(bit)(dat&0x80);
       dat<<=1;
       CLK=1;                  //时钟上升沿,发送数据
    }
    CS=1;                      //发送结束,上升沿锁存数据
}
//MAX7219初始化,设置MAX7219内部的控制寄存器
void Initial(void)
{
    Write7219(SHUT_DOWN,0x01);         //开启正常工作模式(0xX1)
    Write7219(DISPLAY_TEST,0x00);      //选择工作模式(0xX0)
    Write7219(DECODE_MODE,0xff);       //选用全译码模式
    Write7219(SCAN_LIMIT,0x07);        //8只LED全用
    Write7219(INTENSITY,0x02);         //设置初始亮度,共有16级可选择,用于设置SMG的显示亮度,从0x00~0x0F
}

楼主:
接着是MAX7219.h
#ifndef __MAX7219_H__
#define __MAX7219_H__

#include <STC32G.h>

sbit CLK = P6^4;                   //MAX7219串行时钟CLK
sbit CS = P6^5;                          //MAX7219片选CS
sbit DIN = P6^6;                   //MAX7219串行数据DIN

#define DECODE_MODE  0x09   //译码控制寄存器
#define INTENSITY    0x0A   //亮度控制寄存器,有16级可选择,用于设置LED的显示亮度,从0xX0~0xXF
#define SCAN_LIMIT   0x0B   //扫描界限寄存器
#define SHUT_DOWN    0x0C   //关断模式寄存器
#define DISPLAY_TEST 0x0F   //测试控制寄存器

void Write7219(unsigned char address,unsigned char dat);
void Initial(void);

#endif

楼主:
器件很简单:

STC32G12K128 屠龙刀1块,MAX7219  8位数码管1个 AT24C256 IIC 存储芯片一块

编译环境 :256

μVision V5.14.2

CKeil_v5\C251BIN C251.exe V5.60.0.0
A251.exe V4.69.13.0
L251.exe V4.66.93.0LIB251.exe OH251.exe S251.DLL DCORE51.DLL V4.30.1.0V1.47.0.0
V3.129.0.0
V2.81.6.0

楼主:
最后我把程序打包,压缩发上来:

STC32G IIC256 MAX7219.zip

楼主:
欢迎大家多交流

网友A:
c251如何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