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开关电源MOS管过热问题,我已经无法解决,希望求援各位大佬,真心感谢

楼主:
UC3843做反激电源驱动MOS,在很低功率下也发热高达100℃,这是为什么?我把相关资料放在讨论栏,请各位指导下思路
原理图如下
采用UC3843做驱动,已更换了4款mos管,发现都有温度过高的情况。变压器参数下文会给出。相关MOS管测温情况也给出。

pcb布局,如果有问题请指出

mos管运行3分钟后,温度变化,十分钟后超过100℃。表中列出其中两款mos管的温度变化

变压器参数:
电路各部分波形正常,工作在DCM模式
VDS+VGS
vgs米勒平台
测FB脚信号2.5V(黄色波形),CS电流检测在0.5-0.6V.
下面是我已经尝试的一些措施:
1、已尝试加大RCD吸收,电容加大容易带载不稳,电阻减小带载正常,但mos管发热没改善;
2、栅极电阻从47Ω,逐步减小至10Ω,栅极驱动从300多ns加快至100多ns,但mos管发热没改善;
3、更换输入电容更小的mos管,没改善。
4、环路补偿做了改动,TL431的动态补偿改较小电容10pf,电阻增大330K,mos管发热没改善;
5、辅助绕组加大限流电阻。电压由21V降低12V.mos管发热没改善;
目前已做完变压器更换,RCD吸收,及环路补偿调整,发热问题没改善,有经验的前辈们帮忙看看,大家畅所欲言,提供一些宝贵的建议。也许能让我想到一些我忽略的可能,谢谢

网友A(2025-11-12):
若电路是正常的,MOS管加大面积散热片与风扇

网友B:
散热器面积太小。

网友C:
63KHZ的频率,D3用1N4007这样的低频管不合适;将C10换成203降低频率试试;变压器高频导磁率太低换一个浅灰色变压器芯试试?变压器耦合缝隙太小造成临界磁饱和。试后反馈一下咱们共同学习一下?

网友C:
追加一条:将变压器4、5脚调换试试。

网友D:
看错了R5,R6

网友D:
把R18改成10-22Ω看看。有可能是MOS管驱动电流不足导致MOS管进入饱和状态的时间延长而有相当一部分时间处于放大状态

网友:
追加一条:将变压器4、5脚调换试试。

好的,下午将D3更换为fr107.误差放大器试过将电阻增大放大10倍,输出不稳。下午降频试试。变压器引脚这里是什么问题?如果更换就与原边绕组同步了,现在辅助绕组的接法的是与副边一样的接法,mos导通的时候原边充能,关断的时候放给副边和辅助绕组。

网友E:
1、把变压器匝比改到10试试。
2、你的MOS管在导通时,有二次导通现象,先解决这个问题。然后想办法优化电源效率,把效率做到85%以上,温升即可降下来。

网友F:
有经验的前辈们帮忙看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E:
1、把变压器匝比改到10试试。
2、你的MOS管在导通时,有二次导通现象,先解决这个问题。然后想办法优化电 ...

从原理图看主绕组跟副绕组是同相的,反激电源的主绕组跟副绕组应该反相。另外变压器主绕组30匝我感觉太少了(半导体材料用氮化镓除外),对200W以下的反激电源来说初级匝数应在50匝以上(经验)。

网友G:
先把散热加大再说,什么东西也不能在极限值附件工作。另外好像有寄生振荡!需要解决。加上负极性加速三极管,你的管子在米勒效应下管不住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D:
把R18改成10-22Ω看看。有可能是MOS管驱动电流不足导致MOS管进入饱和状态的时间延长而有相当一部分时间处于 ...

谢谢指导。改了,改到10Ω的时候,开关速度加快一半。VGS米勒振荡更大了,发热跟原来差不多。

网友H:
引用 网友C:
从原理图看主绕组跟副绕组是同相的,反激电源的主绕组跟副绕组应该反相。另外变压器主绕组30匝我感觉太少 ...

噢,原来是这样。学到了。我是按照网上给出的一些思路来计算的。Ae法或AP法选磁芯,原边匝数一般在30-50匝,电感在300-800uH.其实我也没完全搞懂比较适合的在那个区间。

网友:
有经验的前辈们帮忙看看

谢谢。意见都很有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E:
1、把变压器匝比改到10试试。
2、你的MOS管在导通时,有二次导通现象,先解决这个问题。然后想办法优化电 ...

是的。我也注意到这个问题。二次近乎关断再导通,这个环节开关损耗是非常大的。下午我加大栅极电阻,把米勒效应跟寄生电感造成振荡做了优化,尽量平缓。好像温度是有降下来了。具体我明天得详细测试,才能给出肯定答复。

网友C:
引用 网友I:
好的,下午将D3更换为fr107.误差放大器试过将电阻增大放大10倍,输出不稳。下午降频试试。变压器引脚这里 ...

从原理图看主绕组跟副绕组是同相的,反激电源的主绕组跟副绕组应该反相。另外变压器主绕组30匝我感觉太少了(半导体材料用氮化镓除外),对200W以下的反激电源来说初级匝数应在50匝以上(经验)。

网友J:
把你的这个电源原理图发过来共享一下行不行

网友C:
楼主的实验怎么样了啊?分享一下吧?

网友:
楼主的实验怎么样了啊?分享一下吧?

已经解决了,谢谢各位大佬的指导。今天做个更新

网友H:
通过加大栅极电阻,减缓充电的时间。把米勒平台的振铃调成水平就能解决发热问题。

网友:
楼主的实验怎么样了啊?分享一下吧?

这是改善后的驱动波形,问题就出在这里。我加大了栅极驱动电阻,把充电产生的振铃抑制。温升就下来了。

这是原来的驱动波形,那个回勾造成了关断又开启。加大了开关损耗,造成发热。

改善后测试了75W的输出功率,mos温升不超过70℃。效率达到88%。问题已得到解决,非常感谢大佬的指点。

网友:
把你的这个电源原理图发过来共享一下行不行

你好,开头第一张图就是。设计参数基本没变,把R18改成100R。调试过了,可以直接用,如果有需要可以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