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太阳能追光系统的电路图,是那种可以用仿真电路软件打开的那种

楼主:
需要一至三张,需要仿真软件和图纸,图纸需要可以用仿真软件打开拜托了各位

网友A(2025-11-16):
图纸可以用仿真软件打开做啥 ?
买文档么 ?

网友B:
简单的就是两个光敏,有一定的角度,判断两个元件的数值就好了。

网友C:
网上有功率运放TDA2822的电路,感觉不错可以借鉴.这个电路原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