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源程序如下:- #include "main.h"

楼主:
- #include "LCD1602.h"
- #include "keyScan.h"
- #include "bsp_timer.h"
- #include "bsp_uart.h"
- #include "dht11.h"
- // 变量定义
- sbit reduce_temp = P2^3; //控制降温机
- sbit add_temp = P2^2; //控制升温机
- sbit reduce_hum = P2^1; //控制减湿器
- sbit add_hum = P2^0; //控制加湿器
- sbit LED = P1^7; //心跳灯
- uint8_t g_key_value = 0; // 按键按下的值
- uint8_t hum_high = 30, hum_low = 25;//设置的湿度最大值和最小值
- uint8_t temp_high = 35, temp_low = 25;//设置的温度最大值和最小值
- uint8_t humidity = 0 , temperature = 0;//实际的湿度值和温度值
- uint8_t ui_page = 0 ; //显示页面
- uint8_t set_pos = 0 ; //设置序号 0:设置hum_high 1:设置hum_low 2:设置temp_high 3:设置temp_low
- uint8_t read_dht11_flag = 0; //读取DHT11的标志位。
- uint8_t ui_refresh_flag = 0; //界面刷新的标志位。
- void main()
- {
- uint8_t ret;
- uint8_t blink_count = 0;
- uint8_t lcdShowBuff[16] = {0};
- EA = 0; //关闭所有中断
- LcdInit(); // LCD显示初始化
- key_init();
- LED = 0;
- bsp_timer_set_ms_IT(Timer0,5);
- Uart1_Init();
- EA = 1; //打开所有中断
- while(1)
- {
- if(read_dht11_flag == 1)
- {
- EA = 0;
- ret = DHT11_Get_Data(&humidity, &temperature) ;
- EA = 1;
- printf("hum :%2d temp:%2d\r\n",(int)humidity,(int)temperature); //发送一次温湿度
- read_dht11_flag = 0;
- if( ui_refresh_flag == 1)
- {
- if(ui_page == 0)
- {
- sprintf((char*)lcdShowBuff," real data ");
- LcdShowStr(0, 0, lcdShowBuff);
- sprintf((char*)lcdShowBuff,"hum :%2d temp:%2d",(int)humidity,(int)temperature);
- LcdShowStr(0, 1, lcdShowBuff);
- }else if(ui_page == 1)
- {
- blink_count ++;
- sprintf((char*)lcdShowBuff,"HumH:%2d HumL:%2d",(int)hum_high, (int)hum_low);
- LcdShowStr(0, 0, lcdShowBuff);
- sprintf((char*)lcdShowBuff,"TmpH:%2d TmpL:%2d",(int)temp_high,(int)temp_low);
- LcdShowStr(0, 1, lcdShowBuff);
- // 计数值为偶数的时候闪烁
- if(blink_count % 2 == 0)
- {
- switch(set_pos)
- {
- case 0:LcdShowStr(5,0," ");break;
- case 1:LcdShowStr(14,0," ");break;
- case 2:LcdShowStr(5,1," ");break;
- case 3:LcdShowStr(14,1," ");break;
- }
- }
- }
- ui_refresh_flag = 0;
- }
- }
- }
- /**
- * @brief 根据按键值决定当前的功能处理
- * @param
- * @retval void
- **/
- void KeyControlFunction(uint8_t key_value)
- {
- if(key_value == KEY1_VALUE)
- {
- if(ui_page == 1)
- {
- if(set_pos == 0) hum_high++;
- else if(set_pos == 1) hum_low++;
- else if(set_pos == 2) temp_high++;
- else if(set_pos == 3) temp_low++;
- }
- }
- else if(key_value == KEY2_VALUE)
- {
- if(ui_page == 1)
- {
- if(set_pos == 0) hum_high--;
- else if(set_pos == 1) hum_low--;
- else if(set_pos == 2) temp_high--;
- else if(set_pos == 3) temp_low--;
- }
- }
- else if(key_value == KEY3_VALUE)
- {
- if(ui_page == 0)
- ui_page = 1;
- else if(ui_page == 1)
- ui_page = 0;
- }
- else if(key_value == KEY4_VALUE)
- {
- if(ui_page == 1)
- {
- set_pos ++;
- if(set_pos > 3)
- set_pos = 0;
- }
- }
- }
- /**
- * @brief 检查当前温湿度的状态
- * 如果温度大于设定值,控制减温器继电器打开,如果温度小于设定值,控制升温器继电器打开。
- * 如果湿度大于设定值,控制减湿器继电器打开,如果湿度小于设定值,控制加湿器继电器打开。
- * @param
- * @retval void
- **/
- void ControlRelay()
- {
- if(temperature > temp_high)
- {
- reduce_temp = 1;add_temp = 0;
- }else if(temperature < temp_low)
- {
- reduce_temp = 0;add_temp = 1;
- }else
- {
- reduce_temp = 0;add_temp = 0;
- }
- if(humidity > hum_high)
- {
- reduce_hum = 1;add_hum = 0;
- }else if(humidity < hum_low)
- {
- reduce_hum = 0;add_hum = 1;
- }else
- {
- reduce_hum = 0;add_hum = 0;
- }
- }

仿真程序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