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他音箱拆解

楼主:
手头一个吉他音箱,多年不用,AUX输入座损坏,经检视,感觉不是卡扣紧固结构,但也未发现紧固螺丝,经仔细研究,自
褐色屏幕保护盖边角缝隙轻撬,取下保护盖,发现两颗紧固螺丝,
接着用勾针自喇叭网罩边角处,将网罩取下,又发现四颗螺丝。将
螺丝取下后,终于将小音箱彻底拆解。

紧固螺丝

紧固螺丝

屏幕保护盖缝隙处

屏幕保护盖缝隙处

音箱正面

音箱正面

拆解后

拆解后

音箱主板

音箱主板

网友A(2025-11-14):
长见识了,头一次见四根线的喇叭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长见识了,头一次见四根线的喇叭

我以为是 高低音同轴。谁知道它写着LR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以为是 高低音同轴。谁知道它写着LR

表示可以左右逢源

网友:
长见识了,头一次见四根线的喇叭

的确没看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