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的水塔水位控制系统设计

楼主:
代码如下
#include <reg51.h>

// 数码管段码定义(共阴极,0-9)
unsigned char code seg_code[] = {
    0x3F, 0x06, 0x5B, 0x4F, 0x66, 0x6D, 0x7D, 0x07, 0x7F, 0x6F // 0-9
};

// 数码管位选定义(低电平有效)
sbit dig1 = P2^0;  // 千位
sbit dig2 = P2^1;  // 百位
sbit dig3 = P2^2;  // 十位
sbit dig4 = P2^3;  // 个位

// 按键与IO口定义
sbit key_reset = P1^0;   // 重置按键
sbit key_high = P1^1;    // 高水位按键
sbit key_normal = P1^2;  // 正常水位按键
sbit key_low = P1^3;     // 低水位按键
sbit key_add = P1^4;     // 加10圈按键
sbit key_sub = P1^5;     // 减10圈按键
sbit motor = P1^7;       // 电机控制(水泵)

// LED与IO口定义(状态互斥)
sbit led_reset = P3^0;   // 重置状态灯
sbit led_low = P3^1;     // 低水位红灯
sbit led_normal = P3^2;  // 正常水位绿灯
sbit led_high = P3^3;    // 高水位黄灯
sbit led_150 = P3^4;     // 150圈提示灯
sbit led_300 = P3^5;     // 300圈提示灯
sbit led_450 = P3^6;     // 450圈提示灯
sbit motor_pulse = P3^7; // 电机脉冲输入

// 全局变量
#define MAX_COUNT 9990    // 最大圈数(10的倍数,避免个位非0)
#define DEFAULT_TARGET 450 // 默认目标圈数(抽满水)
unsigned int target_count = DEFAULT_TARGET;  // 目标圈数(10的倍数)
unsigned int current_count = 0;              // 当前已转圈数
bit is_running = 0;                          // 水泵运行标志
bit timer_flag = 0;                          // 0.5秒定时标志
unsigned int timer_cnt = 0;                   // 定时器计数

// 函数声明
void update_leds(void);
void timer0_init(void);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ms);
void display_scan(void);
void key_scan(void);
void motor_run_one_circle(void);
void clear_status_leds(void);

// 定时器0初始化(0.5秒定时)
void timer0_init() {
    TMOD &= 0xF0;
    TMOD |= 0x01;
    TH0 = 0x4C;
    TL0 = 0x00;
    ET0 = 1;
    EA = 1;
    TR0 = 0;
}

// 定时器0中断服务函数
void timer0_isr() interrupt 1 {
    TH0 = 0x4C;
    TL0 = 0x00;
    timer_cnt++;
    if (timer_cnt >= 10) {  // 10*50ms=500ms(每圈时间)
        timer_cnt = 0;
        timer_flag = 1;
    }
}

// 毫秒级延时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ms) {
    unsigned int i, j;
    for (i = 0; i < ms; i++)
        for (j = 0; j < 112; j++);  // 11.0592MHz晶振下约1ms
}

// 数码管动态扫描
void display_scan() {
    unsigned char units, tens, hundreds, thousands;
    unsigned int disp_num = current_count;

    if (disp_num > MAX_COUNT) disp_num = MAX_COUNT;

    // 提取各位数字
    units = disp_num % 10;
    tens = (disp_num / 10) % 10;
    hundreds = (disp_num / 100) % 10;
    thousands = (disp_num / 1000) % 10;

    // 个位显示
    dig1 = 1; dig2 = 1; dig3 = 1; dig4 = 1;
    P0 = seg_code[units];
    delay_ms(1);
    dig4 = 0;
    delay_ms(2);
    dig4 = 1;

    // 十位显示
    dig1 = 1; dig2 = 1; dig3 = 1; dig4 = 1;
    P0 = seg_code[tens];
    delay_ms(1);
    dig3 = 0;
    delay_ms(2);
    dig3 = 1;

    // 百位显示
    dig1 = 1; dig2 = 1; dig3 = 1; dig4 = 1;
    P0 = seg_code[hundreds];
    delay_ms(1);
    dig2 = 0;
    delay_ms(2);
    dig2 = 1;

    // 千位显示
    dig1 = 1; dig2 = 1; dig3 = 1; dig4 = 1;
    P0 = seg_code[thousands];
    delay_ms(1);
    dig1 = 0;
    delay_ms(2);
    dig1 = 1;
}

// 清除所有状态灯(P3.0-P3.3)
void clear_status_leds(void) {
    led_reset = 0;
    led_low = 0;
    led_normal = 0;
    led_high = 0;
}

// 更新LED状态(圈数提示灯)
void update_leds(void) {
    led_150 = (current_count >= 150) ? 1 : 0;
    led_300 = (current_count >= 300) ? 1 : 0;
    led_450 = (current_count >= 450) ? 1 : 0;  // 450圈提示(默认满水)
}

// 按键扫描(核心:加/减10圈逻辑)
void key_scan() {
    // 重置按键:恢复默认450圈目标,计数清零
    if (key_reset == 0) {
        delay_ms(10);  // 消抖
        if (key_reset == 0) {
            current_count = 0;
            target_count = DEFAULT_TARGET;  // 重置为默认450圈
            motor = 0;
            is_running = 0;
            TR0 = 0;
            clear_status_leds();
            led_reset = 1;
            update_leds();
            while (key_reset == 0) display_scan();
        }
    }

    // 低水位按键:启动水泵
    if (key_low == 0) {
        delay_ms(10);
        if (key_low == 0) {
            is_running = 1;
            motor = 1;
            TR0 = 1;
            clear_status_leds();
            led_low = 1;
            while (key_low == 0) display_scan();
        }
    }

    // 正常水位按键:停止水泵
    if (key_normal == 0) {
        delay_ms(10);
        if (key_normal == 0) {
            motor = 0;
            is_running = 0;
            TR0 = 0;
            clear_status_leds();
            led_normal = 1;
            while (key_normal == 0) display_scan();
        }
    }

    // 高水位按键:停止水泵
    if (key_high == 0) {
        delay_ms(10);
        if (key_high == 0) {
            motor = 0;
            is_running = 0;
            TR0 = 0;
            clear_status_leds();
            led_high = 1;
            while (key_high == 0) display_scan();
        }
    }

    // 加按键:每次增加10圈(限制不超过最大值)
    if (key_add == 0) {
        delay_ms(10);
        if (key_add == 0) {
            if (target_count + 10 <= MAX_COUNT) {
                target_count += 10;  // 加10圈
            }
            while (key_add == 0) display_scan();  // 等待释放,避免连加
        }
    }

    // 减按键:每次减少10圈(限制不低于0)
    if (key_sub == 0) {
        delay_ms(10);
        if (key_sub == 0) {
            if (target_count >= 10) {  // 确保不低于0
                target_count -= 10;  // 减10圈
            }
            while (key_sub == 0) display_scan();  // 等待释放,避免连减
        }
    }
}

// 电机每转一圈处理

网友A(2025-11-30):
里面的圈指的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