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养生壶”

楼主(2025-11-14):
玻璃壶体破碎了。闲来无事,拆!看看还有什么用?标称功率800W、220V电源经底座2-4,和两个双金属温度开关进入电热丝②④。1,3是控温热敏电阻。2-4接电后约25秒两个双金属温控开关先后动作断开电源。壶底温度已高于100度(加水立即沸腾)!1,3热敏电阻阻值由常温130KΩ降到约3KΩ左右。壶底不加水长时间通电保温平均功率约27W。   用焊锡实验壶底温度不能熔焊锡(拆电路板元件已不可能)。请问各位这个还能派上什么用场?

网友A:
改一下可以做铁板烧,鱿鱼、烧烤、爆米花、拆件啥的还是可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一下可以做铁板烧,鱿鱼、烧烤、爆米花、拆件啥的还是可行的

恐怕温度不够?少量食品保温还是可以的?开始滴上水立即沸腾,应该高于·150度?维持时间不长(温度开关很快就断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