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MOS管VDS、ID、Rds(on)、Vth都差不多的话,那根据哪个参数去衡量MOS管的性能...

楼主:
如果MOS管VDS、ID、Rds(on)、Vth都差不多的话,那根据哪个参数去衡量MOS管的性能更好还是更坏呢?

网友A(2025-11-15):
mos管还有开关频率,需要高速开关的情况下需要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mos管还有开关频率,需要高速开关的情况下需要看。

哪个参数书开关频率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mos管还有开关频率,需要高速开关的情况下需要看。

没有这个参数,请勿误导他人。

网友D:
速度、栅极充放电电量。

网友E(2025-12-29):
当然是上升时间和下降时间,小的佳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当然是上升时间和下降时间,小的佳

你找个有上升时间和下降时间的MOSFET datasheet出来让我也乐一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