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戳c52单片机小系统

楼主:
看起来蛮丑的。

70mm--50mm的板子。

没有排阻在后面焊的电阻。

买的芯片怎么这样,便宜没好货。

要用什么功能就焊一个板插上去,方便实验电路。

网友A(2025-11-20):
能用就行了,别管那么多。

网友B:
恭喜你,成功入坑了
后续你会发现这个坑很难填满,比养个3很难。。。

网友C:
图片里能看到的芯片只有STC,这玩易没假咋就便宜没好货呢

网友D:
做的不错,动手的乐趣

网友E:
这个89C52其实很好用,就是缺少ADC,CAN这两个硬伤功能

网友E:
ADC绝对是硬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