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数字钟表可以自动校准时间吗?

楼主:
他是怎么和外界标准时间信号发生联系自动校时的?

网友A(2025-11-19):
不就是电波、GPS和网站对时

网友B:
电波钟,全国的地理中心有个公益的发射台,每天发几次校准信号,钟表内部有接收线圈,解码单元,校准本机的钟表走时精度,据说现在总台在河南商丘的一座中波广播电台的发射架上。这种电波钟是完全免费服务的,甚至接收电路的芯片,厂家也不需要负担专利许可费用。GPS也是用户免费校对时间,但是GPS的芯片是附加比较贵的专利费用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就是电波、GPS和网站对时

这个不一定是电波钟吧?电波钟不是拿来就能用的?还需要有一番操作。

网友C:
电脑的时间可以通过网络自动校准时间,商品数字钟表当然也可以通过网络校时,但需要和网络连接,,,,不知道如图的数字钟是否需要连接网络?还是靠无线电校时信号完成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电脑的时间可以通过网络自动校准时间,商品数字钟表当然也可以通过网络校时,但需要和网络连接,,,,不 ...

想玩时钟就好好学单片机,常用的对时也就上面说的三种。想购买时钟并了解是什么对时的,就直接问卖家,但若仅仅是为了自己的好奇心发一张模糊不清的图片让大家猜,这就过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想玩时钟就好好学单片机,常用的对时也就上面说的三种。想购买时钟并了解是什么对时的,就直接问卖家,但 ...

有用过这种钟表的朋友不就一目了然了吗?何谈过分?

网友D:
大概率是电波钟或忽悠,拆开看看就明白了。
电波钟无需特定操作,一般会在初次上电或一天中的特定时间自动校时。
不排除利用网络校时的可能,大概率不会是GPS校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