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控制加湿器电路开关

楼主:
我想设计一个用单片机输出高电平来控制用FM8118芯片组成的加湿器电路
原理图是这样的,有没有大佬帮忙看看有没有问题

网友A(2025-11-19):
fm8118芯片引脚这样的

网友B:
如果是干簧管检测水位,则可以不用Q1,直接控制芯片的GND就可以。

网友C:
为毛I/O不接KEY呢 ?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干簧管检测水位,则可以不用Q1,直接控制芯片的GND就可以。

我这个是雾化片驱动电路的

网友A:
我想过用Key引脚接io口输入低电平控制,所以我用我现在手上的驱动板把Key引脚飞线出去接io,但是控制不了,把线接在驱动板的GND上就能控制,这是不共地的原因吗

网友D:
控制FM8118接地,使FM8118工作来驱动加湿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为毛I/O不接KEY呢 ?

我看了一下好像这个按键引脚能切换3种模式,如果io口控制感觉没必要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控制FM8118接地,使FM8118工作来驱动加湿器?

对的,我是这样想的

网友E:
key是有三种工作模式,省电,正常工作以及充电模式。
上电后是进入省电模式,key需要至少一次边沿信号,才能进入正常工作模式。
假如想让FM8118正常喷雾,单纯让FM8118上电可不行喔。

况且想要绕过FM8118控制加湿器,那何必使用FM8118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E:
key是有三种工作模式,省电,正常工作以及充电模式。
上电后是进入省电模式,key需要至少一次边沿信号,才 ...

那我直接用单片机IO口控制FM8118驱动雾化片可以吗

网友F:
最好的办法就是把Q1的C极改接到MOS管的G极然后修改程序输出低电平控制加湿器工作或者将Q1改成PNP三极管或者在加一级反向电路。这样不会改变芯片原来的设置。只是短路了MOS管的驱动信号使MOS管停止工作而加湿器芯片一直处于设定的工作状态

网友A:
引用 网友F:
最好的办法就是把Q1的C极改接到MOS管的G极然后修改程序输出低电平控制加湿器工作或者将Q1改成PNP三极管或者 ...

好的,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