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血压表能不能自己校准?

楼主:
用一个水银柱压力表做标准(水银血压表即可),玻璃管三通,同时比对水银柱表和数显血压表数值,,,,(用水银柱压力表代替袖带直连不行,显示报错,原因不明)。家用电子血压表规范检定的可能很少。业余条件可不可以自己检验准确度?在下认为有一台水银柱血压表没有什么问题,但不是不同时间和水银表比对。用三通管和水银压力表连接起来,同时进行比对比较合适,也是可能的,需要用三通导气管把电子式和水银式并联起来比对,,,,,,,,,(水银柱压力表是稳定的,做标准的压力参考标准)
用三通导管把水银柱压力表和电子血压表的袖带并联起来(今天刚得到三通管!),加压到一定压力,压力下降过程中水银柱压力表和电子式显示值差别不超过3毫米。数字显示值还是较准确的。(加压过程中两者差别较大,不影响测量结果)。

网友A(2025-12-30):
听诊器中部就有一个三通,用过很合适。

网友B:
这个想法可行,我也是这么验证的,不过校准只能厂家改程序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听诊器中部就有一个三通,用过很合适。

老式听诊器有可拆三通,我这个拆不了,好多天找不到!(其实玻璃三通管实验室有的是!)没办法了自己动手做一个铜管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想法可行,我也是这么验证的,不过校准只能厂家改程序

校准自己办不到,这个办法也就是了解一下和水银柱压力偏差,不过电子血压表的压力传感器还是挺稳定的,相差无几,用着也就放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