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5做电流输出如何分析呢?

楼主(2025-11-20):
LM35输出10mV每℃,设计一个4~20mA电流,检测温度范围0~100℃。100℃时,输出电压为1V,电阻为62.5欧,电流为16mA,这里还差4mA的电流。
这里LM35输出电流最大也就10mA,还差6mA电流,需要使用三极管进行补偿,要找出输出曲线。
现在不知道这个三极管和LM35之间的换算关系。

网友A:
317本身就有5mA静态电流,传感器电流放大电路极其不稳定不能用。

网友B:
LM35的电流输出能力比较弱!要增加电流输出能力可以增加一片运放构建电压跟随器或者放大器电路,一片LMV321或者LMV358就可以解决。这个可以参考一下,如果不固定输出5V电压,运放改为LM358,考虑到静态电流影响,RS可以换成应该由358的另外一个运放构建一个恒流源电路代替.HT7550-2可以承载45V输入电压而且静态功耗仅仅只有5UA。将输入电压稳定在5V提供运放和35工作电压。在稳定的电压下运放和35的静态电流也基本恒定。调RS值将静态电流设定在4ma

网友C:
引用 网友B:
LM35的电流输出能力比较弱!要增加电流输出能力可以增加一片运放构建电压跟随器或者放大器电路,一片LMV321 ...

楼主要的是4~20mA电流环

网友D:
一种转换电路,楼主看有没有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楼主要的是4~20mA电流环

电路已经修改,可以适合宽电压环境。原来的电路只适应5V特定电压局限于霍尔传感器取样电流情况

网友E:
其实原理很简单。
LM317用于调整0度对应的4mA,4~20mA对应0~100度,则0.16mA/度,温度传感器10mV/度,则产生电流的电阻=10/0.16=62.5欧姆,三极管用于扩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