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电子闹钟 小白,求助

楼主(2025-11-20):
由于本论坛禁止直接求程序,禁止伸手党,所以向大家请教一下大致的实现方法与思路,理清头绪后我自己来写程序去实现,谢谢大家

网友A:
20ms频率闪烁你能看到闪?

网友B:
啥也没有开始问,就是想白嫖文档的样子。

网友C:
下面是基于"KR-51开发板"(51单片机)的简化电子闹钟核心C代码框架,实现如下功能需求:
- 当前时间/闹钟时间设定
- 光敏控制数码管背光
- 按键切换/设置/加减
- 蜂鸣器闹铃&LED闪烁

  1. /*
  2. 51单片机电子闹钟 KR-51开发板
  3. 实现功能:
  4. 1.可自主设定当前时间与闹钟时间,4位共阳数码管
  5. 2.利用光敏传感器实现有光时数码管常亮,无光时,按下按键,数码管亮起,可切换,查看当前时间与闹钟时间
  6. 3.闹钟时间到了,蜂鸣器响起同时,Led灯按 200ms频率闪烁
  7. 1. 主要口线分配

  8. | 功能           | 单片机引脚    |
  9. |----------------|---------------|
  10. | 数码管段选 a-f | P0.0~P0.7     |
  11. | 数码管位选     | P2.0~P2.3     |
  12. | 蜂鸣器         | P2.5          |
  13. | LED            | P1.0          |
  14. | 光敏传感器     | P1.7          |
  15. | 按键功能       | P3.2          |
  16. | 按键切换       | P3.3          |
  17. | 按键加         | P3.4          |
  18. | 按键减         | P3.5          |

  19. 使用说明

  20. - 按KEY_MODE切换显示当前和闹钟时间。
  21. - 三个按键:KEY_ADD/KEY_SUB调节小时,KEY_FUNC调节分钟。
  22. - 光敏自动调节背光,无光时按任一功能键亮屏。
  23. - 闹钟时间到,蜂鸣器响、LED闪;复位或重新设定可清除闹钟。

代码逻辑清晰,各功能子模块独立,易于修改和维护。

*/

#include <reg51.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 段码表
uchar code seg_tab[10] =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共阳数码管

// 硬件口线映射
sbit BUZZER = P2^5;     //蜂鸣器
sbit LED    = P1^0;
sbit LDR    = P1^7;     // 光敏
sbit KEY_FUNC = P3^2;
sbit KEY_MODE = P3^3;
sbit KEY_ADD  = P3^4;
sbit KEY_SUB  = P3^5;

//主要数据结构
// 任务标志
bit alarm_flag = 0;
bit display_flag = 1;    // 数码管亮/灭
bit key_enable_flag = 0; // 消抖允许
uchar key_state = 0;     // 按键当前状态

// 时钟及闹钟变量
uchar hour=12, minute=0;
uchar alarm_hour=6, alarm_minute=30;
uchar display_mode=0; // 0:当前时间 1:闹钟时间
uint  tcount=0;       // 定时器计数

//时间与闹钟管理模块

void time_update(void) {
    tcount++;
    if(tcount >= 2400) {        //假设定时25ms; 2400*25ms=60s
        tcount = 0;
        minute++;
        if(minute >= 60) {
            minute = 0;
            hour++;
            if(hour >= 24) hour=0;
        }
        if(hour == alarm_hour && minute == alarm_minute) {
            alarm_flag = 1; //闹钟触发
        }
    }
}

void alarm_clear(void) {
    alarm_flag = 0;
    BUZZER = 0;
    LED = 0;
}

//按键扫描与功能切换

void key_scan(void) {
    if(KEY_MODE == 0) {        // 切换显示模式
        while(KEY_MODE == 0);  //松手消抖
        display_mode ^= 1;
    }
    if(display_mode == 0) {    //当前时间
        if(KEY_ADD == 0) {     //小时加
            while(KEY_ADD == 0);
            hour++; if(hour > 23) hour=0;
        }
        if(KEY_SUB == 0) {     //小时减
            while(KEY_SUB == 0);
            if(hour == 0) hour=23; else hour--;
        }
        if(KEY_FUNC == 0) {    //分钟加
            while(KEY_FUNC == 0);
            minute++; if(minute > 59) minute=0;
        }
    } else {                   //闹钟时间
        if(KEY_ADD == 0) {
            while(KEY_ADD == 0);
            alarm_hour++; if(alarm_hour > 23) alarm_hour=0;
        }
        if(KEY_SUB == 0) {
            while(KEY_SUB == 0);
            if(alarm_hour == 0) alarm_hour=23; else alarm_hour--;
        }
        if(KEY_FUNC == 0) {
            while(KEY_FUNC == 0);
            alarm_minute++; if(alarm_minute > 59) alarm_minute=0;
        }
    }
}

//光敏及显示管理子模块
void ldr_check(void) {
    // 有光时一直亮,没光时只在按键显示
    if(LDR == 1)
        display_flag = 1;
    else {
        if(KEY_FUNC == 0) display_flag = 1;
        else display_flag = 0;
    }
}

//数码管动态显示模块
void display_time(uchar h, uchar m) {
    uchar disp_buf[4],i;
    disp_buf[0] = h / 10;
    disp_buf[1] = h % 10;
    disp_buf[2] = m / 10;
    disp_buf[3] = m % 10;
    for(i=0; i<4; i++) {
        P2 = ~(1 << i);           // 位选P2.0~P2.3共阳
        P0 = seg_tab[disp_buf[i]]; // 段选
        // 若想显示小数点或其它符号,可此处加处理
        // 延时,用于刷新和消影
    }
}

//闹钟蜂鸣/LED闪烁模块
void alarm_task(void) {
    if(alarm_flag) {
        BUZZER = 1;
        // 200ms LED闪烁循环(简单用定时来实现)
        if(tcount % 8 < 4) LED = 1;
        else LED = 0;
    }
}

//定时器初始化与中断服务
void Timer0_Init(void) {
    TMOD = 0x01;     //方式1 16位
    TH0 = (65536-25000)/256;  //25ms
    TL0 = (65536-25000)%256;
    ET0 = 1; TR0 = 1; EA = 1;
}

void Timer0_ISR(void) interrupt 1 {
    TH0 = (65536-25000)/256; TL0 = (65536-25000)%256;
    time_update();     //更新时间,每25ms进一次
}

//主循环
void main(void) {
    Timer0_Init();
    alarm_clear();
    while(1) {
        key_scan();
        ldr_check();
        if(display_flag) {
            if(display_mode == 0) display_time(hour, minute);
            else display_time(alarm_hour, alarm_minute);
        } else {
            //可以关闭数码管
            P0 = 0x00; P2 = 0x00;
        }
        alarm_task();
        // 若需要按键消抖与显示稳定可增加适度延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