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汇编的ASM文件,怎么转成HEX文件?用KEIL怎么加进去

楼主(2025-11-21):
请教下汇编的ASM文件,怎么转成HEX文件?

用KEIL怎么加进去

网友A:
1) 编译,就能转成 HEX 文件了。

2) 在项目中 添加 文件,原理上, C 文件怎么加 A文件就怎么加。
但是,如果你想 include  那么 A 文件,只能被 A 文件include,

网友B:
a51.exe可以把汇编转成obj,然后用oh就能转成hex了。

网友C(2026-01-05):
1、打开 Keil C51,写完代码保存(比如是asm)。然后点击左上角(应该是第4个按钮) Project → New μVision Project,给工程命名并在弹出 “Select Device for Target” 窗口,选择你用的 51 单片机型号。
2、添加汇编(.asm)文件到工程,点击左侧 “Project” 窗口的 “Source Group 1”,右键选择 “Add Existing Files to Group...”,选择你写的代码文件。
3、设置编译选项,生成 HEX 文件。左边 Project 窗口里能看到 “Target 1”(就是工程根目录),对着它右键,选 “Options for Target 'Target 1'”先切到第一个标签 “Target”,修改晶振频率,把默认的 “24.0” 改成 “12.0”(咱们 51 单片机都用 12MHz);切到 “Output” 标签页(第三个),必须勾:Create HEX File保存。然后编译即可

网友D:
用Proteus 呀,里面有ASEM-51编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