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车灯开启的使能EN线VIN12V会有漏电(也就是在没有开启车灯开关的时候,只是启...

楼主(2025-11-21):
假如车灯开启的使能EN线VIN12V会有漏电(也就是在没有开启车灯开关的时候,只是启动发动机会有瞬态的12V,在这个12V的启动线上增加一个TVS管,同时并联一个RCD吸收电路,是否可以解决瞬态高压尖峰的问题?或者直接用一个TVS管搞定?哪种方法更好。TVS管还是存在有些尖峰情况抑制不了或者抑制不彻底的问题)
假如车灯开启的使能EN线VIN12V会有漏电(也就是在没有开启车灯开关的时候,只是启动发.png

网友A:
TVS这样接不妥,根据脉冲强度不同,TVS也许会直接击穿短路。 RC吸收可以,但是也不一定能完全彻底解决问题, 情况比较复杂,这个需要实际测试。  说不定把EN线远离起动机就解决问题了;

网友B:
瞬态的可以并几个大电容,固态电容效果更好,车上用的肯定要考虑低温环境,最好是几个低ESR的固态电容。